第十周:5z3

楼主(2004-08-16):
图文介绍电子管:5Z3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随着电子管应用领域的日益广泛,大型的收音机、各种扩音机需要更大的工作电流。早期应用最为广泛的UX-280整流管并不适合这一发展要求,甚至于RCA公司的UX-281整流管也不适宜此需求。在1933年,RCA公司开发了新型高真空全波整流管5Z3。
 5Z3电子管是四脚管,管脚定义和当时流行的80完全相同,RCA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制造经验,并且在此以前已经和CUNNINGHAM公司合并,并且完全拥有了堪萨斯的工厂,RCA的工程师重新设计并且计算了80电子管,针对当时的需求,设计出5Z3。
 RCA公司的5Z3电子管具有两个十分宽大的涂敷石墨的镍屏极,顶部用云母片固定,因为是ST管型结构,没有以前常见的玻璃支柱。两个固定在芯柱上的镍杆从顶部云母片穿出,焊接两个灯丝的吊钩,底部仍然是常见的串联式灯丝。采用这些先进的固定技术以后,5Z3电子管达到了非常高的电气特性。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5Z3作为用途最广泛的电子管,广泛应用在大型收音机、接收机、中小功率扩音机以及各种电子仪器等电器产品之中,直到1937年RCA公司开发了5U4G电子管以后,5Z3仍然是应用非常广泛。
 自从有了5Z3以后,各种整流管开始逐渐增多,包括5U4G、WE274、5R4G、5V4GY等等电子管及其的各种改进型等纷纷登场,世界各国开始大量生产各种整流管。
 因为整流管的型号多样化、参数的统一化。所以现在整流管作为大师们的首要武器成为各种“***试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我们的“关大师”曾经用K6的笔名写下一片简短的文章,大意如下:“用关大师的四分体300B、罗杰斯3/5A来试听各种整流管,美国的5R4效果最好、天津的274还不错、曙光的5Z3不堪入耳……”云云;更有台湾的张文侠国王撰文。GEC的CV378、MULLARD的GZ34、RCA的5U4G等等一通比较,最后还是大肆鼓吹WE274。
 之所以各种整流管会有不同的声音,除了大师们的心理作用而外,就没有任何解释了。有人说:“各种整流管的内阻不尽相同,故此电路的内阻也不尽相同”。此话不假,诚然如此,可是不同使用年限的整流电子管内阻之差异远远大于此,没听那位大师说过旧的西电274不如国产的5Z3P。这就是迷信之所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知名产品比如西电274整流管?一个技术先进的厂家,比如RCA或者西电或者沙尔文,首先它们的工艺是先进的,品质管理是先进的,理论设计是先进的,原材料是优质的。自然它们的产品是人所喜爱的。否则就像天津的山寨厂,基本的品质保证都没有,自然是垃圾。
 现在我自己基本不用电子管做整流,尤其是不用直热管。我知道仍然有很多朋友希望用电子管整流,当然我不能反对。不过如果用电子管整流,我推荐还是用旁热的比较好,比如5Z4P、5AR4、5V4一类,它们可以缓慢地输出直流,保护功率管不致受到电流冲击,并且能减低噪音,节省电力。一些电子仪器宁可用很多的小型旁热管并联,也并不用一个直热管,就是基于此。在以前流行听唱片的时代,我曾经用电子管装置了一个唱头\话筒放大器,当时用的整流电子管是6X5G整流(当时耐高压的晶体管还很少),效果非常好,噪音极低。如此可见,小型旁热整流管6Z4、6X5之类用于高增益、低噪音的放大器之中要比其它类型整流管好得多。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2552-1-1-3298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2552-1-2-9489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读完了。

网友:

整流管自己是受高压冲击最严重的吧?

楼主:

以下是引用尼摩船长在2004-8-16 8:46:27的发言:
整流管自己是受高压冲击最严重的吧?

整流管在全波运用状态下,所承受的反压很高。一般应该大于次级全电压峰值来使用,才能安全。

网友:

晶体管整流一开机高压就加到各电子管阳极,而电子管整流高压是慢慢加上的,从这点来说电子管整流比晶体管好吧。

楼主:

以下是引用巴里奥斯在2004-8-16 17:00:27的发言:
晶体管整流一开机高压就加到各电子管阳极,而电子管整流高压是慢慢加上的,从这点来说电子管整流比晶体管好吧。

对于旁热整流管,您说得很对,完全同意。对于直热整流管,则和晶体管并无不同。

网友:

好文章,不好找了.

http://lq92225.go.nease.net

网友:

根据我们以往修理仪器的经验,用数个小功率整流管(比如6Z4)并联,尽管每个管子都加了均流电阻,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符合可靠性设计理论)
不过整机的体积是减小了。
业余有条件的话还是用较大的管子好。

楼主:

以下是引用lszsw在2004-8-17 20:54:14的发言:
根据我们以往修理仪器的经验,用数个小功率整流管(比如6Z4)并联,尽管每个管子都加了均流电阻,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符合可靠性设计理论)
不过整机的体积是减小了。
业余有条件的话还是用较大的管子好。

呵呵,不敢苟同。

网友:

可靠性是比较难于简单说清楚的,目前大学理工科课程里估计也少有提及。
现简单的介绍一下。
电子产品的可靠性指标是指产品的寿命,一般采用MTBF ,即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来表示。MTBF的单位是“小时”,可以是指一块单板,也可以指整个系统。
电子设备的最大特点是其元器件寿命服从指数分布,即故障率为常数。所以,可用公式预计其可靠性指标。
λ=λ1+λ2+λ3+....+λn
λ--总故障率   λn—第n个元件的通用故障率
所以假设如果一个产品有X个元件组成,该元件的通用故障率为A,则该产品的总故障率λ=AX。
所以如果该产品要用2X个元件组成,该元件的通用故障率仍然为A,则该产品的总故障率λ=2AX。
即如果简单的用两个元件代替一个元件总故障率要比原来的设计高一倍。
当然实际上设计不会如此简单的代换,通常用降低使用元件的负荷来降低元件故障率来满足基本的要求。
我们一般情况设计时考虑每个元件的负荷为额定的1/3,但要求高可靠性指标时要考虑在元件额定负荷的1/10-1/20使用。
特别要求时就必须使用专门生产的高可靠性产品了。
以上介绍不一定很准确,尽供参考。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