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管机制作专题2—讨论篇

楼主(2004-09-25):
单管机装好了,兴趣却不减,索性又找了一块面包板,把常见的单管机电路全部搭了一遍,一个是一些电路以前我也没有试验过,这次作个讨论比较。再一个也是给一些初学的朋友探个路。为了保证可比性,各个电路均用同一只管子,除非电路要求型号不同。实验所用磁性天线长170mm,配用260pF空气可变电容器,试验时均不外接天线,用青年牌2000欧姆高阻耳机
  1 一级低放单管机,这个是由矿石机向单管来复机过度的一个电路(图2-1)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5832-1-1-3835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实验结果:不外接天线只可以收到本地2家最强电台的播音,声音很轻,必须加一个外接天线才有良好效果
  2再生式单管机,和图2-1很象,但用高频管加了再生,高频扼流圈不可省(图2-2)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5832-1-2-4258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实验结果:灵敏度比图2-1有很大提高,不外接天线可以收到本地全部电台的播音,但再生很不均匀,再生的强弱对收音成绩影响很大,仅当对每一个电台调好再生时这个台的声音才比较响亮,整体效果差强人意。
3 用8欧姆低阻耳机的单管机
图3-3见 http://www.cnham.net/bbs/upload/8000-1-1-90386.jpg
  实验结果:两个字:不响!估计是原书作者根据理论画出的原理图,根本没有实践过。集中注意力仔细辨别,可以隐约听到声音,但无法听清内容。试着把低阻耳机接在集电极回路中,这时的声音都比图中大,这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图纸。
4 用硅管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线路与典型电路图纸相同。
用9015可以直接代替3AG1,但要把D1换成硅二极管,用9013时D1换成硅二极管外所有有极性的元件(包括电池)要全部反向,下面是常见的90系列晶体管参数表
型号            Pcm(mW)    fT        用途
9011   NPN       400       150   高放
9012   PNP       625       150   功放
9013   NPN       625       140   功放
9014   NPN       450       80    低放
9015   PNP       450       80    低放
9016   NPN       400       500   超高频
9018   NPN       400       500   超高频
8050   NPN       1000      100   功放
8550   PNP       1000      100   功放
90系列晶体管放大倍数很大,实验用的这只9015高达335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5832-1-3-4569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实验结果:收音效果与标准图纸基本相当,但偏流比锗管难调,可调范围很窄,R*太大太小都无声选择性也差点。 D1用的是一个9013的eb结。试用1N4007,和预期结果一样—无声,必须用高频管才行。实用中用硅管的一个最大缺点是不加任何措施时工作点随电池电压的降低波动厉害。这点以后部分再作讨论。
5 用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图2-5)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5832-1-4-2634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高频变压器是在高扼圈外面再密绕150匝,初次级圈数比150:300。用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机我从来没有装成过。这次结果同样不行。试着把初次级颠倒一下,结果颇感意外,强台声音极强弱台声音极弱,灵敏度很不均匀。

楼主:

6用低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图2-6)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15858-1-4-2733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这个电路介绍检波和来复级用低频变压器耦合,阻抗匹配好,效果应该比典型电路的直接偶合为优。但试验的结果是一片啸叫,可能增益太高了引起自激。失败了。
下面是各单管机与标准电路的综合比较,假定标准电路的各项指标为10
          灵敏度   选择性   调试难易程度   灵敏度均匀性   最大声音
标准电路    10       10        10             10           10
图2-1     0.5       /          10             /           0.5
图2-2      3        7          10              6            4
图2-3      /        /           /             /            0
图2-4      9        8          9              9.5          9.5
图2-5      5        8          4               5           6.5   (变比1:2)
           3        4          4               2           15    (变比2:1)
图2-6     /         /           /               /             /
比较的结果,综合性能仍然是典型电路最好。本来嘛,来复再生线路各资料介绍的、各厂家采用的还是这种典型电路占了绝大部分,如果有更好的线路形式那为什么不用呢

[right]「该帖子被 昔日重来 在 2004-9-25 13:10:38 编辑过」[/right]

网友:

非常具有科学实验精神!
手痒,定要一试!

网友:

专业,高级,希继续深入.

楼主:

呵呵,图2-6的二极管是直接copy过来的,一个疏漏,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我用硅管装典型电路时,偏置很好调啊,而且可调范围也挺大,是否因为我用1.5V而您用3V的原因呢?
另,我用的8550 直流放大倍数为220,应该是放大倍数越大越难调。

网友:

图1图2的二极管可以不要,三极管偏置低一些(偏置电阻大一些)即可。这样,三极管输入端进入非线性状态就能检波,顺便放大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yccui在2004-9-25 21:50:47的发言:
图1图2的二极管可以不要,三极管偏置低一些(偏置电阻大一些)即可。这样,三极管输入端进入非线性状态就能检波,顺便放大了。

开卷有益,你说的这个我电路我试验过,和其他的电路比较很不稳定,有电台的时候便夹杂着啸叫,所以没有介绍,如果用图1必须用高频管,否则不能工作

网友:

图2-5高频变压器单管机D1的检波点不合适,建议用两只2AP9串联代替单只2AP9.(本人偏重理论,尙未尝试)

楼主:

哦,愿闻其详。cscs朋友请将理论分析和盘托出共同切磋。没有试验不要紧,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标准

网友:

粗略分析,要使3AG1达到合适偏置则D1就会处于导同状态.因为晶体管
处于工作状态时其BE结的正向陡峭度下降了.其正向压降要比2级管高.

楼主:

没有错!问题是二极管支路里还串了一只电阻,通常为5.1~10k,这个电阻上的压降是可变的,使其可以满足三极管的偏压要求

网友:

还要考虑3AG1管芯和管脚的压接电阻,这些老式管子~~~呵呵!

网友:

又发现一问题,耳机两边应并连一0.01UF的电容,否则无法构成高频回路.

楼主:

理论上要加这个电容,实际不加也可以,2000欧姆耳机的线圈估计要上万匝,分布电容足够大了。我实际实验时也没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