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两句关于晶体管和电子管检波的问题

楼主(2005-01-11):
 前些日子,关于昔日重来的红灯711收音机的改造的文章在论坛发表,大家在对昔日老兄的理论实践进行热切探讨的同时,也有些小小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检波部分的2AP16和6H2之争,有老朋友短信给我,让我来说说这个问题,于是,我也就胡说两句,仅供参考。
 我首先对于检波二极管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从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角度来说两句。
1。检波效率:
 检波用二极管的设计是基于普通超外差双调谐中频变压器电路的检波设计的。检波二极管除了应该保证在最大信号输入时候有足够大的电流输出,同时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检波效率。检波效率=二极管上的直流分量/中频载波峰值。而且,一般的接收机之中所使用的检波负载电阻在100千欧到500千欧之间,远远大于输入回路和二极管内阻之和。因此在设计检波二极管的时候,它的二分之三次方常数不需要太大,因为晶体管设计时候没有二分之三次方常数,所以二者的特性无法直接类比,但是将2AP16等效成电子管以后,它的二分之三次方常数将很大,远远超过常用检波二极管6H2、6H6P或者6G2、6G2P的二极管部分。在有较高二分之三次方常数情况下,可以在较低的负载电阻条件下获得更大的检波效率。所以采用晶体管要比电子管可以在更低的负载电阻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检波效率,这在半导体收音机中或者视频检波中都是有意义的,比如6H2用于晶体管收音机中检波效率就会很低。但是通常电子管的设计因为已经在二分之三次方常数上有一倍以上的富裕(考虑到阴极温度的不平均和屏极物理尺寸上的误差)。所以理论上晶体管用于电子管收音机中的检波效率大体和电子管持平。
2。接触电位-起始特性
 电子管有接触电位,晶体管没有。在理想状态下,屏极电位接近于0时候,有屏流的。在屏极电位为负,应该迅速截止。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普遍认为接触电位取决于制造技术,而不是电极构造。所以相同电极构造的电子管因为厂牌不同,它的检波特性就有一定差异,我手头的资料是50年代的,或许以后又有改变也不一定。接触电位决定了管子的起始特性。在晶体管来说,不同材料的管子起始导通电压不同,硅材料要高一些、硒次之、锗二极管最低。当然,如果是特制的肖特极管要更低。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中频放大的信号,它的幅度都很大。而且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收听的广播节目都不是极其微弱的信号,经过变频、中放以后已经有了相当的幅度,所以起始特性通常已经不再重要。理论上在起始特性上,晶体管电子管在超外差收音机中作为检波没有很大的区别,略高的起始导通电压对于检波没有影响。(我曾经用1N4148开关管代2AP16用于仿711的收音机中,主观没有听出任何区别)。
3。飞跃时间-极间电容。
 在微波领域应用的检波管,需要很小的电子飞跃时间,我们一般不考虑此项。但是,电子管的极间电容要大于点接触晶体管的结电容。但是中频的频率比较低,这项参数我们也可不记。但是理论上,半导体器件的结电容会随着P-N结电压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电子管不会。如果吹毛求疵的话,用晶体管会影响到中频谐振曲线,其实影响之细微恐怕用精密的仪器也不容易测量。此项比较中,二者没有不同。
4。反向电阻
 因为锗管反向电阻通常要低一些,电子管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和检波负载都很高,所以微弱的反向漏电会影响到中频的谐振曲线。需要选择良好的优质锗二极管或者干脆用硅二极管也好。如果所使用的半导体二极管不好,那么的确不如用电子管来的可靠。
5。其它。
 1反向耐压或许也要考虑,像2AP9之类管子反向耐压不是很高,如果用于多级中频放大的接收机中有击穿的可能。电子管的反向电压通常都很高,这个因素不用考虑。
 2工作温度或许也要考虑,锗器件是不耐高温的,硅器件要好许多。在高温下,电子管要稳定一些。
 3使用寿命或许也要考虑。固体器件寿命极长,但是电子管就有更换的必要。阴极特性不良好的管子工作效率很低下,尤其在作检波使用。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中使用晶体管或者电子管检波都可以,晶体管使用优良的锗器件或者硅器件都可以。如果用晶体管检波,需要挑选合适的二极管,我认为硅开关二极管很好,价格也便宜。耐压合适的锗键构造的检波二极管或者开关二极管也可以,需要挑选反向漏电极小的使用。普通的点接触构造2AP9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如果要使用电子管检波,比如6H2,最好从较多的管子中选择使用。选择的标准首先要全新,其次要测量它的起始特性,最好多准备一些厂牌的产品,比如各种欧洲EAA91美日6AL5等等,不一定名牌就好,需要数据说话。

网友:

已拜读。
顺便确认一下,EAA和EB 的区别是不是EAA的2个2极管有独立的阴极,而EB则是共阴极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尼摩船长在2005-1-11 9:43:02的发言:
已拜读。
顺便确认一下,EAA和EB 的区别是不是EAA的2个2极管有独立的阴极,而EB则是共阴极的?

按理说应该如此,不过欧洲厂家太多,有些厂也不严格标志。比较混乱。

楼主(2005-04-21):

老贴子,出来晾晾。

网友:

我的理论水平不高,但我认为我说的容易懂一些:
建议做一台矿石机,分别用6H2和2AP16试一下,就可以看到2AP16的0。2V导通电压对灵敏度的影响了。而且重要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检波电路中,检波管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没影响,检波干嘛不用硅管,不能说是习惯吧?
从6H2和2AP16的伏安曲线图可看出,6H2的伏安曲线从开始就比较直,而2AP16的伏安曲线从0V到1V是非常弯曲的,自然是6H2的检波失真要小一些。我没研究过其它的晶体二极管,但我想它们的伏安曲线的开始部分应和2AP16的差不多。
6H2的输入阻抗比2AP16的大,所以对中周选择性的影响要小一些。
6H2的检波效率比2AP16的大,2AP16的检波效率只能说是接近6H2。[书上说的,别问我为什么,我的理论水平不高]
说到反向时候可靠截至,6H2肯定比2AP16好,6H2的起始导通性能也比2AP16好,但伏安曲线斜率是2AP16的大。
所以我认为,6H2检波比2AP16的好。其它的日新月异的晶体管没研究过,不敢说。但日新月异的晶体管用的人[业余爱好者]现在只怕很少。
因高级收讯机对小信号下的使用要求很高,既要灵敏度高,又要选择性好,还要失真小,更要可靠性好,所以用电子二极管检波。

楼主:

您找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将其中的2AP9用6H2代替看一下有什么改善??您看的书上说的检波效率我已经提到了,是针对普通电子管接收机来说的,不是普适的。
目前先进的接收机都是集成电路的,222 56甚至于R390面对现在的接收机都可以称之为垃圾。
很遗憾,2AP16的检波效率并没有2AP9 2AP10 2AP30高,电子管收音机常用2AP16,因为它的耐压高。而且您看的曲线坐标单位恐怕不同,半导体器件的正向导通线非常陡峭(硅管更是如此)。
小信号检波失真是对的,不过即使是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检波输出电压都足以驱动6E1 6E2,您自己看看6E1 6E2的驱动电压是多大?半导体起始导通零点几个伏特起作用么?
早期硅管工艺不容易解决,所以比锗管昂贵,这是检波用锗管的原因。正如一前的扩音机功率管都用3AD30 3AD18,为什么不用3DD15呢?就是因为当时硅管是比较贵的。
锗器件反向漏电大,但是您能说硅器件的输入阻抗比电子管小?

网友:

我们不是音响发烧友,靠耳朵收货,且一般收音机不用延迟自动音量控制,要出效果当然很难,但这并不能说明6H2检波比2AP16的差。
日新月异的的东西我不敢讨论,我的理论水平不高,我们最先讨论的是在电子管接收机6H2和2AP16的检波吧?半导体器件的正向导通线非常陡峭,这我早已承认[伏安曲线斜率是2AP16的大。],但它们的伏安曲线开始时很弯曲这也是事实。半导体起始导通零点几个伏特是起作用的[小信号,使用延迟自动音量控制或手动音量控制——收讯机为此设计],我们不能只收强信号吧?且作为收音机爱好者,恐怕大家还是希望能多收弱信号。
早期硅管工艺不容易解决,所以比锗管昂贵,这是检波用锗管的原因。——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都用硅三极管,但还是用2AP9检波,硅二极管的生产工艺不会比硅三极管的复杂吧?
很遗憾,电子管接收机不能用2AP9 2AP10 2AP30,且2AP9 2AP10 2AP30的检波效率也未必能和6H2比。
我们不能因为在普通广播收音机里使用6H2效果不明显而否认6H2检波比2AP16好。
我要重点说一句,我的结论是:6H2检波比2AP16的好。其它的日新月异的晶体管没研究过,不敢说。但日新月异的晶体管用的人[业余爱好者]现在只怕很少。当然能找到日新月异的晶体管那是个人本事,我无话可说。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
您完全可以测量用6H2代替2AP9用于晶体管电路以后的效果,您也可以对6H2施加一定的偏置来抵偿6H2接触电位,让6H2和2AP9公平地在半导体机器中比试,我打赌2AP9能赢。
对于硅管收音机仍然采用锗管检波,这是因为锗管非常适合于半导体中检波使用,正如低压大电流整流如果用锗管效率反而更高。
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在高放、中放多下功夫是对的,如果就是希望通过检波入手,那么可以用再生检波或者更先进的检波。
最后,您认为电子管检波好当然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2AP9要有赢的可能就必须施加一定的偏置来抵消0。2V的导通电压。
对于硅管收音机仍然采用锗管检波,这是因为锗管的导通电压比硅管的低[0。2比0。6或0。7小],低压大电流整流如果用锗管效率反而更高是因为锗管的压降小。
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减少失真,要多管齐下,不能忽略检波的作用。
我的结论是:6H2检波比2AP16的好。其它的日新月异的晶体管没研究过,不敢说。

楼主:

谢谢您参与讨论。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

普通家用三级机用2AP16是不得已的事情,一,二级以上的机机,都是用6H2,这是70年代以前的事情。我的态度是:如果自己DIY,为了保证胆收音机的一致性,我宁用6H2而不用2AP16,起码它的可靠性要高一些。如果是晶体管机,用6H2完全没有必要,我同意冰棍兄的那句话,“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在高放、中放多下功夫是对的”,捡波用什么管,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2008-10-12):
~~~因为锗管反向电阻通常要低一些,电子管收音机中的中频变压器和检波负载都很高,所以微弱的反向漏电会影响到中频的谐振曲线。需要选择良好的优质锗二极管或者干脆用硅二极管也好。如果所使用的半导体二极管不好,那么的确不如用电子管来的可靠。____清蒸冰棍

网友:
检波在收音机中占居重要地位,对于检波问题的讨论很重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虽然是老帖,却第一次看见。
因为正准备试试60年代老兄的方法,用1/2 6N2改作中放,看了本帖就先试检波。本人也不是爱好者,手头只有几只2AP,还看不清型号。做了个夹子,分别试了2AP、1N4148,以及多个高频三极管的发射结,结果表明半导体管的检波效果远不如半个6N2。说“效果”也是瞎说说的,只是观察6E2的闭合程度,看起来还是电子管最好。
于是觉得将1/2 6N2改作中放也许得不偿失。大概2AP16需经过选择,方能取代电子管?

网友:
一般般的破三级民用收音机、使用个2AP9也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是一个老帖,但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许多朋友在企图提高收音性能时往往在变频和中方上下功夫,其实变频和中方上已没有什么潜力,其实检波也很关键,在大信号时,检波状态在线性区,无需多关心,状况肯定令人满意,我们关心的是弱信号时、衰弱的信号状况下,这时检波管会工作在起始接触区,非线性状态,原始信号被扭曲,结果就是输出信号失真,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很好解决---对检波二极管予以正偏,始终将检波二极管的工作点处于线性区,但由于电子管的结构特性,主要是灯丝的影响,实际不容易做到,民用收音机更受成本的制约,一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2008-12-17):
近日刚还需要这个贴子的内容探讨,说说我的试验,还往各位指点.
网上查询得知,下面这个图中是PIONEER第一代收音头,产于1959年.那时晶体管器件应该还是非常昂贵的,但此机的AM/FM检波却使用了3只1NA9锗管,没使用相对便宜很多,取材容易的电子二极管来检波?
今天上淘宝买了3只大盾的EB91电子二极管准备摩一下机,替换原来的锗管,最快也要下周才能收到,等待之余想起以前用6Z4在矿石机中检波效果很好,比2AP9好听.就拿颗6Z4代换1NA9,呵呵,果然有变化,声底厚实,耐听,差别很小,但肯定能听出来.奇怪的是音量比1NA9要小一截,但猫眼的闭合间隙表明灵敏度没有下降,也许用整流管来检波效率不够高?
没有仪器靠听的话我觉得电子管和晶体管检波没有区别.

网友(2009-02-05):
对于电子管的收讯机(当然也包括收音机)而言,检波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对于许多初学的朋友而言,了解一下关于检波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检波本质而言是一种整流,把高频信号整流的过程就是检波。因此任何一种有整流作用的元件都可以用于检波电路,例如:晶体二极管(包括矿石),电子二极管,三极管,多极管等等。下面细说。
  利用直接单向导电性,而对高频信号进行检波的检波器统称二极管检波器,而不论是否实际使用二极管器件。例如有许多的收音机用6N2电子管做检波和低频放大,用一半的三极管作检波时,事实上仅用了栅极-阴极的单向导电特性(接成二极管),而屏极是常常用了接地的接法。对于等幅波而言,二极管检波可以输出直流成分,作为推动电报机械的信号;而对于调幅波而言,就可以输出包括音频信号的直流,这样,就可以完成检波的任务。
  具体到电子管收讯机,常见有用电子管6G2,6G2P,6B8P等二极部分作普通二极管检波的,也有用6N2等三极管接成二极作检波,还有用晶体二极管或者是6H2等等电子二极管检波的。6G2管子有两个屏极,便于应用迟延AGC,但是由于6G2没有屏蔽,所以有噪音,而且高频(由于非线性产生的谐波)也会有发射。所以,现在许多收音机用1/2-6N2(还有一个原因是6G2等管子的阴极是公用的,而6N2是独立的,这样便于低放电路的设计)。屏极接地,做屏蔽,栅极-阴极做检波。关于晶体管,后来不少的收音机也采用了,例如红灯711用2AP16检波。晶体管的优点是不用灯丝,坚固体积小。但是晶体管的反向有漏电流,引起阻抗变小,选择性可能会变坏,因此应该用反向电阻大的管子。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想硅管要好于锗管(红灯711没有采用硅管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当时硅材料的高频二极管不如锗材料的管子廉价),不过实际差别是不大的,用2AK 2CK管子检波也是不错的。我用过1N4148代替红灯711的2AP16,效果改善是有的,但是并不很大。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国产2CP10系列的硅整流管,没有用于检波的事例,但是我用2CP12代替2AP16用于红灯711机器时,竟然可以工作,音质没有不同,而且很稳定,尽管手册上注明的最高工作频率为50KHz,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否有普遍性;而且代换以后,我也没有对收音机的性能进行详细的测试,只是给列位提供一个参考而已。关于用6G2,6N2的具体电路可以看看胆界上收音机的电路。
  二极管检波的特点是:输入电压可以很大,失真可以很小,对于检波的直流成分可以用于AGC.但是在检波的过程中,对于信号没有放大作用。
  二极管检波对于信号没有放大作用对于现在的各种收讯机而言是不要紧的,因为现在的各种收讯机高频的增益很高。而对于无线电早期而言,电子管的价格昂贵,放大级数不多,增益不高,因此简易的收讯机而言,用二极管检波就没有优势了。
下面介绍一下屏极检波与栅极检波
  因为检波是利用元件的单向导电性,对于单向导电性也常常称为非线性。这样三极管或五极管的屏流曲线的非线性以及栅流-栅压非线性也就可以用来检波了。
  屏极检波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加接近于使屏流截止的栅偏压,这样,没有信号时候屏流接近0。有信号输入时,正半周时有屏流脉冲(栅压与正半周信号叠加引起栅偏压变小),负半周时,没有屏流。于是完成检波过程。我个人认为从栅偏压角度而言,这与乙类功率放大相似。屏极检波的结果是屏极有直流与低频成分,高频成分叠加于这两个成分之上。经过高频滤波,隔离直流,则最后得到音频成分。
  栅极检波是另外一种检波方法,是利用电子管栅流栅压的非线性进行检波,它与屏极检波相似。不过,栅极不加偏压,直接用电阻接地。(实际接法我认为与自偏压的丙类放大相似。)这样,有信号加到栅极时,会产生栅流的脉冲,栅极与阴极完成整流。最终,加在栅极上有直流成分,低频成分和高频成分。然后在屏极上得到放大的栅极各个成分,经过高频滤波,隔直流,得到音频成分。
  这两种检波器在检波时都有放大作用(栅极检波的增益比屏极检波还高),但是失真都比较大,还不能用于AGC.这两种检波用于高放-检波式收讯机,以前主要用于收听广播之用(那时,超外差技术没有广泛应用,再生式的收音机调整又比较难)。屏极检波应用相对而言稍微广泛一点。而栅极检波因为失真太大,早在40年代就已经基本淘汰了。后来超外差机器普及,高放-检波收音机退出使用,
这两种检波方式就销声匿迹了。
  管子的选用上,三极管,五极管都可以,因为效果相近,加上早期三极管较多。所以我仅见过用三极管的机器,大概五极管的是较少的。
  关于阴极检波,这次就不讨论了,阴极检波除了等效阻抗高,容易获得好的选择性而外,几乎就没有优点,而这唯一的优点,也是需要表现于超外差机型的,而决大多数的超外差机都采用二极管式检波。这样,阴极检波几乎是没有用的鸡肋技术了(个人观点,或许太过于绝对)。由于这些原因,几乎没有机器采用阴极检波,我也没有看见过;而且,大多数技术资料也少见阴极检波的介绍。
  最后,我们来看再生检波器。对于再生检波,我想各位都不会陌生,以前初学无线电时,诸位大概都做过再生式的收音机,无论是电子管或者是晶体管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下与各位一样,以前也做过。那时,偶然在图书馆看了曹俊青先生的《实验三管收音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便按照电路仿制了,原书用6SK7做再生检波,6V6GT做低放,5Y3GT做整流,因为我那时找不到这些管子(各位见笑),便用6J1,6P1,6Z4代替,效果还可以。
  闲言少叙,再生式检波的原理是这样(具体电路可以参考胆界的几种再生式收音机):高频信号输入栅极回路,屏极有放大的高频信号,耦合到栅极回路,这样,便形成振荡。对于调幅波再生检波时,减弱耦合程度,使振荡刚好停止,此时还是有再生作用的。屏极的信号耦合到栅极回路以后,对于在谐振频率的信号,有强大的再生作用(就是正反馈),而对于其他信号则将衰减,此时检波器的灵敏度与选择性会得到提高。而且此刻屏极回路会出现音频信号(类似于栅极检波原理,但不完全相同,是检波有益的结果)而且由于正反馈,会使音频信号得到放大。但是如果再生太强,会产生啸叫,应该使再生达到临界点。对于等幅波的检波,当有信号时,由于再生的正反馈,会使回路振荡,信号频率与检波器振荡频率的差频出现,这个差频可以调节到音频范围,于是有音频输出,没有信号时,不产生差频,没有音频信号产生,于是没有音频输出。这就是  我们常常听到莫尔斯电码的声音,通断-点划。
  正确调节再生的强度对于再生式检波器至关重要!
  再生式的收讯机以前作为标准收讯设备用于航海,远距离电报接收(乃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当时对于操作者要求就是能精细调节再生。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调节再生强度:
1,可动反馈线圈。调节线圈的距离,控制再生强度。
2,加载反馈线圈。在反馈线圈并联电位器,调节反馈电压。
3,可变电容器。利用可变电容器,调节反馈回路对地的容抗,调节反馈电压。
4,可变帘栅电压。改变帘栅电压,改变增益。
从上面,诸位可以看到,由于反馈回路是不调谐的回路,因此便于控制。不过,我个人认为1,4方法比较好。加载反馈线圈可能会引起谐振回路的损耗增大,从而对选择性产生影响。利用可变电容器的办法,因为电容的存在,可能会使调谐回路的谐振曲线的形状发生改变,容易出现参差调谐,从而引入干扰,降低选择性。所以,我认为4方法尤其不可取。
  使用的关键在于:接收调幅波时候,再生调节到就要振荡而没有振荡的时刻;接收等幅波时候,再生调节到刚好振荡时刻。
  需要注意,在等幅波接收时,信号过强,回路会产生牵制现象,从而没有差频信号输出,此时应该减弱高频信号幅度。
再生检波器的特点是:
1,灵敏度很高。
2,由于再生作用,调谐电路实际等效电阻减少,增加了Q值。
3,可以对直接对等幅波检波(可以听见)。
缺点也有:
1,再生使得选择性很好,谐振曲线过于尖锐,容易产生失真。
2,再生调节比较困难。
3,接收等幅波时,检波器本身振荡,有高频发射。
具体到收讯机,胆界的电路图:北京103收音机用了调节帘栅极电压调节再生;天津的两管机器用加载反馈线圈的办法调节再生。
  以上在下简单的谈谈检波的知识。其实,关于检波是一门非常精深的技术,对于无线电通信以及电信电子的其他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检波的方法远远不止上述的几个,只是这些是收音机中常常用到的,比较简单。

网友:
一般般的破三级民用收音机、使用个2AP9也就可以了-----------严重支持!!!!!!!!!!!!!!!!!!!!!!!!!!!!!!!!!!!!!!!!!!!!!!!!!!!

网友:
我用3DG型高频管的BC两极充当二极管替换2AP型锗管,效果非常好!!!

网友(2017-06-24):
这个帖子很有技术含量,翻出来看看wo 仍有学习的必要,头次听说6H2也有起始电压?

网友:
FM电子管接收机用6H2屏/阴极和6N2栅/阴极鉴频效果有实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