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4 屏极并联真的可以出力 140ma 吗?

楼主(2005-01-25):
最近看到几个线路是先用半导体整流后才加到胆整流管的屏级.

看起来用胆整流管可以达到高压延迟供电的效果, 小弟有以下问题求教.

1. 高压延迟供电是不是有必要 ?
2. 文章宣称 6Z4 屏极并联可以输出 140 ma, 小弟认为全波整流时两屏交替工作只能输出 70 ma 两屏并联时连续输出 140 ma 是不是太多了 ?
3. 半导体整流+胆整流有意义吗 ? 此时胆整流管是不是扮演 CRC 滤波中的 R 的角色 ?

以上问题求教, 谢谢.

网友:

1。高压延迟有必要。
2。6Z4的阴极输出设计发射能力在70MA,140MA超过一个阴极的发射能力。
3。没有意义。只能增加电源内阻,如果希望用电子管整流就不要用晶体管,希望电源效率高就不要用电子管。

网友:

以下是引用清蒸冰棍在2005-1-25 12:05:09的发言:
1。高压延迟有必要。
那要看开关机的次数,和使用的整流管类型以及电流大小。若电流不大,开关机不频繁,似乎影响不是很很很大。
2。6Z4的阴极输出设计发射能力在70MA,140MA超过一个阴极的发射能力。
6Z4中只有一个阴极,但是分成了两段。
3。没有意义。只能增加电源内阻,如果希望用电子管整流就不要用晶体管,希望电源效率高就不要用电子管。
这是不是要看电源是电容输入式还是电感输入式 如果是电容输入式,由于整流管中电流不连续,使得整流管实际损耗高于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因为测量的是平均值而不是有效值,除非用真有效值表测量) 若是电感输入式 并且电感量大到可以使电流连续 这样就可以使得整流管损耗变小。如果是CRC式滤波,加大电阻可以减小对整流管的冲击,这样的尝试也似乎有点道理。晶体管加电子管整流也不全为的提高效率或者改善音质,起到一定的延时或者降低一点电压也是有点点点用处的。
PS:电源内阻分直流和交流两种成分,虽然加电子管增加了直流内阻,若后面接的是A类放大器那么直流内阻只是影响其电压,而交流内阻由于只决定于最后一只电容的大小,似乎变化不大。

[right]「该帖子被 3ax31e 在 2005-1-26 1:06:34 编辑过」[/right]

网友:

多谢3AX31E指教。
1。高压延迟,我认为不是针对整流管而言的。不论是电子仪器、大型发射机、扩音机等等都是高低压分离开关,这都是为了高压延迟。这和电子管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2。电子管阴极提供的电流和设计数据有关,旁热整流管通常取每个瓦特灯丝放射电流20MA左右,你算一下便可知道6Z4不可能额定提供140MA电流,(如果您感兴趣,愿意以6Z4为例探讨电子管计算)。
3。如果希望自然高压延迟,用旁热电子管直接整流就可以。何必多费晶体管呢?

欢迎您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来凑热闹,修老收音机,修完了在古董整流管上并个1N4007有意义么?
可以降低电源内阻么?能延缓老真空整流管寿命么?

网友:

以下是引用尼摩船长在2005-1-26 12:07:13的发言:
我也来凑热闹,修老收音机,修完了在古董整流管上并个1N4007有意义么?
可以降低电源内阻么?能延缓老真空整流管寿命么?

高,实在是高。肯定能延长整流管寿命,整流管都不工作了,万寿无疆了。即使灯丝断了,收音机一样能听。
不过其它部分的电子管的寿命可能会降低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清蒸冰棍在2005-1-26 12:56:15的发言:

高,实在是高。肯定能延长整流管寿命,整流管都不工作了,万寿无疆了。即使灯丝断了,收音机一样能听。
不过其它部分的电子管的寿命可能会降低了。
高论.......哈哈。

网友:

以下是引用清蒸冰棍在2005-1-26 7:51:58的发言:
多谢3AX31E指教。
1。高压延迟,我认为不是针对整流管而言的。不论是电子仪器、大型发射机、扩音机等等都是高低压分离开关,这都是为了高压延迟。这和电子管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2。电子管阴极提供的电流和设计数据有关,旁热整流管通常取每个瓦特灯丝放射电流20MA左右,你算一下便可知道6Z4不可能额定提供140MA电流,(如果您感兴趣,愿意以6Z4为例探讨电子管计算)。
3。如果希望自然高压延迟,用旁热电子管直接整流就可以。何必多费晶体管呢?

欢迎您指教,谢谢。

指教可是不敢,大家平等的交换一下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
对于1的看法:电子仪器、大型发射机、扩音机等等都是高低压分离开关除了为的高压延迟以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为的启动的迅速,因为这些机器大部分需要在瞬间启动,而电子管又不可能做到(因为阴极要有预热时间),而高低压分开,可以使平时机器处于STAND BY 的状态,而在启动的时候又可以直接工作,不需要等待。这样做,还可以提高电子管的寿命,因为首先平时电子管没有高压,阴极周围被电子云包围,不大量发射电子,阳极又不发热;其次,电子管灯丝频繁启动对于电源冲击很大,而且灯丝冷阻很小,启动的大电流冲击很容易损坏灯丝。(看见过发射台的电子管有一个人大小,灯丝用三相交流加热,功率为10KW)。还有的大型设备灯丝平时处于小功率加热状态,这样可以进一步延长寿命,减少损耗,不过可能启动的迅速性要受损失。
对于2的看法:电子管阴极发射电流除了阴极表面材料(碱土金属氧化物,炭化钍钨等等)的逸出功大小以外,还要受到其他很多因素制约,比如管子的真空程度(必要时要使用钛泵),阴极材料的机械强度(受离子轰击),管子的散热条件等等,就是同样材料的阴极(碱土金属氧化物)6Z4和6H2就对20MA/W的指标构成挑战——6H2灯丝加热功率为6Z4的一半,可是其整流电流仅17MA。这样计算阴极放射电流与整流极限参数是有误差的。当然,6Z4中整流电流对阴极的加热作用没有计算进去,这样也是不严谨的,不过作为一般讨论,我想可以忽略。
对于3的看法:有的时候,晶体管整流串电子管是权宜之计。比如,高压绕组没有抽头,若用电子管整流,6Z4这样为全波整流设计的电子管就需要至少3个才能做到桥式整流。而有晶体管整流后串一个电子管,相对成本要低且易实现。而且,此时6Z4中承受的反向电压较全波整流状态为低,内部离子轰击效应见小,个人认为,其阴极放射电流值可加大。还有,晶体管整流后电压比电子管整流要高很多,加电阻降压不如加个电子管。一来可以延迟启动,二来受电子管特性的影响,动态内阻也比较小一点点。
拙见,请斧正。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前辈的教育,晚辈受益良多.

由 6Z4 的讨论我想再引申出一个问题, 无中心抽头的高压绕组用两个晶体管整流子+6Z4构成桥式整流好呢? 或者是用晶体管桥式整流+6Z4好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bv6fo在2005-1-26 19:48:54的发言:
非常感谢诸位前辈的教育,晚辈受益良多.

由 6Z4 的讨论我想再引申出一个问题, 无中心抽头的高压绕组用两个晶体管整流子+6Z4构成桥式整流好呢? 或者是用晶体管桥式整流+6Z4好呢?
几乎一样,用晶体管桥式整流+6Z4是暖冲。

网友:

3AX31E好
已经仔细看了您的回复。不过我想BV6FO朋友可能并没有理解您的意思,不如请您直接回答BV6FO的问题。
对于6H2的问题,因为6H2不是整流、功率放大管,所以设计参量不同,您不可以和6Z4比较。关于阴极的问题,如果您有兴趣,可另起一帖来讨论。关于混合整流的问题,我所谈当然是个人看法,喜欢怎么用大家随意。

网友:

以下是引用清蒸冰棍在2005-1-27 7:46:44的发言:
3AX31E好
已经仔细看了您的回复。不过我想BV6FO朋友可能并没有理解您的意思,不如请您直接回答BV6FO的问题。
对于6H2的问题,因为6H2不是整流、功率放大管,所以设计参量不同,您不可以和6Z4比较。关于阴极的问题,如果您有兴趣,可另起一帖来讨论。关于混合整流的问题,我所谈当然是个人看法,喜欢怎么用大家随意。

起的真早,我刚睡醒:)
6H2的设计目的是检波和小功率整流 并且明确给出变压器次级线圈电压为150VX2(RMS)
输入电容为8uF 负载电阻10K 整流电流大于等于17mA 这个手册相信您也看过吧 我想和6Z4还是有一定可比性的 即便是同样的功率放大管子 束射管子和五级管子(6P1 6P14 6P15)其阴极的逸出功相差也很大 这当然和管子类型有关 但是同时也说明了 阴极放射电流大小除了加热功率大小以外 还受很多因素影响 只考虑加热功率进行估算 是经验公式 并不能全面说明问题 很想交换一下整流程式与管子放射能力的问题 只是现在没时间 晚上画几个图来再谈

网友:

同样种类发射材料的逸出功当然相近,不同种类阴极才相差很大。一般纯钨丝阴极大于钍钨阴极大于氧化物阴极。逸出功是让材料产生热电子发射所需要的能量,这仅仅和材料本身有关,6J1是氧化物阴极管,6N5P也是,他们的逸出功没有很大的不同。若是说6P1和6P14阴极的逸出功不同显然是错误的。只是它们设计考虑的因素不同罢了。6H2和6Z4不能比较,不能说手册上说可以整流就认为是整流管而和专用整流管比较。通过灯丝功率设计阴极发射能力是通常的办法,对于小功率管而言,每个瓦特放射电流在10MA以内,功率管是15-20MA,整流管20MA左右,当然可以小于这些值,但是一般不会大于这些值,6H2应该按照小功率接收管来算。

网友:

以下是引用清蒸冰棍在2005-1-27 14:14:36的发言:
同样种类发射材料的逸出功当然相近,不同种类阴极才相差很大。

指教的对,确实用逸出功这个笼统的说法不正确。先主要回答一下原来楼主的提问,有关阴极发射电流的问题单独讨论。
如是氧化物阴极,当阴极发射电流较大时,由于阴极表面的氧化物涂层是极不均匀的,因此从阴极表面发射出来的电子流也是不均匀的,因此从阴极表面的氧化物发射出来的电子流也是不均匀的,发射电流大的地方,发热就多,温度就高,结果这部分发射的电子更多,电流就更大(这类似晶体管中的“热崩”),这样形成了局部的热斑,阴极表面的温度分布不均匀,导致氧化层的崩裂。局部过热的现象在阴极温度较低时候特别严重,因为这时候氧化物层的电阻比较大。
所以高压延迟很有必要,同时要保证电子管灯丝电压为额定值。因为电子管工作是靠给阴极加热,通过阴极的热效应发射电子,在电子管其它电极电场的作用下对阴极发射的电子进行分配,以实现放大信号的目的。因而,给电子管阴极预热,是电子管正常工作的基础和唯一条件。如果预热时间不够,阴极发射电子的数量就不够,这些少量的电子在屏极电场的作用下会高速度运动,撞击其它电极发射二次电子,形成强大的电子流。一是直接损坏电子管,二是这一瞬变的电子流在电路元件上产生过电压,而烧坏电路元件。这一现象绝对不允许发生。

楼主:

感谢清蒸冰棍前辈的一再提醒,晚辈就是认为 6Z4 应该没办法输出 140 ma 所以有这么多的讨论.

晚辈在海峡的另一边再一次感谢诸位先进的无私奉献.

晚辈是从 99 年开始收集电子管的相关知识与资料,原来以为这是个已经消失的技术,没想到在海峡的另一边还能够找到真正专精于这门技术并且愿意无私奉献的前辈,晚辈再一次对您致上最高的敬意.

以下是晚辈收集电子管的经验,以此与刚刚想要入门的同好共享.

晚辈从 99 年开始因缘际会有机会在沈阳,上海,广州买到一些国产的电子管以及管座,并且在本地找到大量的低价纸盒霉烂沾黏的全新电子管(约六百多种),或许是我运气好吧,用大约一到两个月的工资就把下半辈子可能会用到的主动元件都买到了.

在这年关将至的时刻,家家户户陆陆续续的会开始大扫除,这个时候要勤跑废品站,近几年来已自本地的废品站购入约10部左右电子管电视以及10部左右的电子管收音机及扩大机( 每公斤 RMB 3-4 元 )等等.

建议家里有地方摆垃圾的人看到好东西要尽快趁便宜拿下,不要等到上了年纪之后才开始后悔年轻的时后没有屯积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