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1501/1502电路图

楼主(2005-09-03):
日前偶得一旧书《收音机手册》第2集,系1958年-1963年期间出品的一些国产收音机电路图。时见坛中朋友谈论电子管调频机的文章,今传上《熊猫牌》1501/1502收音机电路图,希望对诸君有用,只是调频接收范围为64.5~73MHZ。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453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542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61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633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649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0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12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27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36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46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757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87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819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831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复诸君:
1.谢各位指点。
2.很高兴为大家服务。
3.打算:
      先把该书目录传上;
      各位需要哪图告诉我,复印后寄各位;
      再设法全书传经典书籍版,不过时间将会很长,一方面我的拍照、电脑水平实在太差太差。再者,需上班时趁空而为,很是不便。见谅。

      不知妥否?

楼主:

照片效果欠佳,特别元件表,无法辨认,但---我已经:
1000W 碘钨灯、距书 1.2米、垂直照射书面;相机距书 0.5米;不用闪光灯。
感觉光线足够明亮,不知为何依旧模糊?而相近条件下另一张则清楚: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31558589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顺便问一下:
上图板子右上方七只是何规格的“中周”? 能否用于收音机? 请哪位解惑? 谢谢!
(该线路板从废品站找来,没有见外壳,象是电话机里的,因见几个收废品人正在包装砸开的电话机塑料壳,地上散有一些破碎的线路板,找了块好点的,要了我 2 块钱! 据他们说,以前曾砸过许多收音机,为得到塑料!可惜!来迟了!)

楼主:

1.线路板上“中周”外形尺寸:7*7*12豪米。
2.集成电路:( MC34018P/HHSO9248 )、 (  LSC417021P/BW01-1010B/4D55ALLFJ9252 )、 ( MC14066BCP/FFMV9247 )、 ( MC14069UBCP/FFQP9239 )、 ( MC14069UBCP/FFKD9230 )、 ( LM567C/219 )、( LTV817/LITEON )、( 7808CT/QGL239)。标“摩托罗拉”标记
3.三极管:A102、A1267Y、C107、C3199Y、--等等。
4.二极管:看不清型号,透明玻璃,比米粒还小,三十多只。

上述元件在收音机方面可否利用?

网友:

你好,可以给俺复印一份寄来吗?我可以出邮寄费和复印费的,谢谢了

网友:

你的板子可能来自一台无绳电话
芯片MC34018是话筒和扬声器组合处理电路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4114795.gif');}"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MC14066和MC14069是模拟开关和反相器 性能和CD4066 CD4069一样
LM567经常作音调检波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4131495.gif');}"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至于三极管都是日本型号 A字头的就是2SA系列 高频 PNP管 C字头的就是2SC系列 高频NPN管子 日本的晶体管型号看不出管子的材料和功率大小 可以查手册
比如C3199就是2SC3199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9415095.gif');}"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您的书很棒 是宝物啊 可否上传到经典书籍版?请拍照时候选用手动测光 人工白平衡 这样图片会比较好看 至于清晰度是由于压缩的太厉害了 您拍照的时候选用最高清晰度 拍成黑白(灰度)照片 再处理成黑白(两色)GIF格式图片 体积就会小于150K 满足论坛发帖子的要求 否则是看不清楚上面的字的 或者用扫描仪直接转成黑白的GIF图 体积很小

网友:

资料真好,不清楚可惜啊,

不清楚的原因通常 是对焦的问题,没有对准,也可能快门速度较慢,拍摄时手发抖所致,也有可能是后期处理不当,压缩过大,造成图片信息损失

解决的办法:

1 对焦不准:注意对焦,瞄准所摄物体后,先半按快门按钮(即按下快门按钮行程的一半,手指头上会有明显的感觉),此时相机自动对焦,待相继发出对焦准确的提示音后,或者待液晶屏幕出现对焦准确的提示图案后(通常是绿色的方框),再平稳的按下快门按钮的另外一半行程。

2 手发抖:  最好的办法是把相机放在稳固的三脚架上拍摄。如果没有脚架,可以把握住相机的手靠在稳定的物体上,如墙壁,桌子等。或者用三根棍子用手握在一起,形成一个简易三脚架,然后再用手把相机和棍子把在一起,然后拍摄。

3 后期处理问题: 这个比较难说清楚,您用您相机的最大分辨率,最小压缩率的模式拍摄,然后您可以把原照片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我帮您处理。
  我的E-mail: maassaass@163.com

网友:

哈兄真是热心人!我要一份没处理的照片 嘿嘿
3ax31e@163.com

网友:

鼓励楼主啊!为人民服务的大好人!
还是扫描的清楚 可以慢慢来 不要耽误工作啊
咱们草总应该支持一下 建议把图片尺寸放大到300K

网友(2007-12-27):
中间上方绿色的晶体16点几兆下面应该还有个3357或3361的IC ,再上面的中周是个455KHZ的解调中周,它的右边黑方框是455滤波器,其他看似中周的线圈中心频率大致都在46~49MHz.供参考.

网友:
关于图片尺寸,如果是黑白图纸,建议用图形软件处理一下,把颜色设置为黑白,然后另存为GIF文件,一个几百K的JPG文件就变成几十K的GIF文件,而尺寸和清晰度不变。

网友A(2014-07-21):
谁有熊猫1501侧面的喇叭罩图片,求!

网友:
国产电子管收音机带调频的极少,只有春雷101符合现在调频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熊猫1501侧面的喇叭罩图片,求!

同求

网友:
为神马我看见的是一堆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