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5-09-04):
我家院中央拉了一跟打衣服用的钢丝,大约有10米左右,不知道把来复接到上面效果如何?

楼主:

我好象听到了国外的电台.不知道把电视接上是不是也能收到国外电视节目.

网友:

楼主是用来复机收听的吗?

楼主:

是阿

网友:

中波来复机一般是不用外接天线的,听短波是需要的.

网友(2016-05-04):
不发表言论,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