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矿石

楼主(2005-10-21):
真正矿石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02019242001.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照片上看不清是什么矿石。

楼主:

确实是煤矿石,单位采暖用煤中加的,经三用表测量有正反向电阻,可以检波,应是自然铜一类。

楼主:

对不起,错别字,不是单位采暖用煤中加的,应是单位采暖用煤中捡的。

网友:

矿石的种类很多,但能用于矿石机检波的矿石为方铅矿。

网友:

建议做个实验栏目:试验具有检波特性的矿石!别看这,它可以让更多的老矿石机爱好者,重新开始动手!

楼主:

一组电子报刊过的矿石机电路图

楼主:

上传了三次图片,不知道图片传到哪里去了,请各位指教,谢。

[right]「该帖子被 lksh 在 2005-10-26 21:22:55 编辑过」[/right]

网友:

以下是引用 lksh[/B] 在(2005-10-26 21:12:18)的发言:

上传了三次图片,不知道图片传到哪里去了,请各位指教,谢。
点上传要稍等,系统会提示您上传成功,不要点完上传马上就发帖子,因为这时正在上传过程中!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0272051150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谢了,草音。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太小了看不清楚,最好分成几张扫描。谢谢

网友:

10楼的能告诉资料出处吗?图载不下来,晕!

网友:

图下载了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