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13142937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5-11-13 15:56:59)的发言:

老姜你好!这是个什么矿石?
作为工艺品在桂林买的,卖家说是铜矿,呈山峰状,一直放在书架上作为工艺品,大约就是自然铜,有正反向特性,性能比不了二极管,但可用

网友:
别砸成小块呀!就大块用吧。

网友:
给我点。。。我正要作一个全手工的矿石机。。。。全部零部件都手工制作。
smjwyx@163.com

网友:
支持全手工制作矿石机的壮举!

网友:
俺是你老乡,俺也要点
俺上山找了两次了,找到的都不是

网友:
灰色的,怎么像方铅矿

楼主:
以下是引用 smjwyx[/B] 在(2005-11-13 18:11:11)的发言:

给我点。。。我正要作一个全手工的矿石机。。。。全部零部件都手工制作。
smjwyx@163.com
行啊,过来拿吧

楼主:
以下是引用 bios[/B] 在(2005-11-13 21:22:29)的发言:

俺是你老乡,俺也要点
俺上山找了两次了,找到的都不是
可以啊,什么时侯来?寿光是全国的蔬菜基地,有新鲜蔬莱,还有生猛海鲜

网友:
我药店里买的自然铜怎么没有反向电阻???
触针是钢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5-11-14 11:21:03)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5-11-13 16:06:32)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5-11-13 15:56:59)的发言:

老姜你好!这是个什么矿石?
作为工艺品在桂林买的,卖家说是铜矿,呈山峰状,一直放在书架上作为工艺品,大约就是自然铜,有正反向特性,性能比不了二极管,但可用那请教:怎么用万用表测量这块铜矿石的电阻特性?拿两副表笔在矿石的各处任意地方测?谢谢!尽量把表笔锉尖,接触到你欲测量的两个点记下阻值,然后表笔不动[一定不能动保
持原测量状态]从三用表端更换表笔极性,正负对换再记下阻值,更换测点反复多次,
此法只能大致定性,上机后还要多次寻找其灵敏点,
建议先用二极管把机器做响,找个信号强的电台,定住可变电容位置后再换用矿石

楼主:
不要客气,我也是菜鸟,互相学习,取出补短,共同进步

网友:
凑凑热闹

楼主:
热闹凑多了,也就下了水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5-11-20 15:10:01)的发言:

老姜都有电台呼号,你是个老手,可惜我没电台。
没有电台,办上一个,现在办执照不是太难

网友:
看来很难调的...
如果矿石固定座同时与矿石的正反极接触了..那么触针再怎么调节.也只有正向电阻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把矿石固定在中间...两边同是用触针调节.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我没这样试过,此法应该不错

网友:
老姜看这个贴子....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BoardID=5&ID=339&TB=1&page=2
晶体管与集成区的  调谐线圈阻抗计算求教
看看我的发言有没不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