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用的高阻抗耳机还能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2005-11-16):
搞了个1976年产的永光耳机,是接矿石机用的,交流阻抗13K欧*2,直流阻抗是2000欧*2
想问一下这种耳机除了矿石机用还能在别的设备使用吗,譬如军用139A收信机。。。。。

网友:

有啊。那就是卖给别人啊!呵呵
好DD总有人要的

楼主:


楼主:

耳机和机器就这个了
139能用这耳机吗?还有什么设备可用/。

楼主:

另外这个耳机的接头是全新未焊接的,一红一白两根线,是铜线裹棉线的,我准备接一个6.5的头上去
是否是将外皮拨去,去除棉线,然后将两根信号线拧在一起焊接在6.5的一个头上?

网友:

139能用,139a,b不能用
是把两根信号线分别接在6.5头的两个头

楼主:

汗,我的是晶体管的139A,看来不能用,接法也错了

楼主:

9337兄,耳机我就一副,我朋友那有两副,但我不知道他卖不卖啊
看见论坛说高阻抗耳机二三十元什么的,这种价格估计他是不会出售的
我只能是帮你问一下,希望不大

楼主:

哈,绝了,139A是600欧的,这个永光是2000欧的,也推响了,音质比机器自带的耳机好的多

网友:

关糸太大了,阻抗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未级功放的工作状态,并直接影响功放管的寿命,未级工作状态变了,什么都跟着变

网友:

一部分电子测量仪器也用高阻耳机的。
如PW-1、PW-3频率机也是用他的,因为这些频率计灵敏度极高,估计现在还有用的(是否晶体管化了,咱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实话实说,高阻耳机除了我们这一帮矿石迷和军机迷别人都视为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