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纸筒线圈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5-11-20):
实验矿石收音机参数:
中波波段。
圆纸管直径80mm,高100mm。漆包线线径为1mm,在圆纸管上绕60圈,配365pf空气可变电容器。检波二极管用2AP9,4000欧姆高阻抗耳机。
图中的空气双连可变、4个接线柱和2AP9由地老虎先生提供,致谢!
此线圈没有抽头,建议通过试验选择二极管接线圈抽头的位置,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01331591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01332201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好啊,大线圈Q值高,声音大,不过那双联受委屈了

网友:

好啊。。。我正在做线圈,谢谢提供有关数据。。。。。
那个空气双联怎么和我的一模一样。。^_^

网友:

我把模型四驱车里的1:8齿轮组用到了空气双联上去,还用了四驱车上的滚珠轴承。

网友:

以下是引用 xuda[/B] 在(2005-11-20 13:44:57)的发言:

好啊。。。我正在做线圈,谢谢提供有关数据。。。。。
那个空气双联怎么和我的一模一样。。^_^
这两个双联不一样啊,你那个的动片是8片啊,是不是365P的,如不是你的线圈要多绕

网友:

我有两个,一个是16片的,一个8片

网友:

声音大不大?

网友:

用的什么天地线?

楼主:

1、大口径线圈、采用线径粗一些的铜线绕制,Q值指定要高些。矿石机如果不考虑体积因素,建议不采用磁性天线棒绕制线圈,磁性天线棒会增加损耗。
2、声音大小,主要取决于距离广播电台的远近,天地线的情况和接收环境。
3、我的天线是从九楼扯到六楼的一根电线,地线采用电源插座上的地线端口。接地线时,建议用试电笔先测量一下是否带电,请注意安全。

[right]「该帖子被 zhwb 在 2005-11-20 21:25:14 编辑过」[/right]

网友:

我就是难找漆包线!

网友:

有专营的,也可找修电机的买点,找在工厂做电工的朋友,他们肯定有办法

网友:

顺便问一下,垂直拉天线和水平拉区别有多大。。我们楼房里的人拉长的水平天线有点困难,何况屋顶上已经被人家拉满了单边带天线……还有,可以和单边带的天线拉在同一竹竿上吗?他们架得很好的。

网友:

矿石机天线的原则是高和长,水平架设容易做到拉的比较长
天线也不分单边带,双边带,它只对频率说话
两条天线如靠的很近会相互影响

网友:

容易而不简单
可惜无法找到高阻耳塞、空气电容啊
支持越简单越好

网友:

我的矿石收音机终于做好了,在13楼上架了一根五米长的天线,接上地线,怎么也收不到台,用天线碰接线柱连“喀喀”声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

资料如下:花篮线圈80匝,270P双连并联540P,2AP9检波,709电台用耳机800欧姆

楼主:

可以只用二极管先试一试。
二极管的两端,一头接天线,另一头接地线,耳机并联在二极管上,看有没有声音。

楼主(2005-12-24):

要是有活动矿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