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作矿石机不知用哪个变压器好

楼主(2005-11-25):
作矿石机不知用哪个变压器好。。
一共有三个变压器。。
大的阻抗:一边300另一边接近于0 我用10欧的万用表挡测不出最小电阻 一边是二个出头一边是三个出头
小的阻抗:一边250另一边100     两边都是三个出头。其中一个出头坏了。
中的阻抗:一边120另一边60      一边是两个出头。一边是四个出头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5107554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5108214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5108334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125108454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smjwyx 在 2005-11-25 10:10:34 编辑过」[/right]

楼主:
Re:作矿石机不知用哪个变压器好

我不能常在线。。一会有事要离开。。。大家帮我。。。

网友:

以下是引用 smjwyx[/B] 在(2005-11-25 10:08:54)的发言:

作矿石机不知用哪个变压器好。。
一共有三个变压器。。
大的阻抗:一边300另一边接近于0;我用10欧的万用表挡测不出最小电阻 一边是二个出头一边是三个出头
小的阻抗:一边250另一边100;两边都是三个出头。其中一个出头坏了。
中的阻抗:一边120另一边60;一边是两个出头。一边是四个出头
是直流电阻还是阻抗?

[right]「该帖子被 gdtvly 在 2005-11-25 10:37:59 编辑过」[/right]

楼主:

直流的。。。

网友:

小的两个一个是晶体管推挽输入(绿色),一个是输出(红色),大的不知道,感觉这些都不适合。

网友:

不太匹配,但应该能用。找的初级电阻大的,代用一下估计能听到声音。效果就不好说了。

其实动手试验也是很重要的,先尝试一下吧。

楼主:

嗯...大的是我从老式广播里拆的..一个32欧的喇叭和一个上图的变压器...
1\我连什么叫推挽都不懂...是不是很菜?
2\矿石收音机接低阻耳机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好呢?这个问题可能坛子里有.但我找不到了..

[right]「该帖子被 smjwyx 在 2005-11-25 11:32:59 编辑过」[/right]

网友:

基础的书籍到我的FTP上下载,水平都是慢慢提高的,不要着急。

专用变压器不好找,代用的应该可以。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多动手就有经验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第一种.

网友:

以下是引用 smjwyx[/B] 在(2005-11-25 11:31:41)的发言:

嗯...大的是我从老式广播里拆的..一个32欧的喇叭和一个上图的变压器...
1\我连什么叫推挽都不懂...是不是很菜?
2\矿石收音机接低阻耳机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好呢?这个问题可能坛子里有.但我找不到了..
矿石机选用变压器的原则是;只要次级也就是输出阻抗匹配,初级的阻抗越太越好[当然也大不了天上去]
如次级的匹配的喇叭阻抗很低,变压器体积越大,你用殴母表越测不出电阻来
你拆的变压器就可用,现在32殴的耳机很多,你试一下电脑上配的耳机是否合适
一般的输出变压器电阻大的一边称初级,电阻小的那边称次级
电源变压器接220v或380v的那边称初级或叫一次侧,那一边称次级或叫二次侧

网友:

另,只要接入变压器就会有损耗,变压器的效率不是百分百
有一副高阻耳机对于我们这个坛上的人来说用处很大,因为您以后还要搞来复再生机,搞电子管的简单机型都要用到,还是下决心搞一副好

网友:

再说两句
对于变压器来说用三用表测出的数值是直流电阻而不是阻抗,阻抗[过去曾叫总阻]是直流电阻与感抗的和而感抗是2X3.14fL,线圈的电感量和电源的频率决定了感抗的大小,也就是说电感量[或铁芯体枳]俞大,与您测量的直流电阻的差距就俞大
基础知识不知当讲否?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5-11-25 13:09:50)的发言:

矿石机选用变压器的原则是;只要次级也就是输出阻抗匹配,初级的阻抗越太越好[当然也大不了天上去]
如次级的匹配的喇叭阻抗很低,变压器体积越大,你用殴母表越测不出电阻来
你拆的变压器就可用,现在32殴的耳机很多,你试一下电脑上配的...
矿石机选用变压器的原则是;只要次级也就是输出阻抗匹配,初级的阻抗越太越好
谢谢老姜兄....
我纯手工的矿石机马上完工...全部是手工作的.等作完了以后我想玩玩139a和电子管...

楼主:

高阻耳机有了....喜来乐兄那里淘来的...
                还有一对600欧和400欧的喇叭..
                七八个叫不上名来的变压器....
                三个空气双联................
                一堆二极管三极管大约有七八十个了...地老虎提供了一部分.其余的是我拆了六台收音机集的...
                导线许多...
        还有两个万用表.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我以前没有作过电子的东西,偶然到坛子里来才开始的...真是其乐无穷啊...
                儿子快出生了.我打算积累点经验,将来教给我儿子...呵呵...
由衷地感谢老姜兄...感谢地老虎....感谢喜来乐兄.....

[right]「该帖子被 smjwyx 在 2005-11-25 18:28:46 编辑过」[/right]

网友:

楼主:就这三个变压器而言应当用第一个效果最好.耳机使用随身听32欧姆的高灵敏度耳机或者是手机耳机为好.如果第一个是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应当将防止磁饱和的缝隙去掉,即将对插的硅钢片交替插.

网友:

以下是引用 smjwyx[/B] 在(2005-11-25 18:16:32)的发言:

高阻耳机有了....喜来乐兄那里淘来的...
                还有一对600欧和400欧的喇叭..
                七八个叫不上名来的变压器....
                三个空气双联................
                一堆二极管三极管大约有七八十个了...地老虎提供了一部分.其余的是我拆了六台收音机集的...
                导线许多...
        还有两个万用表.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我以前没有作过电子的东西,偶然到坛子里来才开始的...真是其乐无穷啊...
刚上坛就这多东东了,看来又是一个逮什幺拆什幺的主,哈哈

网友(2015-05-02):
最好用220V—24V的。输出端红线为24V,黄线为9V,黑线为0V。准确来说应该是220V变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