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漫谈… 如何提高耳机的灵敏度

楼主(2005-11-30):
耳机漫谈… 如何提高耳机的灵敏度

耳机是无线电收音和收信的重要元件之一。有些耳机设计得很笨重,戴在头不上舒服,但是灵敏度很高;有些小巧玲珑却音质不佳。评价如何也许是见仁见智,但是用在矿石收音机、简单的电子管或半导体收音机的耳机,我们最注重的是它的灵敏度。

简单的收音机,特别是矿石收音机本身的选择性不好,输出功率很小。我们能够找得到的耳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接上去听到声音,但是不一定能配合得到最好的效果。下面谈谈一些电磁式耳机的使用经验。

矿石收音机用高阻抗的耳机当然最好,然而市场的需求不多,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工厂生产直流电阻高达 2000 至 4000 欧姆的高阻抗耳机了。多数的无线电爱好者只能退而求其次,用自己能找到的低阻抗耳机代替。如果使用得当,它们的效果也不差。

在线圈上选择适当的抽头接矿石检波器,使检波电路的阻抗和谐振电路匹配,则用低阻抗的耳机也不会使矿石机的选择性降低太多。至于如何选择最好的抽头位置,就应该根据所用耳机自己试验了。

一般人使用耳机的时候,可能不注意它的极性。电子管或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端有比较强的直流电 ( 电子管机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伏特 )。如果耳机没有经过输出变压器或电容器而直接地接上高压直流电,两条接线的极性和收音机输出端的极性不配合时就可能使耳机里面的永久磁铁消磁,降低了耳机的灵敏度。因此,在插耳机的时候,要注意把它的 “+ ” 线接到收音机输出的 “+” 端子,“–” 线接到 “–” 端子。有些耳机没有标明 “+ ” “–”,就要从导线的颜色区分。如有可能看出线圈的绕线方向和检验出磁铁的南北极,也可以按照电学的右手定律找到正确的电流方向。

耳机因不正确使用导致磁性减弱,可以先在两磁极之间放一块铁吸紧,再从耳机两条接线上短时间地接入适当强度的直流电充磁,使磁场增强。所加直流电压的高低必须根据耳机线圈的电阻值和线圈导线的额定电流决定,用欧姆定律可以计算出适当的电压。如果所加电压过高,电流强度超过线圈导线的额定电流时将会烧毁线圈。

这里要特别提醒没有经验的朋友,即使在干燥的情况下,50 伏特的电压对人体也可能产生致命的危险,不要随便试验以免触电。

耳机的灵敏度和磁铁两极与振动铁片之间的空隙有关。距离太远则灵敏度低;距离太近则可能在线圈电流增强的时候,使磁铁两极与铁片互相接触而不能正确地振动发声。如果你打开耳机的盖子用手指轻按振动铁片的中心,就可以感觉到这空隙的大小。想办法尽可能减少这个空隙,可以很明显地提高耳机的灵敏度。这是增加矿石收音机音量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记得在 50 年代初期我开始学安装矿石收音机,阅读程权先生所著的无线电丛书的时候,看到书中介绍了各式耳机。其中特别推荐了一种适合矿石收音机用的德国德律风根 ( Telefunken ) 公司生产的耳机。

一般耳机拆开盖子的时候,振动铁片是被磁铁吸引贴附在外壳上面的。德律风根耳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振动铁片固定在盖子下面。随着盖子旋转,振动铁片与磁铁两极的距离也跟着变化,因此可以把振动铁片调整到尽可能接近磁铁但又不会被吸死的最佳位置。再反方向旋转外壳螺旋线上的一个金属圆环,把盖子压紧固定,使它不能再向内转动。这样就可以把耳机调整到最灵敏的状态。 Telefunken

我也曾经得到一对这样的德律风根旧耳机,视为宝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也没有制造厂为无线电迷设计类似结构的可调整式耳机了。

在这种设计的启发下,我用下面的方法改造其他牌子的耳机,畧施小技就很明显地提高了耳机的灵敏度。

用一条直尺横放在耳机外壳的边缘上,看清楚它比磁极高出多少,然后在平台上放一张打磨用的细砂纸,把耳机外壳按在砂纸上均匀地旋转轻磨。这样反复量度和轻磨,再放上振动铁片检查,直到振动铁片与磁铁两极之间的空隙很小但又不会被吸死。这时一定要注意适可而止,不能为贪图最佳效果而把外壳的边缘磨得太低了。如果不幸发生这样的情况,导致铁片被磁极吸死了,那就只好剪一些直径和振动铁片相同的空心圆纸片,垫在外壳边缘和铁片之间补救。

舌簧式扬声器的发声效率比较高,很多无线电爱好者都可能用过,但是见过舌簧式耳机的人恐怕不多吧?

我唸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有一对外型很特别而声音响亮的耳机,听矿石收音机可以达到 “震耳” 的程度 ( 这是大家形容声音响亮的名词,意思是声音大到使耳朵感到有点不舒服,需要降低音量 )。打开研究,原来里面的结构是和舌簧式扬声器相同的。这耳机可让同学们羡慕死了!

十多年之后,在一个航运单位的剩余物资处理部门里,居然被我发现了一对同样的耳机,立刻不惜重金买了。这是一对结构精巧的耳机,牌子我忘记了。我估计它是专门为船上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设计的。虽然阻抗很低,只要适当调整矿石检波器在调谐线圈的抽头位置,声音非常响亮。后来我把它接到自制的电子管扩音机上当作高音喇叭,效果也很满意 ( 当然,音质和现在的 HiFi 设备是不能比较的 )。

在那动荡的年代许多事情都顾不上,这两对宝贝耳机也不知所终了,十分可惜!

在无线电的跳蚤市场和 eBay 拍卖网站上,我留意了很久都找不到这种舌簧式的耳机。偶然还发现有德律风根的可调整式耳机拍卖,但是几次都被别人以高价投标买去。毕竟这些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古董,想再重温旧梦也不容易啊!

在 eBay 上搜索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我不知道它设计的用途,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投标买了。别以为下面的照片是医生的听诊器。

以我的性格,是很想把这玩意儿拆开彻底研究一翻的。可是卸下六颗螺丝之后才发现盖子仍然粘得紧紧的,不敢强行把它撬开。里面的结构无法弄清楚,总觉得很遗憾。

它的直流电阻只有 65 欧姆,靠近指南针的时候会把指针吸引得团团转,因此可以断定是电磁式的耳机。我把它接到矿石收音机上,声音很响亮,可见发声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如果你试用过医生的听诊器听倾听人体内轻微的心跳声,你就很容易了解这种结构的耳机有多灵敏了。它的缺点是比较重,挂在耳孔里不舒服,我只好束之高阁当古董欣赏了。

网友:

不错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

文章很好,讲的很透彻,很值的学习

网友:

讲的很有道理!学习!学习!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耳机好帅。

楼主:

以下是引用 cloversuu[/B] 在(2005-11-30 23:18:55)的发言:

最后一张图的耳机好帅。
如果你把这张照片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桌面上,再用电脑内看图片的软件打开来看,放大或缩小后的效果都比直接在论坛上看的更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 mak1939[/B] 在(2005-12-1 7:20:45)的发言:

最后一张图的耳机好帅。
如果你把这张照片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桌面上,再用电脑内看图片的软件打开来看,放大或缩小后的效果都比直接在论坛上看的更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谁能告诉我吗?

您的想象力真不错!好!!!

网友:

第二幅图象是个医用听诊器改装的耳机?

楼主: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5-12-1 18:18:57)的发言:

第二幅图象是个医用听诊器改装的耳机?

绝对不是改装的。这是工厂出品的原装耳机。外壳结构紧密完整,一面压出“AUDIOPHONE”,另一面压出“SANBORN CO. CAMBRIDGE, MASS. U.S.A.”的标志。你可以说它是模仿医用听诊器设计的耳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像听诊器的耳机,开眼了,是左右两个导管将声波导入两耳的吧?我看电磁耳机只要永磁体的磁场强度足够强,振膜的质量较轻,耳机的灵敏度就高。

网友:

受益匪浅,我在七月份装了个140矿石机,碰巧也用了听诊器+耳塞机改装的,效果不能与搂主的听诊器耳机相比,而且夹的耳朵眼生疼:(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22221149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222211389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以下是引用 蚂蚁 在(2005-12-2 22:18:27)的发言:

受益匪浅,我在七月份装了个140矿石机,碰巧也用了听诊器+耳塞机改装的,效果不能与搂主的听诊器耳机相比,而且夹的耳朵眼生疼...

很有创意。设法调整两条导管中间的弹簧钢片,可能就不会夹得耳朵眼生疼。你的耳塞机发声效率太低。想办法找个好一点的,或者换个高阻电磁耳式的,声音会大得多。不过这样一来又可能嫌它太重了。

顺便问一下,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活动矿石?似曾相悉,又回到上世纪 50 年代了!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5-12-3 3:47:51 编辑过」[/right]

楼主:

以下是引用 bjkxl[/B] 在(2005-12-3 2:56:33)的发言:

在耳机壳和震动片之间还有一个纸垫圈没有画出。

是的,谢谢 bjkxl 兄。

不熟悉绘图软件,手绘又难看。这还是请我儿子画的,自己再加入中文说明。

纸垫圈在这图里很难表达。如果机壳的边缘磨得恰到好处就不需要空心纸垫圈了。磨得太低才需要用薄纸剪几个,逐个垫在耳机壳和震动片之间调整它们之间的距离。

网友:

以下是引用 mak1939[/B] 在(2005-12-3 3:23:07)的发言:
很有创意。设法调整两条导管中间的弹簧钢片,可能就不会夹得耳朵眼生疼。你的耳塞机发声效率太低。想办法找个好一点的,或者换个高阻电磁耳式的,声音会大得多。不过这样一来又可能嫌它太重了。

顺便问一下,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活动矿石?似曾相悉,又回到上世纪 50 年代了!quote]

矿石机零件非常难寻觅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231410482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231411462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51231412182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2006-04-04):

我在本帖前面介绍的听诊器式耳机是单声道的。最近在eBay发现了一副德国制造的德律风根(Telefunken)立体声耳机,也是造成听诊器式。这类耳机很少见,现将它的照片转帖让大家看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41030539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