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77换磁头后感

楼主(2005-12-08):
起先看到1.2卡原配磁头有深的磨损,1999年8.9月份,一时手痒,取下用油石打磨,再用最细的砂纸,甚至用其他磁头的光面研磨,装上后,高音没有了,声音钝的很,
没有办法,只好到有卖的地方看,国产磁头质量太那个?磁缝间隙好大不说,钢叠片还不齐,又见卖家问起阻抗什么,就想起10几年前在同学那见到有两个0089磁头,便去收购,
磁头是见到了,可他有GF777,不卖,没办法,
当他面打开看了看,好DD,看的我心痒痒,只好借来量了阻抗,
后在广电零件部见到双曲面磁头,记得是DM62?当时没有留意,只靠眼睛仔细挑其中钢叠片最齐最好的,买了4个,一个13,回后发现有大写字和小写字两种,经试用,发现小字的高频好,但低音没有夏普磁头好,大字的高频差,都不满意。
后有机会弄到5个0089,换上,2卡录音满意了,1卡总缺少原来的味道,当然,磁头是我用带子听调,没有标准方位角测试带可能是其中原因,
今年(2005),又弄到GF555 GF700 GF800,磁头好几个,看GF555磁头外形和阻抗与0089一样,12月5日便拿了放音磁头用原来1卡磁头精绕细焊,再用绝源漆一抹,即能防潮又起保护作用。
6日,装上,用卡友TDK B60录的歌及我20年前左右用松下6倍速卡录的音乐大至调了一下,出乎意料,出奇的好。
不足之处,没有标准测试带,方位角只能自己听调。听音乐可以,录资料勉为其难了。
其二磁头不是耐磨的,好在收藏储备的磁头多多,只要愿意,动手即立刻换新。

楼主:

磁头方位调节心得
很早从8几年开始调,那时一直是听带,没有录,所以调的正不正,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后买了GF777,到手时2卡被动过,不得以调,而每次调后,前次录的,重放感觉到高频不足,闷了。
现在积多年调节经验,谈谈我的看法
没有基准,带子清晰点一般能调出约90度范围,此范围内有可能被误认定一处,如果轻易一粘,那以后录的带就是一顺子了,本机听不用说,换机则要大打折扣了。我在次教训多多,朋友好多经典音乐资料,有的基本是白录了。
一般调过,用标准带子听,声音偏L,而录的偏R,不平衡,
于是我想了个找基准的办法:
1.先用高频清晰的带子大概调到声音清晰,多调调,认为最好处,
2.拿高频清晰的CD录一段,并在调节螺钉此处用笔做个标记,一处标在固定处,最好标三点,成一线好看是不是正确位置,
3.练耳朵,反复调,至能调到标记处的听音感觉,记住了;不找对感觉调,觉得清晰处一般容易多调过约15度。
4.再拿那盘标准磁带来调到有那感觉,基本八九不离十了。
现在我只要找到的那感觉对路,能调到清晰处的百分之100处,可谓功力深厚了。99年至今已经调录磨废了好几个0089磁头,有失有得,
现在调的方位,是按此方法调的。录中唱杨钰莹独唱专辑后,用松下S7F配AIWA V16听,竟然有了CD的感觉,甚至感觉比我买到的松下随身CD好听(自己感受),好比是随身CD,美妙完美极了。
对基准的描述有待补充

网友:

经验之谈!看来楼主对收录机和磁头颇有研究。学习了。

网友(2013-09-19):
老师傅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对磁头方位角的作用与意义理解的有些混乱。

网友(2015-07-30):
引用 楼主:
磁头方位调节心得
很早从8几年开始调,那时一直是听带,没有录,所以调的正不正,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后买 ...

学习了,谢谢分享心得。

网友:
曾经的磁带机调磁头也折腾过

网友:
十年前的帖子温故知新。。。

网友:
555、666、777磁带仓门轴磨损影响声音也是夏普双卡的通病。

网友:
同一时代同一感觉,太亲切了!

网友:
楼主把磁头方位角问题理解的太高深莫测了,其实远没那么神奇。

网友:
录音机换过DM62,声音确实有改变。动听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