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调频广播的二极晶体管接收机

楼主(2005-12-18):
1a5gt 在本坛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矿石收音机可以用于调频接收吗?
(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5615&highlight=%2B1a5gt )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答案。二极晶体管接收机不但可以接收调频广播,还可以用喇叭收听。这个网页的链接是: http://home.hetnet.nl/~dick-kleijer/enset6.htm

这网站里面还有很多研究矿石收音机的成果,懂英文的朋友可以在里面选择看英文的说明。

现在把他的 “ FM 二极晶体管接收机” 翻译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FM 二极晶体管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可以接收调频广播波段 ( 87-108 MHz ) 的电台。

原理图说明:

这个接收机有一个可变电容器 C1 和线圈 L1 组成的调谐电路。线圈 L1 是 285 毫米的长铜管,它的外直径是 12 毫米。输入信号通过线圈 L2 耦合到 L1。 L2 和 L1 平行放置的长度是 25 毫米。 L2 的导线直径是 0.5 毫米,它和 L1 之间的空隙大约是 1 毫米。 在 L1 的两边竖立了镀铜的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板和 L1 之间的空隙是 10 毫米。 L1 和底板之间的空隙也是 10 毫米。

底板同样是用镀铜的印刷电路板制成。 L1 的接地端通过一小块印刷电路板与底板连接。底板和 L1 之间必须接触良好,因此要焊接得很好。铜管 ( L1 ) 必须很清洁,没有氧化物,否则选择性和灵敏度将会降低。变压器的型号是 Visaton 制造的 TR10.16。

检波器 HSMS2850 是一个表面安装式的肖特基二极管 ( SMD Schottky diode )。这种肖特基二极管具有很低的正向电压降和很快的转接动作,适合做微弱超高频信号的检波器 。

这个接收机是一个斜率检波器。接收机必须调整到稍为偏离电台的频率。输入信号是放在过滤曲线 ( filter curve ) 的倾斜部分,这时调频的调制信号也将会变成一些调幅的调制信号。这调幅的信号能够被二极管检波。

天线和收听效果:

为了接收信号我用了一条 3 单元的定向天线。它有大约 5 dB 的增益。

只把天线安装到 1.5 米高 ( 注: 从照片看应该是指与屋顶的距离 ),我就能够接收位于 Lopik 的七个电台。 这些电台是:

90.7 MHz 的 Arrow,
92.6 MHz 的 Radio-2,
94.3 MHz 的 Radio-4,
96.8 MHz 的 Radio-3,
98.9 MHz 的 Radio-1,
100.1 MHz 的 BNR Nieuwsradio
100.7 MHz 的 Noordzee FM

它们的发射功率都是 100 千瓦,距离是 17 公里。

输出信号相当弱,因此要用很灵敏的喇叭,例如下面的驱动单元 ( 喇叭头 ):

灵敏度测试:

从下面的照片你可以看到测量接收机灵敏度的测试装置,右边是一台超高频信号发生器。当输入功率为 -40 dBm,频率为 100 MHz 时,R1 两端的直流电压是 1.6 mV。

补充资料:

驱动单元是号角式扬声器的一部分,通常在运动场等地方使用。驱动单元安装在号筒后面。这个号筒的直径是 63 公分。

号角式扬声器的效率比其他喇叭高得多。我现有的最好的驱动单元 ( 牌子: Adastra,型号:952.207 )安装在号筒上的时候,它的效率是 112.5 分贝/瓦/米。 这个单位 “ 分贝/瓦/米 ” 的意思是: 输入 1 瓦的功率到喇叭里,在距离喇叭 1 米的地方,以分贝为单位测量所产生的声压。

标准家用喇叭的效率是 80 至 95 分贝/瓦/米。比较大的喇叭可以达到 100 至 105 分贝/瓦/米。

10 分贝的差别相当于 10 倍的功率。20 分贝是 100 倍的功率,30 分贝是 1000 倍的功率。因此,与一个 112.5 分贝/瓦/米的驱动单元相比,一个效率是 82.5 分贝/瓦/米的喇叭需要大 1000 倍的功率才能产生相同的声压。

为了得到最高的灵敏度,可以把驱动单元从号筒上拆下来,让它紧贴着你的耳朵。 这驱动单元的音质非常好。把它安装在号筒上的时候音质将会下降,号筒没有令人满意的低频响应。想要得到好的低频响应,号筒必须有很大的直径和长度。 当驱动单元装上号筒的时候,二极晶体管接收机是可以满意地用扬声器收听的。

用这样的扬声器连接我的第三个接收机,收听一个本地电台 ( 距离 17 公里的 120 千瓦电台 ),客厅里充满了背景音乐。

用号筒扬声器 ( 通过一个音频变压器 )连接到我的第一个接收机,在室外超过 30 米的距离可以听到声音。

驱动单元的输入阻抗通常是 16 欧,不能直接连接到二极晶体管接收机上。必须用一个音频变压器,把高输入阻抗转换至 16 欧。

( 注: 这里所指的第三个和第一个接收机,是作者在他的网站上介绍的另外两个中波二极晶体管接收机 )

网友:

离发射台近的朋友可做一下试试,离发射台远的朋友就要做一付八木天线阵了

网友:

这东西要制作出来恐怕需要很高级的测试仪器.

楼主:

以下是引用 cscs[/B] 在(2005-12-19 2:14:38)的发言:

这东西要制作出来恐怕需要很高级的测试仪器.

不要被作者那台超高频信号发生器吓唬住了。我想如果严格按照他的数据制造两个“线圈”,谐振频率不会相差太多。可变电容器容量不大,如果没有现成的,甚至可以利用铜板自制一个。输出变压器可以不要,以高阻耳机取代试验。肖特基二极管比较重要,也许能找到其他型号代用的。

业余爱好者贵在好奇心重,勇于探索,不怕失败,从试验中得到乐趣。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5-12-19 4:27:19 编辑过」[/right]

网友:

谐振回路用1/4波长传输线,制作的时候用3英寸半粗的家用镀锌铁皮烟筒正合适。

网友:

以下是引用 yccui[/B] 在(2005-12-20 15:42:16)的发言:

谐振回路用1/4波长传输线,制作的时候用3英寸半粗的家用镀锌铁皮烟筒正合适。
镀锌铁皮烟筒作谐振腔,1英寸的铜管作1/4波长传输线。

网友:

有点没看懂,L1和L2是连通的,怎么还要25mm的导线耦合?

楼主:

以下是引用 rzq 在(2006-1-15 23:11:18)的发言: 有点没看懂,L1和L2是连通的,怎么还要25mm的导线耦合?

看这幅线路图,L1 和 L2 在左边的一端接地连通,但是右边另一端并不相通。L2 的另一端接到一个 BNC 插座 ( 这插座的中心线接 L2,外壳接地 )以便输入 FM 天线信号。那一段 25 毫米的导线就是初级线圈 L2 的一部分,它和 L1 距离 1毫米,把输入信号耦合到 L1。 对于很高频率的 FM 信号,L2 这么短的倒 U 型导线已经不是单纯的电阻,而是一个电感线圈。信号通过的时候会产生电磁场影响 L1。

网友(2006-01-17):

原作利用同轴滤波器高Q特性,调整到谐振点适当偏离接收信号的频率,也就是频率特性曲线倾斜的部分与接受频率重合做频率检波,太妙了
如果你距离电台很近的话应该是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哈哈,看到文章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真的去做就好像是吃饱了撑的……瞎说的,别生气!

网友(2006-10-11):
本想试装玩玩,但听不练兄这么一说......

本想试装玩玩,但听不练兄这么一说......
还是算了。

网友(2006-11-28):
看来要一试了...................

网友(2007-01-09):
肖特基二极管?

请教各位大侠,肖特基二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那里有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2695&extra=page%3D1 )里有几种中、外常用于矿石机的肖特基二极管介绍。

网友:
在中国有那么大功率发射台吗?

FM是视距传播的,在国内一般发射台功率都不大,通常在50瓦到10千瓦,(再大也传不到视距之外)。所以通常FM接收机灵敏度以微伏计。

网友:
好!!!

不过这个天线是垂直极化安装的,我国的FM广播都是水平极化发射

网友B:
看上去象是是通信天线,广播电台多数要求全向发射,很少有人用八木天线……

过去的接力通信天线是水平和垂直极化同时使用,因此振子成十字形布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有理,有理,支持.

网友(2007-09-02):
文章发表的好啊!   CRSA9730    刘景岩

网友D:
哈哈,这个人很厉害,试图作个谐振腔构成高Q回路,而接收信号全靠天线的架设了,和中波的有很大区别,我寒假的时候也想试试手
准备作个螺旋谐振腔,内壁镀银,Q值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又看了一遍,好像那位外国爱好者做的还不是很认真阿,比如那两块垂直放置的铜箔板,切割边缘都不整齐

网友:
据说米国人造飞机用钛合金苏联人造飞机用钢板都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人很厉害,试图作个谐振腔构成高Q回路,而接收信号全靠天线的架设了,和中波的有很大区别,我寒假的时候也想试试手
准备作个螺旋谐振腔,内壁镀银,Q值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必内壁镀银,那样不便仿造,可利用黑白电视U头该造工作量小便于成功仿造也容易。而接收信号全靠天线的架设了,在米波段电尺寸正确的天线几何尺寸太小了信号强度低不能用长线天线,一定要用定向高增益天线。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精神鼓励
只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不知道黑白电视U头长啥样
哪位大哥上上图来看看
其实电视信号设备里面是有螺旋滤波器的,稍加改造效果肯定好,因为是成品嘛 ,不过也没见过,只是有所耳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象是是通信天线,广播电台多数要求全向发射,很少有人用八木天线……

过去的接力通信天线是水平和垂直极化同时使用,因此振子成十字形布置。

正是通信天线,自然界的各种类型的电磁干扰QRM大部分为垂直极化波,为了保证电视,广播的质量采用了水平极化波,通信的地位次之采用了垂直极化波同时也防止通信干扰电视和广播。在米波段用八木天线接收电视和广播是常见的。振子成十字形布置多用于对空的测量和通信例如气象气球,米波分米波雷达,另外在低轨道卫星通信中,也有用正交十字八木天线做米波分米波跨波段差转中继,每次卫星过顶有3-5分钟的通信时间HAM朋友可用简单的三单元正交十字八木天线试一下在沈阳卫星过顶有3分钟左右的通信时间,以有几位HAM朋友互相通联过。

网友(2008-03-31):
有没有制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U头改造明显困难,谐振腔的尺寸和FM波段相差太大……
能用集中参数谐振的时候最好别用分布参数方式。

网友F:
麦老师您好!请告HP5082-2835 是肖持基二极管 还是场效应管 几条腿?我联糸过价位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麦老师您好!请告HP5082-2835 是肖持基二极管 还是场效应管 几条腿?我联糸过价位挺高的。

HP5082-2835 是肖持基二极管。价钱可能会贵些,HP可能不再生产了,现在不容易找到。玩矿石机的人喜欢用它是因为它的导通电压比较低适合弱信号检波。这是我的实物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