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显卡坏了谁会修呀

楼主(2005-12-22):
小弟的显卡是GF5200(双敏).故障是重启时自检能过,但是就是无视频输出,有时通一会电再重启就好了.看表面元件也无明显损坏.搞的我现在不能关机.哪位大哥能帮我指点怎么修呀?谢谢了!!!

网友:

到别台机子试下

楼主:

换过了,确实是坏了,有时好用.

网友:

换台电脑试过证明它确实有毛病的话,楼主可以检查显卡上的一只大功率的场效应功率管,看一下它是不是过热发黄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有什么质量问题的。

网友:

如果能自检的话,我想还是查一下最后的输出,看没有信号时,它的输出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显卡风扇在转,有三只大功率的管外观没什么异常.电解也没胀,我怀疑可能是输出或者BIOS有问题吧?

网友:

以下是引用 火神 在(2005-12-25 12:53:51)的发言:

谢谢大家的意见.显卡风扇在转,有三只大功率的管外观没什么异常.电解也没胀,我怀疑可能是输出或者BIOS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你将显卡取下来,用橡皮擦将显卡的金手指擦干净再试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不行呀!哥哥

网友:

呵呵,这问题看来您只有将它送修了。我不劝您自己去动它上面的元件。因为这样很容易将问题复杂化......

楼主:

算了等它坏了买个新的吧。我们这没有会修的。我是贵阳的

网友:

哦,这样试下:
先找一台电脑,用这显卡试,如果是同样问题就证明这显卡确实是有问题。
如果想你帖子里说的这样情况,估计它的问题不是很大。你可以仔细的检查看电路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看问题可能是出在它的接口的可能性大。

网友(2006-01-24):

查输出电路,三原色RGB和行场同步信号电路

主要查行场同步输出,在找上找一个VGA15针D型头的针脚定义,然后在显卡一路一路查,看看是否是贴片电感有断裂或虚焊!

一般情况下主芯片不会出现虚焊的,不过要是真出现了那除了BGA焊机谁也修不好!

AGP引脚接触不良会造成死机,但不会造成无显示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你的显示器是否支持DVI输出,5200一般都可以支持D-sub和DVI两种模式的。

实在不行就去买一块2手的,我买的5200u版的(64/128)才220。

网友(2006-02-27):

现存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现在已经能凑合用,在电炉子上烤一下,装回来就能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