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66有交流声

楼主(2006-01-07):
lm4766功放:无前级,标准线路,输入信号线长达4米。音箱:一个电容简单分频。输入信号线悬空时,把耳朵贴着高音或低音喇叭都听不到任何杂音。把信号线接到电脑声卡上后,耳朵贴着低音喇叭只能听到极其微弱的噪音,但是高音喇叭中却有半米开外可闻的交流声,听起来像是100赫兹的杂波。而把其他功放接到声卡上却没有噪声。怎么也找不到原因,郁闷。

网友:

看声卡的输出内阻,输出内阻大了,声卡本身就象是个接收器,是能感应出哼声的。

输入信号线用4米长的干什么,2米就足足够了。。晕。。。。。。

网友:

这种现象不可思意.高音有交流声低音也应该有,而且比高音还要大些才对.可能是你的机器有高频自激的现象,不妨将输入端对地并一个100P至200P的电容一试.(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

网友:

采样下来频谱分析,看看是不是50Hz。如果是,信号线芯线结构可能有问题。

楼主:

以下是引用 进修 在(2006-1-7 12:52:27)的发言:

这种现象不可思意.高音有交流声低音也应该有,而且比高音还要大些才对.可能是你的机器有高频自激的现象,不妨将输入端对地并一个100P至200P的电容一试.(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
我就怀疑是高频自激,我已经用过并200p电容这一招了,但没用。输出端对地应该接有一个4.7欧姆电阻和0.1微法电容的串接网络,我没接,估计和这个有关。

楼主:

以下是引用 月夜宁静 在(2006-1-7 3:03:36)的发言:

看声卡的输出内阻,输出内阻大了,声卡本身就象是个接收器,是能感应出哼声的。

输入信号线用4米长的干什么,2米就足足够了。。晕。。。。。。
但是其他功放接声卡却没有这种声音。4米才足以把机器连接到房间内任何地方的音源上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2c4c[/B] 在(2006-1-7 13:08:30)的发言:

采样下来频谱分析,看看是不是50Hz。如果是,信号线芯线结构可能有问题。
业余的,没条件。但是听起来像是100赫兹的基波,上面有很强的高频涟波。

网友:

你说的有到理,应该在输出端接一个串联网络试一下.

网友(2016-03-03):
4766的信噪比很高,如果滤波没有问题,那很可能是PCB走线有问题

网友:
电脑声卡的原因,每个电脑的声卡不一样,或者你把你的声卡驱动重装一下,试下

网友:
信号线太长了,在检查下线路吧,可能PCB走线有问题

网友:
把信号线最前端左右声道直接对地,看还有噪声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