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几款电容的使用心得

楼主(2006-01-10):
几款电容的使用心得
前段时间对自己的国产胆机音色渐不满意,就抄起烙铁摩改起来,主要摩改偶合电容(两级分别为0.1uf四只和0.22uf两只)和接地电容0.33uf两只。目前市面上的高价电容比比皆是,如REL CAP、MIT RTX、Jensen、KIMBLE等,价格不菲,一只上百甚至近千元,用在我的国产几千元胆机上性价比不高,因此目标主要锁定在一些较廉价的二手古董电容上。试用了几款电容,特点各不相同,现记录下来,请各位高手指点。顺便说一下,为防止个人听音喜好偏向,摩改过程多次使用Audiolab8000P纯后级对比较,并得到很多朋友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对两位表示感谢。
1、VQ油浸电容    斯碧的VQ电容的名气很大,0.1uf/400v大约20多元一只,因此首当其冲先使用它。但是试用后却大失所望,VQ的高频解析力极差,通透度不好,声音暗淡无光,中低频厚实,速度较慢,动态一般,唯一可取之处是声音较柔和,音乐感不错。但是总觉得声音朦胧放不开,听后胸口堵得慌,窃以为中低频厚实是牺牲高频换来的,不值!但VQ名声在外,只好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掌握要领,就四处咨询,有高手前辈答疑说用VQ代换薄膜电容时容量要降低1/2--1/4,于是就用VQ 0.1uf替换在原机偶合0.22uf处,结果发现高频略有改善,但声音变轻、变薄,没有原来的厚实感,分析一下应该是高频延伸还是不好,只是由于声音轻、薄了,相对造成高频好像有点改善的假象。另据行内人说VQ原来不是用于音响上,而是用于电源上。现在我手头上的VQ电容全部闲置不用。
2、TCC油浸电容    我见到的TCC都很旧,外面套着透明塑料壳,0.1uf/350v也是20多元一只。换上TCC的第一感觉是惊喜,它一扫VQ电容的阴霾之气,声音比较纤细、干净、透明,高频的解析力及高端的延伸非常好,相对来说中频不很突出,但质感不错,很是清爽、通透、细致,音乐之中的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决不拖泥带水,音场也很宽广。整体上是苗条型的,但是也不会太瘦,音乐感不输VQ,但中频没有VQ的厚实,是我喜欢的类型。唯一不足之处是低频的量感略少,泛音不够,大提琴的箱振声较少,因此听大提琴时会觉得声音偏薄,尤其是两极偶合电容全用上TCC油浸电容时更是如此。有高手说用TCC容量也要减半以上,但依我个人以上使用心得,TCC容量不能减少,否则声音太瘦,低频量感不足。有一点要注意,可能我手头上的TCC油浸电容年代久远,漏电厉害,耐压350v的只能用在输入端偶合,否则会漏电,轻者引起“劈啪”声,重者烧管。我一直忘不了TCC那通透、细致又有味的声音,使用大半年后又邮购了几对耐压1000v的0.1uf,但还是漏电,连用在120v的电压上都不行。据说油浸电容要铁壳封装的才不会漏电,但TCC我买不到铁壳的。因此TCC电容在我机子上服役了几个月以后,最终因为没有安全感的缘故我放弃了。
3、黑寡妇电容    0.1uf/400v也是20多元一只。很多人都说黑寡妇电容是油浸电容,其实他是薄膜电容。黑寡妇的音色与VQ、TCC相比,处于两者之间。论细致通透,高频延伸比不上TCC,论声音柔和、音乐感、中频厚实度比不上VQ。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他的高频延伸、解析力比VQ好,中低频厚实度比TCC好,取两者的中间值,音乐感也不错,他的声音不会让你有惊艳感,但也不会让你皱眉头,搭配得好也是可取的。因此尽管我选用的电容经常变动,但是黑寡妇电容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备用对象。
4、西电油浸电容    西电的名声够响的,我手头有三对西电0.1uf/1000v油浸电容,每只30多元。西电的风格类似于TCC电容,但高频延伸、声音细腻度、解析力、音乐感等方面比TCC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的缺点也比TCC略大,低频量感和泛音比TCC略少,听钢琴声晶莹通透,但少“木”味;听大提琴的声音更明显,琴振声少,有点象是小提琴。西电油浸电容是铁壳封装的,还胜TCC油浸电容在不漏电,因此弃用了TCC电容后我首选西电电容。
5、红WIMA电容    红wima有好几种型号,最著名的是MKP-10。最早我试用的是MKS-4,声音实,解析力差,不通透,无多少可取之处,后来朋友送我几个MKP-10,的确不错,让我领略了红WIMA的魅力。那时我用六只西电0.1uf并成两只0.3uf做倒相级的接地电容,朋友到我处听后提出大提琴的泛音不足后,我用MKP-10电容0.33uf/400v换入,明显感觉中低频量感多了,虽然高频没有西电的细腻通透,但由于低频稍多,声音平衡感好。它的声音较柔和,音乐感好,有点类似黑寡妇,黑寡妇的声音更温暖厚实,但MKP-10声音更通透、解析力也更高。
6、EC电容    有家公司打出广告上,号称其用EC电容打摩过的国产CD机可以胜过售价几万元的进口CD机,我虽然不信,但还是想办法搞到十几个EC电容。当我满怀希望的把0.1uf/850v的EC电容换入偶合端,出来的声音却让我跌破眼镜,它的高频量感很多,但音色硬朗,火气大,很冲,听起来发亮,吵耳,音乐感极差,一会儿就让人发烦生厌。后来把它并到退偶电容上,听了一段时间还是不适,老觉得高频冲、硬,只好全部取下,彻底弃用。不过还没有机会试用80uf/30v的EC电容,不知两者是否同个系列。
7、XINDEK金字DOUBLE MKP电容    90年代国内杂志介绍很多,我的原机偶合电容就是使用XINDEK 金字MKP的,据说测试参数与SOLEN相差不多,然而实际效果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主要问题在于声音直白硬朗,音乐感差,缺少一种娓美婉转之风,但还是比EC电容好。也难怪现在已较少有人谈论它了。
经过一年多的比较试听,最后我选择了西电油浸+黑寡妇。西电0.1uf当第一级偶合,取其声音细腻通透,音乐感好;黑寡妇0.1uf两两并联成0.2uf当第二级偶合,取其声音柔和厚实,与西电油浸电容互补。倒相级的接地电容选用红WIMA的MKP-10系列0.33uf,取其声音细致平衡,实际听音时感觉声音略薄,于是再并上0.22uf,效果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偶合电容容量最好不要随意增减,在我试用西电0.1uf的时候,感觉中低频稍瘦,于是两两并联使容量增倍,结果发现中低频量感增加不多,但中高频已显凝滞,尽失西电的本色,得不偿失;试用黑寡妇时为增加通透度,将0.2uf容量减半,结果量感顿失,声音较单。电容的选用原则是细致通透型的做前级输入偶合,厚实温暖型的做末级输入偶合。新换上的电容至少应听上2-3天才下结论,这是很多高手的忠告,我在实际使用中也有这种体会,经过几天的历练,声音会变得更通透、解析力更好,声音更放得开。

试听几款极品电容!!!

电子元件自身对声音的影响是大家所公认的了,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厂家的产品就有不同的声音,说得悬乎一些,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完全相同的材料及工艺参数要求做出来的产品,仅仅是生产日期有几年的差别,声音就有差别。或许这里而还有一些被人们忽略了的细节因素,但足以说明各种电子元件音色的离散性比较大。

因此熟练地掌握各种电子元件的声音风格,以及不同厂家、不同工艺结构、不同材料生产产品的音质音色,是每一个音响设计工程师和DIY爱好者的必修课。你可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子工程师,你可以设计出出类拔萃的音响电路,但假如在掌握各类元器件的声音风格上疏于勤奋的话,那么很难使人相信你会制作出声音一流的音响产品来。《音响世界》首次举办的《胆机DIY大赛》消息发布后,笔者陆续接到一些DIY爱好者的交流电话,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各类电容的声音风格特点,特别昌耦合电容的选用。耦合电容在电路中的重要性已是大家都熟知的了,大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然而这些“音响专用”的奢侈品价格让人咋舌,一千多元一只的“极品”并不罕见,大多数DIY爱好者手头几乎没有条件备下几个品牌进行对比实验,面对众多的“补品”、“极品”无从下手。因此了解和掌握一些著名品牌品牌电容的声音风格,成为备爱DIY爱好者欢迎的话题。在跟汪杰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也非常希望笔者写一点相关方案,好在笔者手头还能找到一些“极品”电容,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怎么困难,也就欣然应允。

笔者从事音响研究多年,对于大陆市场上能够见到的一些“极品”电容并不陌生,但是真要坐下来专门的对各种品牌进行正式的认真的试听对比,却还未做过。以前《音响世界》杂志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相关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这次为重视起见,也为了避免个人主观因素的一些干扰,笔者特意邀请了远在百多公里外的“金耳朵”胡兄前来一起参与对比试听。

由于这次对极品电容的对比试听比较耗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我们这次只选择了三个品牌四个型号的电容,并把功能局限到了信号耦合来进行试听测试。电容分别是MIT的TRX、JENSEN的油浸铜管铜膜、M-CAP的锡箔及银铂油浸电容。容量全部为0.47UF。试听设备为:

音箱:丹拿信心5号
功放:KRELL 300S,LDH三分体前后级旗舰放大器
音源:转盘:MARANTZ 15F
D/A:SONY R10
线材:喇叭线:卡达司 金参考5C
信号线:AUDIO NOTE纯银线超时空DECADE

老化熟煲
为尽量达到对试听电容的公平测试,所有电容均预先进行了老化稳定处理。这是一道不能省略的工序,见到过一些朋友进行听评多是抓过来就上机,听一下就发言,这样的测评总有些欠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一就是“煲”跟没“煲”过的电容声音相差非常大,特别是一些没有经过“煲”的高档油浸电容,刚上机的声音是很不怎么耐听的,但煲前、煲后声音的反差巨大。在这里也罗嗦一下处理过程,或许对爱好的朋友有一定帮助。

第一步要进行额定电压下的老化处理,就是在电容两端施加以额定承受直流电压(要串接一只限流电阻,阻值为施加电压短路电流=1mA左右即可),最少要保持30个小时以上,然后撤去老化电压,在充电状态下放置一段时间,特别是油浸电容这个工序是不可省略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缩短“煲”的时间,二是可以使电容以最短的时间进入最佳的稳定工作状态。上述操作千万要注意人身安全!特别注意充电后静止状态的电容,在一定时间内仍可以对人体产生强烈的电击伤害。

第二步进行音频信号“煲”。静止放置一段时间后的电容就可以进行音频信号“煲”了。“煲”之前要对电容预先放电处理,可通过限流电阻缓慢放电,避免短路放电。

放电后的电容使用一个RCA插在一台前级的输出端口上然后给前级输入音频信号(调频广播比较方便),把输出音量开足到2/3左右,连续“煲”50个小时左右即可。

连接时优先把直流老化时接正极的电极接RCA的输出正端,老化完毕后给这个“正”端做好标记,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就一直把这个电极作为“正”输入端使用。无论是新装还是旧用,都要尽量按照这个“人为”的极性使用,尽量不要混乱颠倒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音频煲不能替代直流老化,特别是没有经过直流老化的电容比较难煲,而且声音也很难进入最佳状态。大家不妨分别把一只经过直流老化的和一只未经过直流老化的油浸电容,同时“煲”上几个小时后上机试听,结果立见分晓。

对于油浸电容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在同一款电路中工作在两端有电位差的条件下声音要比工作在零电位差的条件下列靓声,而且电压越高效果越明显。具体的声音表现是更加凝重累赘腻平稳,特别是高频会感觉量感减少而密度质感穿透力提高,这是一种“贵气”的风格走向。这可能是由于两端的电位差相当于给电容施加了一个极化电压,从而使电容内格种材料(电极、油等)的电子排列流向更加有序的原因吧。在我们打摩一些D/A器材时,发觉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连M-CAP或JENSEN油浸电容效果要比使用其他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油浸电容有了一个极化电压。试的电容

一、MIT RTX

MIT是美国的顶级电容,也是一个很年轻的高级电容。RTX是MIT电容中最高极的电容,我们把MIT RTX电容作为参考电容是因为这款电容大家比较熟悉,有着非常优秀的性能和声音,从其经久不衰的畅销历史以及在众多的进口名品高档前级里面的出镜率上,可以透视出该电容的实力。

上机试听:MIT RTX的声音平衡规矩,有差出色的解析力,密度质感不过不失,各种乐器的声色还原质朴真实,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染色夸张。具有非常优秀的瞬变反映,对微弱信号的还原再生极为出色,定位准确,场面宏大动态凌厉。

二、JENSEN油浸铜管铜膜电容

JENSEN的油浸铜管铜膜电容也是近几年胆机发烧友喜欢采用的一只著名电容,在一些注重“味道”的进口前级里面也时有采用。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以其特有的音色而备受很多胆友的拥戴。
上机试听:JENSEN油浸铜管铜膜电容的声音跟其他品牌电容的声音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对整台机器的声底风格影响很大,一换上该电容后,整个声底变得温暖顺滑了下来,跟参考电容相比较它的声音速度稍慢了些,低频量感多了些,下潜更深、更松软。但冲击力跟弹跳感要比参考电容逊色一点。

该电容的高频也很有特点,细腻不毛糙,没有尖刺感,久听不头疼。但瞬变稍欠了点,高频乐器的音头上升速度也略慢。总体上说来该电容倾向偏“美”风格,但也或多或少的损失了部分“Hi-Fi”元素,正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很多追求“味道”的胆友会很喜欢这种声音。一位稳重的胆机设计师说的好:它是味精也是染料,它可以给你一种美艳。

其轻松自然的演绎,没有压力和烦躁的特点是其最大的买点。然而高昂的售价又备受人微词。

三、M-Cap 锡箔、银膜电容

M-Cap是一个来自德国Mundorf Supreme公司的极品电容,是该公司跟一家研究所的合作产品。该公司称M-Cap电容在努力做到出类拔萃的性能指标的同时,反复多次的进行材料组合对比实验,结构工艺调整实验,每一个微小的实验对比环节都是由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跟资力深厚的音响评论人员进行反复多次的对比试听,并以听感为第一要素而最终定型的。

M-Cap的音响专用电容中MKP材质者以黑色胶膜包覆,耐压值分400V与630V两种,蓝色包装者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厂方表示其音色之佳可以傲视任何同类产品,而黑色的MKP电容厂方推荐适用于分音器与前后级的放大线路中。

试听M-Cap锡箔电容,该电容的通透感非常好,铜管乐的辉煌,弦乐的泛音要明显的有别于其他几款电容,开扬鲜活真实。钗、铜锣等金属乐器的泛音余韵似行云如流水,潺潺袅袅回味无穷。响板、板鼓等打击乐器的清脆饱满坚实感强烈,碰铃的碰击感,鼓锤接触鼓面时的弹跳感,钢琴高音区键盘回弹的“颗粒感”,小提琴高把位弓弦摩擦出的丝丝缕缕都给人以明显的感受。乐器线条勾勒清晰可辨。

对于用惯了油浸电容的烧友来说,换上M-Cap锡箔电容后会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风格。M-Cap锡箔电容超凡的解析力会让你惊觉到底以前遗漏了多少跃动的音符!单就“Hi-Fi”元素的表现来说,这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电容。当然也有朋友批评它过于“Hi-Fi”了些,少了点“音乐感”,说到底就跟“LP”、“CD”之争一样,除去口味喜好以外,对音乐、乐器的认识也左右了个人的听评尺度。任何元件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只要我们认识到了它们各自的利弊,在使用过程中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为已所用才是智者。

在一些采用耦合电容的后级功放中,为保证低频下限的拓展,耦合电容的容量会采用得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大大增加了成本,也影响了高频的穿透力。一个折中的好办法就是在一个大电容上并联一个高素质的小电容,而并联M-Cap锡箔电容就是一个良好的选择,试验得出RIFA420+M-Cap、大S SOLEN+M-Cap都是良好的搭配,对改善高频的细腻延伸和通透感以及弱音细节的再生,效果很显著。

M-Cap的油浸银膜电容体积小巧,耐压高,具有银导体在声音还原中的一切特质,声音通透甜嫩富有光泽,清新细腻柔顺流畅。没有刻意强调的频段,没有故意修饰的音域,整体的平衡度是所有试听电容些,量感上要少一点,但穿透力要更好一些,更自然更累赘腻,说句土得掉渣的话就是更有“音乐味”些。中频段的还原很有吸引力,人声的表现极具人性化,无论是男声还是女声都能给人以富有磁性的魅力,不算醇厚但也不薄,密度质感不过不失。在此实在难以用自己分乏的词汇去准确恰当地形容它的声音表现,我只能说它是一款具有优秀性价比,非常中性,非常全面的极品电容!

需要注意的是这款油浸银膜电容非常难煲,需要比其他电容长得多的时间才能进入状态。而且煲透后跟没煲声音差别非常大,若不经过熟煲抓过来就上机试听的话,它很可能会让你失望。笔者初次使用它时由于煲的时间不够,感觉不到它有多大的诱惑力,感受一般般。使用一段时间后当再次跟其他油浸电容对比时才发觉:士“煲”三日则当刮目相看了,声音已经完全不是初听时的感受,截然不是一个档次。既有不过不失的“HI-FI元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声音表现,它已经是我最喜欢使用的电容之一了。

我和胡先生试着把几款电容的听感表现进行了分数对比,满分为10分,性价比一项中的价格为市场参考零售价格。这种评价方式直观,方便于比较,但并不全面和准确,只代表笔者与胡先生的个人观众点,仅供参考。写完这篇文章,总觉得有很多没有给大家说明白的地方。是什么方面呢?我一时也概括不出。我想大家可能希望我告诉大家谁比谁好这样一个答案,但是这样回答那肯定是不全面、不公平的。例如大家常采用的在一台机器上面,对某一个元件比如耦合电容进行AB对比实验,看起来似乎挺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每一款电容都有自己的声底风格走向,而你所采用的对比器材也有自己的风格走向,当所对比的电容跟采用的机器风格搭配相和谐时,自然听感上就会好一些,当相抵触时听感上就会差一些,但这并不说明这款电容就是不好。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胆前级高频暗一些,活鲜感辉煌稍欠,那么换用JENSEN油浸电容就不怎么对路,而换上M-Cap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但这决非就是说JENSEN没M-Cap好,反之如果你的前级高频量感偏多,发否则有压抑感,那么换M-Cap就不合适,而JENSEN电容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因此当你只有全面了解了各种电容不同的风格音色走向时,才能有所针对性的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电容。借用一句经典的广告名言:“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设计制作一台青铜声器材所需要的知识跟技巧是非常多的,别指望采用了几只极品电容就会让声音“连跳**”,只有在电路设计、工艺技巧、元件搭配筛选等都至臻上乘的前提下,再根据声音表现有所针对性的选用合适的极品电容才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网友:

电容能出好声??也许吧。。

电容出的声再好,也是假声。。。。我觉得,应该用示波器在不同的频率信号下测试一下便知!

网友(2008-07-15):
月夜宁静

真是不喜欢你的发言方式,你也是发烧友?还是先回家去修养修养吧

网友:
為何沒有國產電容??

网友:
按一楼的说法,说大点,胆机出的靓音都是假的。

网友:
个人有点不同看法在此讨论,如有冒犯,欢迎拍砖,呵呵。
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发烧级音响,它是一个系统。一套音响优良品的组合,各单间元首先是有优秀的线路,优秀的工艺,优秀的元器件,工作点的正确选择及各单元间的正确匹配,良好的听音环境等诸多的因数(条件),方有可能听到自认为发烧的音乐。如若系统中只要简单的调换几只所谓的发烧电容而不考虑如信噪比、听音环境等因素的存在,就能够听到“发烧”声?除非你的耳朵很“金”!一般普通耳朵我想肯定听不到“烧音”!(文中好像把一个电容说的也太神了点)不可取!
其实本人也是很喜欢使用好的发烧电容的 ,(各位可以看到本人在电子管技术区的"胆结石FM收音机"一文中的图片便知)。但本人认为好的电容肯定不是一套音响出靓音的唯一!
以上观点只是本人之拙见,如有冒犯,望见谅!

网友:
耦合电容固然很重要,我不太赞同部分烧友们盲目的褒贬某些电容,尤其是一些价格昂贵"发烧"电容.要多从电路上电容特性上分析,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们搭配或选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