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些油浸电容能用不?

楼主(2006-01-13):
这些油浸电容能不能在胆机上做交连电容?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1122058133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很好用的,使用前最好配一下对。

网友:

没用过,体积很大吧。听说声音很好听。

网友:

放心使用,非常好声

网友:

像以前见到的镇流器上用来功率补偿的电容

网友:

油浸纸介密封电容器,作电子管机的音频耦合电容较好。我有一些2u/250V,江西鹰潭市附近的朋友需要的话可以相送。Email:zxhb86@163.com

网友:

用过容量为0.47U/400V的电容,声音略有不同,铁壳电容作胆机耦合并非魅力无穷,就看你喜欢与否!还有一种军品轴向引线(铝壳)电容,效果也不错。据说也有军品轴向铜壳的,但未见过,不知坦克兄有无?
   还有你的油浸电容砸开看过没,有油吗?

楼主:

军品轴向引线电容有的,0.022U/400V的,打开看了,没有油流出来呀!

网友:

我看它样子破,基本把它当破烂,用到洗衣机电机上面了。原来还可以当音频电容啊。不过它在洗衣机上工作得很好,几年了无故障。

网友:

一个模样的铁壳电容并非全是油浸的,除了从标识上确定之外.还耍看一下有没有油封口.

网友:

大多是腊封而非油浸。

网友(2016-03-03):
好声,但体积大

网友:
做单机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