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从理论和实际上讲,用阻抗多大的耳机为最佳

楼主(2006-01-16):
矿石机从理论和实际上讲,用阻抗多大的耳机为最佳

网友:

把谐振电路等效为电源,把电源阻抗.线路阻抗,捡波器阻抗和耳机组抗都等效为电阻来看,耳机阻抗大了好,其它阻抗小了好,但目前见到的电磁耳机最大也就4400殴,在这个前提下越大越好

网友:

因为矿石收音机的能量是从外部接收的,能量一定的前提下,就电磁耳机而言阻抗越大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小,从这点看阻抗越大越好。但是,电磁耳机阻抗大的电阻也大,电阻越大消耗的能量也越多,这就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弊。理想的耳机是机械效率高,直流电阻值小,交流阻抗大。
我想如果用电阻小的银线,做线圈效果会好些。

网友:

耳机的阻抗和检波的输出阻抗相等时耳机获得的功率最大,但耳机阻抗再大一点有利于减小线圈的负载,提高线圈的Q值,从而提高选择性,所以要两者兼顾。

网友:

根据当年的经验,4K的比2K要响,8K的比4K的要响,似乎是个恒流源。那时的耳机牌子就有202,404,808。

网友:

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欧姆最好

网友(2006-03-28):

矿石机做的好,也就是能量转换率高,可用1K-2K的,这样声音可以大点,矿石机做的一般,也就是能量转换率低,这时可以用高阻的,因为高阻耳机灵敏度高,对还原声音有利.

网友:

40K的.

网友:

我第一套耳机阻抗是1K的收听电台声音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