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式0-V-1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06-01-23):
一直都想把我的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重新做一遍,这些天歇工休息了,于是就动手完成了这个心愿。
这次的原则是尽量利用舱底存放了几十年的老零件,让它们重见天日。

电路图是参照杨名甲的《简单半导体收音机》里的图。

用我的矿石机机座加装低放部分,完工后的图片。可变电容是67年的。

喇叭是69年的。我65年买的那个真美舌簧喇叭坏了,还来不及修好。

二极管是65年的,那时是2AP1,2AP2那些牌子。经测试性能良好,把短了的管脚焊一条线就能用了。

这个10K电阻是64年的,测试阻值正常。

难搞的是电解,基本不能用,只有一个65年的1uf电解有些漏电但还是能用。

专门用接线柱来接三极管,不用焊接。
请出了我珍藏的Л6В,这样打着俄文字母的管子属于希罕物了。可是使用的结果不尽人意,穿透电流太大,且不断上升,在经过若干时间后达到饱和电流,就不能工作了,遗憾啊!

只好又换上我在66年文革大串联时在北京买的处理品低品管,测后发现放大倍数挺大的,穿透电流虽然也是攀升,但还可以控制。

偏流电阻也是64年的,按照当时的办法,用锉刀锉个口子,阻值达到110K,适合我现在的要求。

线圈重绕,加了抽头,效果提高不少。

电源按照老做法,不用电源开关,用一个65年的鳄鱼夹做开关,还可以调节电源电压。使用中发现电压在4.5V以下时,三极管的穿透电流攀升现象基本停止,电源电压到6V时不少锗管出现穿透电流不断攀升的现象,于是只使用三节5号电池。电池全是电筒、电动刮胡子刀里用没了电的,工作得很好。

0-V-1收音机做好了,用耳机听嫌太吵,接上舌簧喇叭,声音不算大,但正好做背景,一天到晚都开着听,电流调在6mA。
嘿嘿,最老资格的还是面板上的旋钮,62年的,那是初次做矿石机时用的,这回也重新出山。

在广州清楚地收到了648KC的广东卫星台,828KC的中央台(转播),990KC的广东南方生活台,1061KC的广州台。

[right]「该帖子被 老k 在 2006-1-23 0:58:50 编辑过」[/right]

网友:

好!名副其实的复古。
老K的东东俺爱看。

网友:

啊……老崔说好一定好!顶!!!!真正的矿石!

网友:

里面一个矿石也没有...晕

网友:

向您学习,多动手!

网友:

老K又讲故事,又能动手。敬佩!

网友:

以下是引用 求是 在(2006-1-22 23:55:16)的发言:

里面一个矿石也没有...晕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12311982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这种电路在我们这里边是不可能有任何反映的,灵敏度很高的超外差机白天也收不到一个中波台。

网友:

每当看到老元件都感到格外亲切。

网友:

仿佛回到了少年

网友:

看到这些老零件,实在是亲切!

网友:

      在矿石机里,允许使用二极管。二极管与矿石都是检波器,没有放大级的收音机就通称“矿石机”。老K兄的复古制作有意思!

[right]「该帖子被 黑猫 在 2006-1-24 9:02:31 编辑过」[/right]

网友:

炭阻和同轴引脚电解电容、“派6B”大帽低频管以及箭嘴型旋扭,都是“古董”啊

网友:

哈哈....好久没看到好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