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元件,不普通的音效.胆石混合式袖珍小功放.

楼主(2006-02-07):
最近刚完成了一台胆石混合式袖珍小,所用的元件都很普通.功率输出用2955.3055对管,整流用6H2,前级放大管用6F1,这种管在音响电路中很少使用.我手里有几只一直想用上它,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有图.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2815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2855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2920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2940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307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3031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3058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62131230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不错!
声音如何!高音纤细么?

楼主:

回DarkHorse兄,由于本机没有大环路负反馈,所以瞬态还不错,用仪器测频率范围20Hz---80KHz比较平坦.主观听音也不错.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11918292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机壳好象自制的,介绍一下

楼主:

回乐版.机壳是用铝合金门窗型材制作的,宽10厘米,高3厘米的那一种,截22厘米长,变压器是自己绕的,数据是经过计算后得出的.输出双14W的音频功率,变压器的功率为70W,余量不大将够用.下面的工作是作一个变压器罩,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回喜版.机壳是用铝合金门窗型材制作的,宽10厘米,高3厘米的那一种,截22厘米长,变压器是自己绕的,数据是经过计算后得出的.输出双14W的音频功率,变压器的功率为70W,余量不大将够用.下面的工作是作一个变压器罩,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机壳工艺不错!

楼主:

谢谢喜版夸奖,铝合金型材好加工,制作小型的机壳也不花什么钱.所以才用它的.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8947118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动手能里确实不错,顶一下

楼主:

谢谢tjondata老师,因家里没数码相机照一次像不容易.还有一些照片没发,如内部结构,印刷电路板电源和喇叭保护电路等.本来都没信心了,您给了我鼓励,我想有机会再发些图片上去.再次谢谢!!

楼主:

[U
PLOAD=jpg,126.39,450,640,480]20062921171930.jpg[/UPLOAD]
我制作此机是为了1.充分利用手里现有的元件发挥其作用.
                2.用于纯音乐欣赏.所以设计的输出功率不太大,2*14W.
                3.省去输出变压器,采用晶体管电流放大做输出级,也能保持前级电子管的音色.
                4.做袖珍机,元件按装采用覆铜电路板,为缩小整机尺寸创造了条件.
                5.追求音质,电子管的电流用的较大,第一级1MA,第二级3MA.(按曲线设计的).
                6.证实一下自己的制作能力.
                7.想听听各位老大各位烧友的看法.望多提意见.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92222545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92223215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92223465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92224435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9222575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没有看到图纸啊

楼主:

图片我一直上不好,再来一次请原谅.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121182910.pn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以下是引用 进修 在(2006-2-11 21:18:37)的发言:

图片我一直上不好,再来一次请原谅.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121182910.pn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一点砖头:
前级的6F1部分标准接法的五极管,廉栅对地没有电容?
后面的输出级因为受到管子配对的影响,输入的基极对地电阻还是小一点的好.

楼主:

回牛哥.帘栅极对地电容在试验时将其去掉感觉对电路没啥影响,又因整机结构紧楱,所以没装,反映真实情况图中也没画出.

第二点牛哥说的很对,我在实际中用的也较小.谢谢牛哥的砖头!!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2007-12-26):
做的很好,学习.6F1我也有几个,以前作过6P3P推挽,图收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只电子管是什么型号的.??还有.为什么不用场效应管做后级.这样更好一点嘛..功率可以大,,声音也比三极管好呀...你不这么认为吗??利旧..也是不错的.哈哈..

用的是老牌的音响对管2955,3055。我也很想用场效应管,就是配对不太容易,买配好对的管子还是比较贵的,因此决定还是用这对老管比较实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2N2955/2N3055价廉物美,若有2SC3280/2SA1301就更好了,电源电压可在提高些以提高输出功率,听时不一定开那么大,推什么箱子都行。

网友:
坛友们做纯胆的多,做胆结石的不多.做为音响电路的一大类,发挥胆石各自的长处,还是值得一试的.做为感谢进修兄的劳动,加入精华以资鼓励.

楼主:
谢乐兄的关怀,矿坛是我第一个注册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论坛,在这里很开心,有乐兄和其他斑竹、朋友们的帮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再此全面感谢!!

网友:
用铝合金门窗型材很好~我也去弄点

网友(2008-08-23):
动手能力真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