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放假前在学校制作的电子管缓冲器

楼主(2006-02-07):
用的小灵通的充电器作的低压交流输出供灯丝,里面用的一个普通的220变12V的变压器反接利用灯丝大约7。5V的交流升压作的高压交流,经过整流桥堆变成大约80V左右的高压直流供屏级工作,(由于损耗和带两只电子管,实测只有80V左右),电子管每声道用一只6N3并联作为阴极输出,屏流7。5MA,我适当的降低了输入的电阻(阻抗),这样分离度要好点,实际听音效果理想,耗电低,内部采用辅铜板贴地搭焊,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基板也是双面的辅铜板做的焊接方便:),经我长时间工作(15小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利用耳机监听在夜间没有听出丝毫的交流声(似乎隔离升压可以有效的抑止交流声尤其在要求严格的前级值得探讨),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家共同交流,谢谢。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7139113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71315313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71317313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7131963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以下是引用 牛哥土炮 在(2006-2-12 0:30:37)的发言:

电源倒拉牛,是个好办法.
采用升压的方法供低压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那种适合电子管的变压器不是很好找的啊,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另外在制作的时候,我发现反向升压的方法在隔离交流声上比较明显,我只用了不到100UF的电容,而且电容也是成都生产的比较劣质的那种,效果也很好的。我制作前级的时候很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提供高压电源。

楼主:

我把它接在电脑到音响的音频线之间做缓冲,听黑鸭子合唱团 以及邓丽君的歌曲,感觉很好,有种回声效应。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21013311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很好呀!造型美观!

网友:

电源倒拉牛,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6-03-10):

不错,支持一下,最好上个电路图,就比较完整了

网友A(2016-03-03):
我也喜欢胆缓冲,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支持你这种好学的精神

网友:
10年前的帖子啊,图片能不能保存到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胆缓冲,怎么看不到图片

电子管缓冲器

电子管缓冲器

电子管缓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缓冲器

线路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
用6DJ8做的电子管缓冲器

装置说明

装置说明

用6GJ8做缓冲器

用6GJ8做缓冲器

印版图

印版图

总成

总成

网友:
看到9楼才知道是十年前的帖子,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