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奇特制作:电话收音机

楼主(2006-02-08):
看到网上有电话LED灯卖,是利用电话线路的馈电工作,对电话机的正常工作没有影响,于是突发奇想:能不能制作一个电话收音机呢?心动不如手动,花了一天时间制作了下面的电话收音机,效果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前半部是矿石机的电路,由于MOS管的输入阻抗很高,使得LC回路的负载很轻,所以收音机的选择性很好,灵敏度也比较高,可满足一个房间内的收听,工作电流5毫安,电话线的馈电电压由48V下降为43V,对电话机的使用完全没有影响。由于功放电路为单端甲类,工作电压达到35V,所以音质也不错。
    L3的作用是来电时阻止收音机对振铃信号旁路分流,影响正常振铃。
    相关小知识:电话交换机分配给电话机的供电电源相当于一个电压48V、内阻为1K的电压源,当电话机摘机后电压下降到10V左右,交换机据此判断电话机是否摘机,只要线路上的馈电电压不低于20V,交换机就不会作出摘机的判断,当然我们为了电话机更可靠地工作,尽量少从线路上取电,故我选择了5毫安,而且这时能完全满足收音机的使用要求。
    下一步的目标是制作电子管电话收音机,电子管用1K2或2P2,您相信吗?
    注:电路已在实物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81039552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81041225.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81951366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ntwhq 在 2006-2-8 19:52:50 编辑过」[/right]

网友:

恐怕电信部门不允许这样的。发现了是要罚你的。

网友:

电话来电时会怎样?(振铃时电压约90--100伏)

楼主:

有1K电阻降压,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满新鲜的

网友:

请教一下.线路中的45V电压是什么内容,直流?交流?脉动?频率?

网友:

是个很好的设想,有创造性。1A2电流1MA,2P2电流3MA,应该可以工作。

网友: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6-2-8 12:03:27)的发言:

请教一下.线路中的45V电压是什么内容,直流?交流?脉动?频率?
45V电压,直流。振铃是交流。频率是音频。

网友:

谢谢指教

网友: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6-2-8 13:12:03)的发言:

谢谢指教
老姜客气啦!

网友:

以下是引用 老k[/B] 在(2006-2-8 13:02:43)的发言:

是个很好的设想,有创造性。1A2电流1MA,2P2电流3MA,应该可以工作。
可以考虑!
用电话的45直流做乙电

[right]「该帖子被 pengxn2003 在 2006-2-8 14:29:36 编辑过」[/right]

网友:

新颖,有创意!不知道没有MOS管用晶体管试如何?

网友:

如果用电子管来做的话有个问题,作乙电肯定行,那甲电如何解决呢?像1K2灯丝电流30MA,也由电话线电压供恐怕是不行了,按电源内阻1K算,在内阻上就降了30V 的电压,供出的电压也就十几负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fanjx[/B] 在(2006-2-8 14:21:44)的发言:

新颖,有创意!不知道没有MOS管用晶体管试如何?
这里主要是使用MOS管的高输入阻抗,用普通三极管效果不会好,除非改变电路模式。

网友:

网上有文指出:交换机监测到用户端一定时间内耗电超过100安时就会判定为线路故障停机。各位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以下是引用 heroicjzu[/B] 在(2006-2-8 20:27:50)的发言:

网上有文指出:交换机监测到用户端一定时间内耗电超过100安时就会判定为线路故障停机。各位还是少用为好。
哈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试试看能偷多少电?就象很多人家的水龙头滴滴达达的漏水存到水桶里。

楼主:

以下是引用 heroicjzu[/B] 在(2006-2-8 20:27:50)的发言:

网上有文指出:交换机监测到用户端一定时间内耗电超过100安时就会判定为线路故障停机。各位还是少用为好。
我想不会这样做来限制用户用电话的时间,要判断小电流(这种电流不可能超过电话摘机后的电流)取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用不着看一段时间内的安培时,再说电话馈电即使你全用了,你1个月最多能得到0.5度电(设负载电阻和馈电电源的内阻一样,这时获得的功率最大),没有谁为了省钱做这样的事,我这里只是做一种试验,使你在没有其它电源的时候也能听收音机。

楼主:

呵呵,不敢当,您这样说我成了教唆犯了。以取电5mA计算一个月也就取了约0.15度电,这里主要是为了方便。

网友:

L3的数据如何?

楼主:

以下是引用 gdtvly[/B] 在(2006-2-23 17:25:13)的发言:

L3的数据如何?
最近做了试验,将R4改为10K,L3就可以省掉了,而且音量没有下降,这时C5上的电压为30V.

网友:

祝试验成功!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实验是不错,但如果要应用到实际当中有点困难

网友:

连电话线的电都要用,牛啊

网友:

如果厂家真接把收音机也集成在电话里面.我想一定会畅销的.
一个很好的点子哦....

网友(2006-05-26):

不错的主意

网友:

偷电啊!!

网友:

我认为不能算是偷,不是每个月都交月租费的吗。

网友:

如果不用场效应管,用90系列的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楼主能不能出个用90系列的做的

网友(2006-07-07):

做法新鲜有创意,但无意义。
制作矿石机的乐趣就在于无源的神奇。要拖一根电话线,还不如用220V小变压器,微小电流时电度表根本不转。至于能省电费更是没意义,一年能省几粒米?玩玩而已。

网友:

以下是引用 kaisirxing[/B] 在(2006-5-31 16:29:35)的发言:

楼主能不能出个用90系列的做的
同问,因90系列比较容易找,相信大家手头都有,我也不例外!

网友:

而且电话一提机(送受话手柄)电压就降到10多伏了.

网友(2006-10-04):
十分有趣,收听效果好吗?

楼主(2011-07-12):
时间稍一长,电话局就认为你没挂好机,于是送嚎鸣音,还不挂好,于是认为你的线路短路,于是切断你的外线, ...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很小,交换机不会检测为没挂好机。

网友:
如果每家都做一个这样的收音机,电话局肯定受不了。

网友:
收音机现在只是用来玩的,一般很少收听,应该对电话线路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