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晶体耳机+空气电容器做矿石机,效果令我吃惊.

楼主(2006-02-17):
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磁棒线圈,差容空气电容,二极管检波,土造晶体耳塞机,一个固定电容器,一个旋钮四个接线柱,一块试验板---------就成了.
     试听结果:接室外天线,不用地线,调整可变电容器,就能清楚地收听4个电台,看着这麽简单的玩艺儿能出声,真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因为工作室太冷,就把该机移到卧室内的电脑桌旁,天线就接在电话线上,仍然能收到电台,只是响度略小,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土造晶体耳塞机”是怎么做的?

网友:

对啊,晶体耳机是什么意思?压电晶体?怎么做的?

网友:

AP9兄请谈谈如何自制晶体耳机。

网友:

用压电陶瓷?

楼主:

请看图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815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829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841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856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920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939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4953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217145040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还没回答“晶体管耳机”是怎么做的呀?

楼主:

就是用压电陶瓷片做的。

网友:

好!不知音质如何,以前的晶体耳机和喇叭就是低音差。

网友:

晶体耳机不知音质如何?

楼主:

以下是引用 老k[/B] 在(2006-2-17 17:18:01)的发言:

好!不知音质如何,以前的晶体耳机和喇叭就是低音差。
在低功率下,与电磁耳机相比,音质上好象没有多大区别!

目前还在实验,希望不久之后,能向大家推出该电路的套件,选配晶体耳机,4400欧头戴式耳机,1500欧耳塞机等,自己来评判,孰优孰劣.

网友:

还是没看到耳机,把您diy的耳机拍下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网友:

哈哈.....AP9兄等你的套件

网友(2006-03-31):

AP9:
   您好:本人打算购买你的“磁石或共电交换机上的话务员用耳机”如图:

我的联系方式:zyf101899@126.com
QQ:48142569
手机:(0)13522071744

网友:

东西刚收到,谢谢!只是还没来得及试。另外还想问魏老师,套件里现成的线圈所匹配的双联是二个双联并联?还是用其中的一只?如果用一只的话是哪一只(因二个容量不同)?

网友:

以下是引用 marx01[/B] 在(2006-4-17 21:11:31)的发言:

谁是魏老师?
管这间楼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