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装新酒--混合电路双调谐高放式收音机。

楼主(2006-02-24):
Re:旧瓶装新酒--混合电路双调谐高放式收音机。

新颖!不错不错!要向你学习!

网友:

有创意.好电路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天缘 在(2006-2-24 12:39:04)的发言:

新颖!不错不错!要向你学习!
谢谢!互相学习。

网友:

加上适当的再生,不但能进一步提高灵敏度,而且可以提高选择性.

网友:

顶!分立元件是好.

楼主:

以下是引用 乐天派 在(2006-2-25 15:47:22)的发言:

顶!分立元件是好.
只有高放是三极管,YS414和TDA2822都是集成电路.

楼主:

以下是引用 bd2av[/B] 在(2006-2-25 13:31:16)的发言:

加上适当的再生,不但能进一步提高灵敏度,而且可以提高选择性.
原设计是有再生电路的,安装好后把手动增益控制调到最大就会有自激,说明B1和L2之间有正反馈.实际上是有再生了.

网友:

音频放大采用推挽就更好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tnlby[/B] 在(2006-2-26 19:58:47)的发言:

音频放大采用推挽就更好了.
音频放大采用的BTL电路,(并联平衡推挽无输出变压器电路)最大功率约0.25W。

网友:

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DIY收音机一定乐趣无穷!

楼主:

以下是引用 fanjx[/B] 在(2006-2-28 11:31:12)的发言:

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DIY收音机一定乐趣无穷!
DIY收音机比修理收音机要好玩,**自在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网友(2006-04-14):

顶!

网友:

欣赏你的电路!

网友:

收藏你的帖子。

网友(2007-06-12):
喜欢新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
适当加大144后面1K的电阻可以改善选择性

网友:
"仿古产品"...好...顶...

网友:
学习了!本人也有一个废了的小收音机的盒子,里面的电路被俺全焊糊了,正想着这个盒子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个“酒”装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你的电路有创意.

网友:
本人也曾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装过类似的收音机,所用的元件也是9018,YS414和2822,但电路是超外差式的,可接收535-1605KHz的中波和6--18MHz的短波.

网友(2007-12-11):
:电路创作新颖,实属DIY中的精品。

网友:
要是有成品卖就好了.

网友:
是騾孖是馬拉出来撂撂

网友(2008-04-07):
加上喇叭网罩和调谐窗有机玻璃板,外观就更好看啦。

网友(2008-05-10):
请教:……

对第二个电路中两个直耦的管子工作状态没看明白……第一个管子貌似工作在放大状态,而第二个管则工作点很高,貌似进入饱和状态了。那个管子完成检波呢?

网友:
如2图BG2除非放大值很低,工作必定在线性放大状态.除非BG3放大值很低.否则饱和.无法完成放大.如用正常管子按图装配.成不了.
原作者应该是想设计BG2做三极管检波放大.BG3做射级输出.但后面又推2822.明显多此一举.
如要工作正常.100K的偏置要加大.使BG2进入非线性,去掉BG3.功放耦合直接到BG2负载.
或者BG2做二高放.BG3检波.电路接法也要改下。

网友(2008-08-31):
要玩就玩出花样

网友(2008-10-08):
本人也想说说,但不一定对。
1,高放三极管,可以换成场效应管,线路可以更简洁,选择性也提高了。也没有改变原作者设计思路。
2,b1初级线圈与可变电容并联后,在线圈热段即三极管集电极处串接一个固定电容,选择性也可望提高。
3,像图2,再生线圈是不可少的。

网友(2009-05-21):
有创意 佩服

网友(2012-10-09):
图没有了,我有备份,上传一份。

网友:
打破传统的几管机的桎梏,自己DIY 新型电路,好!

网友:
改革是根本出路,创新是永恒主题!支持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