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空心线圈抽头问题

楼主(2006-03-04):
大家也许都知道在讲矿石收音机的书中都提到带抽头的空心线圈。一般来说,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器,应配不同匝数的空心线圈,若要试验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器,我想做带抽头的空心线圈,为此咨询收音机一前辈大师,我问他的问题是:“我根据有关矿石收音机的资料和咨询你老,做了一个线圈,是用0.07*21的纱包线绕在装硫酸纸的纸筒上。数据如下:线圈直径D=5.8cm,线圈匝数N=80,线圈长度l=4.2cm。根据《无线电爱护手册(上)》经验公式L=99*N*N*D*D/(4.5*D+10*l)/1000,计算出L=313uH,又根据《业余无线电计算图表》里的公式L=0.01*D*N*N/(l/D+0.44),计算出L=319uH,两个计算结果基本相同。我的问题是:1、照我这样绕,配250pF、290pF、365pF应分别为多少匝比较合适?是否做成抽头式?”,大师的答复是:“300微亨左右的线圈配365pF的单连比较合适,覆盖范围在490-2000千赫之内,高端取决于单连的最小电容量,用250pF和290pF的单连,低端覆盖略小,大约会在540-550千赫,作试验也可以用,高端覆盖足够。因此线圈不用抽头,抽头会降低线圈的Q值。”
请教本坛做矿石收音机的前辈和高手,你们是否有用带抽头的空心线圈来试验过,Q值是否变化?

网友:

以下是引用 fanjx[/B] 在(2006-3-3 17:15:06)的发言:

大家也许都知道在讲矿石收音机的书中都提到带抽头的空心线圈。一般来说,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器,应配不同匝数的空心线圈,若要试验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器,我想做带抽头的空心线圈...

除了你打算配用的可变电容器(250pF、290pF、365pF)之外,你还必须考虑所用的天线的潜布电容。天线的电容随着不同形式和长度而变化,有可能达到几百个pF。

如果只是线圈和可变电容器组成一个谐振电路,当然它的覆盖频率和那位大师的分析一样。但是当你把天线接入这个谐振电路的顶端之后(假定你用单回路调谐),就等于并联了一个容量相当大的固定电容器在线圈两端,频率的覆盖范围就完全改变了。

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可变电容器最大电容是365pF,最小是15 pF,天线的潜布电容是150 pF。加入天线之后:

最大电容是:365pF+150 pF = 515 pF
最小电容是:15pF+150 pF = 165 pF

这样可调整的频率范围将变得很窄,低频端降低了,高频段很大部分超出可调整的频率范围,收不到了。而且调谐电路的Q值也随之变低,选择性下降。

因此,我们通常会在线圈上抽头,根据具体情况把天线接到线圈不同位置的抽头,减少天线的潜布电容的影响(抽头愈接近地端,天线电容的影响相对愈低,但是灵敏度也跟着受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线圈有抽头,把二极管检波器接到适当的抽头上,可以使谐振电路的阻抗与负载的阻抗匹配得比较好,从而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好的选择性。

很多因素对线圈的Q值都有影响。抽头对它当然也有影响。把线圈接在测量Q值的Q表上,当手靠近线圈、不同的材料靠近或插入线圈里面,都可以看到Q值下降。凡事都有利弊,只能妥协,找一个适当的折衷办法。

你看过我的“继续探索40年前有关矿石收音机的疑问”。建议你再研究里面各帖的实验结果和表格,可能会有点帮助。谢谢!

网友: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

自己实验反复多次找到最佳方案那多有意思呀!

楼主:

多谢1楼指教!

网友:

关于线圈我做了如下试验:
    1、骨架用70厘米PVC管,主线圈用0.38漆包线绕70圈,每10圈抽头;副线圈40圈,每10圈抽头。
       实验如下:360电容器接主线圈,副线圈接检波输出,天线接主线圈声音最大的一个抽头上,检波器接副线圈的一个抽头上,此时360电容器底线固定不变,另外一头试验接主线圈的不同抽头,结果是:除频率覆盖变动外,灵敏度和选择性不变。
    2、主线圈同上,不用副线圈,检波器直接接在主线圈的抽头上,选择性稍差,灵敏度有所提高。
    3、线圈改用0.49漆包线在140磁棒上绕60圈,试验同上,效果同上。

结论:线圈大小及圈数对灵敏度和选择性稍有影响,但并不是太大,提高矿石机灵敏度的最好措施是天线和地线,天线正在试验中,试验结果再向各位汇报。

网友:

大力提倡DIY,大力提倡自己试验。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1-04-13):
现场教学真不错

网友:
有一个能测电感电容的胜利6243+数字表,终于学会测量电感了。

前天自己绕的线圈,各个抽头电感测量结果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78757-1-2.html

195 uH
216 uH
237 uH
259 uH
281 uH
303 uH

应该说对中波的覆盖还是可以的。
绕了一个线圈,5cm直径的PVC管,0.45mm漆包线,90T,分别在65,70,75,80,85T处抽头。

哪天能搞个Q表测测就好了,现在还是初级阶段,多看资料多学习.

网友(2012-10-30):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

网友(2014-08-12):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

网友:
仔细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