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制的活动矿石检波器

楼主(2006-03-06):
做活动矿石可以增加玩矿石收音机的乐趣。坛里有好几位大哥都做了矿石检波器,小弟十分钦佩。无奈由于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无法开采、冶炼矿石,只好另辟蹊径。
  我的“矿石”是从垃圾堆里“开采”的。找一些坏的塑封大功率管、集成电路、可控硅。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528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将散热板的固定孔用4mm手丝攻,攻出丝。用钢锯在塑封面锯“井”字形的槽(不要锯到散热板)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621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由边向内小心把塑封的材料撬下来,我们要找的石英矿(单晶硅)就显露出来了。用细金刚沙纸打磨单晶硅。我们的矿石检波器的心脏部分就做好了。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652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找两个香蕉插头。自己用塑料做一个安装座。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732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再找一个弹簧,一个透明塑料管,(弹簧和塑料管都是拆圆珠笔的零件)一个注射针,一个1mm厚,6x30mm的铜板。(从废电源插头里拆出)把铜板搞成“Z”字形,一头打个小孔,另一头打孔并攻4mm的丝。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811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把注射针套在Z形铜板的小孔里,装上弹簧,在注射针靠针尖的地方焊个小铜片。(目的是顶住弹簧)装成以后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94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914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4928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把透明塑料管加工成合适的形状,套上所有的工作就全部完成。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5016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明天向大家汇报我自制的活动矿石检波器的实用效果。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52251114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mldog 在 2006-3-5 23:05:41 编辑过」[/right]

网友:

思路很独特.比我做的漂亮多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6-3-6 9:31:08)的发言:

思路很独特.比我做的漂亮多了!!
你是开拓者,我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的。

网友:

型似了,还要.....

楼主:
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为了比较我做了三种检波器,如图所示从左到右分别为,锗高频三极管检波器(3AG7M,基极和集电极并联做一极,发射极做另一极),锗二极管检波器(2AP9J),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610597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下图是它们安装在矿石接收机上的样子。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611117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611051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6105952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试用的过程是:先用2AP9J接收一个强台,然后拔出2AP9J插上3AG7M听一下效果。接着拔出3AG7M,插上自制矿石。没声!移动了几次探针,结果令人吃惊,声音洪亮、无显著失真。自制的矿石声音比3AG7M还好,AG7M声音比较小有杂音。从理论上讲3AG7M做检波效果应该比自制矿石好,也许3AG7M是民用管,又生产了30几年,质量成问题。

接着用更多的二极管做了检波电流对比测量:
2CP10                6 μΑ     声音小杂音大
2CN1A               14 μΑ     声音较小清楚
自制矿石            22 μΑ     声音中无失真
3AG7M               38 μΑ     声音小有杂音
2AK24               45 μΑ     声音大无失真
2AP9J               52 μΑ     声音洪量完美

  我做试验时矿石收音机没有用地线,自制矿石检波效果相当好。3AG7M检波器、2AP9J检波器和自制矿石检波器的最佳阻抗不同,要适当调整线圈抽头位置,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611156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最让人满意地是自制矿石检波器,让我了重温儿童时代的乐趣。至于怎么找到最佳点,我就不公布了,还是把这份寻找的快乐留给大家。
  我自制活动矿石有一点小的体会,弹簧的压力越大声音也越大,针头越尖声音越好。单晶硅很硬,针头没几下就不尖了,就要取下来磨尖。

希望各位兄弟也能玩得高兴,并盼望有更多更好的DIY作品出现。

网友:

自制矿石的顶!
思路不错,手艺也好。

楼主:

以下是引用 老k[/B] 在(2006-3-6 13:02:06)的发言:

自制矿石的顶!
思路不错,手艺也好。
谢谢大哥的夸奖

楼主:

以下是引用 zqytb[/B] 在(2006-3-6 10:16:58)的发言:

型似了,还要.....
怀旧并不排斥创新,我们不是考古,玩的是心情,只要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是用单晶硅,而不是天然矿石呀!
不过现在天然矿石很难找,用这办法也可找回童年的快乐。

楼主: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以下是引用 天缘 在(2006-3-6 13:13:38)的发言:

是用单晶硅,而不是天然矿石呀!
不过现在天然矿石很难找,用这办法也可找回童年的快乐。
玩的是意思和心态,并不需要完全仿古。真的乐趣在于自己动手。

网友:

很好的好创新思路!顶!

网友: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楼主请说说那漂亮的彩色线圈.

网友: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用2、3、4……个2AP9二极管并联试一下会有惊喜

楼主: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以下是引用 tnlby[/B] 在(2006-3-6 16:58:04)的发言:

楼主请说说那漂亮的彩色线圈.
那是用废电线绕的线圈,过几天发个帖子详细介绍给大家。

[right]「该帖子被 mldog 在 2006-3-6 21:01:54 编辑过」[/right]

楼主: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以下是引用 zqytb[/B] 在(2006-3-6 19:07:35)的发言:

用2、3、4……个2AP9二极管并联试一下会有惊喜
试了一下,没有任何作用。
分析:在几个并联的二极管中,总有一个二极管正向压降最小、先导通,而其他的二极管因为压降高永远不会导通,所以并联无任何意义。

网友: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电阻下降,声音变大。我实验的结果。

楼主:
Re:自制活动矿石检波器试用报告

以下是引用 zqytb[/B] 在(2006-3-6 21:08:37)的发言:

电阻下降,声音变大。我实验的结果。
也许电路不同,所以试验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开阔了我的思路!

网友:

一个字:强!

网友:


网友:

未来的矿山=现代的垃圾堆,你把子孙的资源都用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swl[/B] 在(2006-3-20 9:55:44)的发言:

未来的矿山=现代的垃圾堆,你把子孙的资源都用了。
我们不把垃圾处理掉,以后我们的子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网友(2009-12-01):
好办法,请列举几个型号

网友:
建议:找二个1mm厚,6x30mm的铜板。(从废电源插头里拆出)把铜板搞成“L”字形,一头打个小孔,另一头打孔并攻4mm的丝。把“石英矿(单晶硅) ”固定一边,在注射针头内加个细钢丝固定在另一边(其他按原方法)。这样改成卧式(横式)的用细钢丝触及“石英矿(单晶硅) ”应该效果更好。有空在你的基础上我试试,告诉大家。

网友:
我拆了几个600A可控硅,里面的硅片真大,效果不错。

网友:
个春游高照

网友:
思路 一流  做工精致

网友:
此贴已近四年了,好贴,DIY的好帖,DIY的阶梯,双香蕉插头利用的很好,使用方便灵活,真好。可以拆一个锗材料的大功率管试一试效果。

网友:
越看觉得自己的知识越少。学习了。

网友(2010-01-28):
为什么要把基极和集电极并联做一极呢?3AG7效果不好的原因是不是并联以后PN结的结电容大了?

网友(2012-02-25):
每一天来论坛,都有收获,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做的想活动矿石一样的那个检波器就是形式上的像其实效果不如直接的不拆那样的效果好

网友:
这么老的贴子

网友:
我想,矿石机的"矿石"材料越原始天然越好,既然如此,就不必用成品去做,不然矿味不够老.

网友:
这个一定支持一下!!!!

网友:
图怎么没看到?

网友(2012-07-22):
看不到图

网友:
如果选择用三极管或二极管做检波器,俺认为越简单越好,为方便调换检波元件检测,象"东方红"网友那样选用二粒接线柱的方法就很好:

网友:
挖坟的也太强了,都多少年了

网友:
看不到你贴子中的图片,凡图片位置尽是多行外文及数码,符号等构成,版主可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2014-08-12):
向老师学习了

网友:
思路独特,漂亮。

网友(2016-03-31):
闹钟响晚了,都十年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