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台矿石机,发现新问题,说出来分析。(无相机)

楼主(2006-03-14):
偶用两天时间新做一台矿石机,数据如下:

线圈:28股丝包线,初级60圈,次级25圈。配合140厘米磁棒。
线路:双二极管倍压检波,《少年无线电》经典线路。
天线:自制室内框形天线。
地线:暖气管
耳机配用现代32欧立体声耳塞经电子管输出变压器(7000/4)耦合,能收到6个电台,声音大小不一,但都能听清。

试验情况:1、耳塞接高阻输出,声音少小、不清晰。
          2、用高阻耳机试验,声音和低阻耳机接变压器相当,但没有低阻耳机好听。
          3、换用不同阻抗的耳机、扬声器,声音变化不大。
          4、天地线互换接头,灵敏度降低,但仍能收到台。
          5、拔掉天线,无声;用手摸天线接线柱代替天线,竟然和接天线时一样。
          6、拔掉地线,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包括用舌头代替),均无任何声音,郁闷。

请求大虾理论指导,解惑。在拜先。

网友:

不接地线无声不解,我试验时不接地线是有声音的。

网友:

室内天线的效果不如室外天线。建议天线拉到室外去!

网友:

电容呢?我可是现在都没有响.烦死了.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傅和老前背:
    我准备装一台最简单的矿石机(只用线圈、可变电容器和矿石),但现在买不到400欧以上的高阻抗耳筒机,请指教:我现在应买什么样的耳机才能听到广播呢(多少欧的)?如果用低阻耳塞机能听到广播吗?拜托各位指教。
                                         初哥  凌云

回复凌云:
    低阻耳塞通过变压器耦合当然可以,声音并不比高阻耳机低。变压器可用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代替,也可用222/6左右的电源变压器代替,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以下是引用 空气双连 在(2006-3-14 11:18:29)的发言:

偶用两天时间新做一台矿石机,数据如下:

线圈:28股丝包线,初级60圈,次级25圈。配合140厘米磁棒。
线路:双二极管倍压检波,《少年无线电》经典线路。
天线:自制室内框形天线。
地线:暖气管
耳机配用现代32欧立体声耳塞经电子管输出变压器(7000/4)耦合,能收到6个电台,声音大小不一,但都能听清...

你没有提供线路图,只能估计你的情况,仅提出几点让你参考,不一定对:

(1)要得到最佳输出(声音最大),不能单凭耳听比较,因为人耳对声大小变化的感觉不很灵敏,是对数关系。最好用电表测量检波后的交流电压,然后根据负载(输出变压器初级或高阻耳机)的阻抗计算输出功率,比较所得输出功率的大小。

(2)立体声耳塞的音质应该比高阻耳机好,但是不知道你所用的32欧立体声耳塞是怎样接到矿石机上的。如果两声道并联是16欧;串联则是64欧。怎样和你的电子管输出变压器(7000/4)连接才能得到最佳耦合,应通过实验决定。如果低阻抗耳机不用输出变压器,直接检波器输出,就需要把检波器接到调谐线圈的适当抽头上以求得到较佳的阻抗匹配。我试过用这样的接法,效果也很好。不过你用多股线绕磁棒线圈,抽头不容易。

(3)倍压检波只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有好处,多数情况下反而不如半波检波,应通过实验比较。

(4)能收到六个电台,可见你的收音环境不错。除非离电台比较近,矿石机单凭磁棒天线一般是很难听到广播的,需要良好的天、地线。你没有说明室内框形天线的具体情况和连接方法。如果用手摸天线接线柱代替天线,竟然和接天线时一样,说明你的框形天线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这可能是你接天线的方法不对。对矿石机而言,一般框形天线两端是像线圈一样接在可变电容器两极组成一个有方向性的调谐电路,否则不如把线拉开成为长线的T型或倒L型天线。

(5)矿石机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又不必担心弄坏机器。不妨自己多试验各种方式,寻找最好的结果。

论坛里有很多有关矿石机的经验介绍,请搜索参考。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6-3-15 9:06:46 编辑过」[/right]

楼主:

感谢1939兄的指点和点评,你如此认真地分析有关数据并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是属难得,我最近就按照你的指点进行试验并尽快将有关数据发上来,希望继续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

不要客气。大家一起学习。矿石机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深入研究的。

网友:

正羡慕老兄,住那个城市呢,有这么多电台?我家附近的调频台几十个,中波台缺一个都没有,连邻国都没有。

网友:

以下是引用 空气双连 在(2006-3-14 11:18:29)的发言:

偶用两天时间新做一台矿石机,数据如下:

线圈:28股丝包线,初级60圈,次级25圈。配合140厘米磁棒。
线路:双二极管倍压检波,《少年无线电》经典线路。
天线:自制室内框形天线。
地线:暖气管
耳机配用现代32欧立体声耳塞经电子管输出变压器(7000/4)耦合,能收到6个电台,声音大小不一,但都能听清。

试验情况:1、耳塞接高阻输出,声音少小、不清晰。
          2、用高阻耳机试验,声音和低阻耳机接变压器相当,但没有低阻耳机好听。
          3、换用不同阻抗的耳机、扬声器,声音变化不大。
          4、天地线互换接头,灵敏...
这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楼主:

回复九楼:我在河南开封,住东郊。曾将以前的矿石机接有线电视内芯,能收4个台,这一个接一米长线却能收6个台,正在总结,请等试验报告。

网友:

最好能把图发上来。

网友:

我试验时不接地线是有声音的。

网友(2006-04-23):

BA5BM可以做调频矿石机啊

网友:

佩服1939兄!
北京,俺的矿石机能收七八个电台。

网友:

回复zjd1103兄:你的问题已在你的帖内回复。谢谢!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id=10787&BoardID=3&TB=2

网友:

你那矿石机能收到六个台,已经很不错了。矿石收音机的灵敏度与声音主要取决于天地线的好坏,因为它本身没有放大作用,灵敏度与声音的大小要靠接收电波的强弱来决定。其次尽量要要用高阻抗的耳机,根据欧姆定律的原理,耳机阻抗越高感应出的音频电压越强,当然,高阻抗耳机的音质并不好听。但一般不能用变压器变换阻抗,因为变压器有20%的损耗,矿石收音机那点可怜的音频电压经变压器的损耗就大打折扣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希望能起参考作用。

网友:

以下是引用 ba5bm[/B] 在(2006-3-15 19:48:08)的发言:

正羡慕老兄,住那个城市呢,有这么多电台?我家附近的调频台几十个,中波台缺一个都没有,连邻国都没有。
请问贵兄住哪?是新兴城市?

网友:

gdtvly 兄:

我住在新加坡。调频台很多,马来语、英语、中文、泰米尔语的很多,还能收到马来西亚的调频电台。

至于调幅电台,倒有一个***的短波转播电台。

阿里巴巴建议我装调频矿石收音机。。。。他想把我累死,整天扛个大铜管上山找发射塔。

网友:

以下是引用 wadb[/B] 在(2006-4-24 0:20:20)的发言:

...矿石收音机的灵敏度与声音主要取决于天地线的好坏,因为它本身没有放大作用,灵敏度与声音的大小要靠接收电波的强弱来决定。其次尽量要要用高阻抗的耳机,根据欧姆定律的原理,耳机阻抗越高感应出的音频电压越强,当然,高阻抗耳机的音质并不好听。但一般不能用变压器变换阻抗,因为变压器有20%的损耗,矿石收音机那点可怜的音频电压经变压器的损耗就大打折扣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希望能起参考作用。

我的经验是不能只靠耳机的高阻抗。因为同样阻抗的耳机,牌子不同,发声的效率可能相差悬殊。如果不是有多种不同的耳机在相同的条件下比较过,我也不会相信低阻抗的耳机也可能比高阻抗的耳机更大声的。事实证明,只要阻抗匹配好,几十欧、几百欧的耳机都很好用。输出变压器虽然有20%甚至更大的损耗,但是我见到几乎所有国外的矿石机网站都推荐用输出变压器配合高效率的低阻抗舌簧式耳机(没有高阻抗的舌簧式耳机,除非自己改制,重绕高阻线圈)作远距离电台接收。因为即使有20%的损耗,它们的灵敏度仍然使高阻抗耳机望尘莫及。我直接用低阻动圈式的HI-FI耳机,在检波回路的线圈抽头匹配好阻抗之后,声音也比一般的4000欧耳机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