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地线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6-03-16):
上初中的时候,我用了根大约70mm磁棒上面用28股丝包线绕了大概有50-60圈,加上一个2AP9,用青年牌1500欧姆耳塞机按照《无线电〉的说法是可以不接天地线就可以听到广播的,可是我一直没成功,甚至拿到电台附近也没成功,不知是怎么回事?虽然有20多年没玩矿石机了,但对矿石机的这个疑问始终没得到解决。有这样做成功的吗?本地中波电台据说那时的功率是1000W(2*FU-33推挽)

网友:

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以前在修晶体管收音机时,曾做过试验,用2ap9串到次级线圈上接上耳机,阻抗好像是600欧的,能收几个强台。

网友: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6-3-15 21:29:10)的发言:

听说 当距离电台特近时,一根好天线配合一个高Q谐振回路 可以驱动一个小灯泡照明呢,耳机才两三mW,应该更可以吧。
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离电台太近,环境不好,有强电磁幅射.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好象就有强电磁幅射,不过好象不是广播电台,而是电视台,录音机\收音机\功放等如果布线恰好就会听到滋滋声,很强,还有方向性,可以转动一下或者改变一下电线的位置就会变小或者没有,或者在电路板上加上一些小电容来解决,得试验才行.万用表放在交流档,两个表笔摆放到一定的位置,指针会发生偏转.

网友:

理论上讲应该可以。

网友:

矿石收音机可以推动喇叭发音,但必须是在早晚,白天不行.同理,用磁性天线的矿石收音机也应该遵循这个道理,但在电台附近的例外.我都试过,效果很好,但不实用.如果是在下午,即使用高阻耳机也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