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求LA1837+LC72131的收音机原理图

楼主(2006-03-18):
本人在春节买了安桥155A,使用后发觉其收音效果很差,比起RS-767不在同一档次。经过拆机看到收音头是由LA1837+LC72131,恳求有同寮帮助

网友:

效果很差表示什么?灵敏度、选择性、失真度、还是其它什么方面?

楼主:

按照其说明书: FM:单通道11.2dbf,1.0uv(75欧  1HF)   0.9uv(75欧 DIN)
                         立体声17.2dbf,2.0uv(75欧  1HF)  2.0uv(75欧 DIN)
                     AM: 30uv
是安桥L155A接收机(R-801A)的收音头,灵敏度很差的,我想用一调频头改其高放部分,却不大了解LA1837+LC72131的收音机原理图。

[right]「该帖子被 风雨夜 在 2006-3-25 12:35:05 编辑过」[/right]

网友(2008-06-14):
我也正在找此图,是带MCU控制的收音机,我想改成电调的,可后面是贴片,板小,器件多

网友A(2009-01-15):
我也在找呢

近日我也偶得一台TU-968收音头。有故障,能收台,灵敏度极低。收音板型号是YST988-A3C3.里面也是用的这两块芯片。我的收音头原因初步查明,是一个贴片管坏了。标记为IGF,三脚都不通。直接短接BE级居然灵敏度大增,但仍比一般地摊机差点。请教这个IGF是个什么管?

网友:
拍个清析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YST988图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日我也偶得一台TU-968收音头。有故障,能收台,灵敏度极低。收音板型号是YST988-A3C3.里面也是用的这两块芯片。我的收音头原因初步查明,是一个贴片管坏了。标记为IGF,三脚都不通。直接短接BE级居然灵敏度大增,但 ...
引用 网友A:
近日我也偶得一台TU-968收音头。有故障,能收台,灵敏度极低。收音板型号是YST988-A3C3.里面也是用的这两块芯片。我的收音头原因初步查明,是一个贴片管坏了。标记为IGF,三脚都不通。直接短接BE级居然灵敏度大增,但 ...

<!--
刚好我有这个高频头,这个贴片管是个场效应管,在电路中是高放
如果没有贴片管,找得到K60之类场管直接焊进去就行了,如果没有可以用9018之类的管搭个偏置电路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968拍一个内部图来看看??

网友:
这两个IC原理图都容易找到,就是合在一起的没找到过。

网友:
图拍不清楚,已装机

直接短接BE级居然灵敏度大增,但仍比一般地摊机差。后又直接跳过前两级,把天线直接接在第三个三级管的输入端,灵敏度居然和街机一样好了。但我认为仍然达不到此机正常的水平。
上个局部电路图:

网友(2009-07-25):
我的YAMAYHA-V-420也是这个收音头 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问题是,开自动调台就不能找到一个台,手动可以调到本地所有台,单声道正常,但不能开立体声,不然声音就是断断续续的。能不能调那个标有FM SEP或是那个FM TUNED的强制打开立体声。

网友:
YAMAYHA-V-420收音头FM有问题,调偏了就正常,调正了声音就阻塞?

用的是LA1837+LC72131的收音头,收音头的FM有问题,调偏了就正常,调正了声音就阻塞?例如昆明的调频97.00调正不能开立体声,不然声音就是断断续续,调偏到97.05单声道就正常,声音也非常好。但开立体声噪音又太大为什么啊,能不能调那个标有FM SEP或是那个FM TUNED的 请指点指点。

网友(2012-12-25):
我有个日本机器,里面的IC一样的,电路板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频率是76--90M,不知道如何改成88--108M的?

网友(2013-12-09):
与JVC的THA9的几乎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