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电表里的铝盘做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2006-03-23):
用废旧电表里的铝盘做空气可变电容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想应该可行吧,至少得需要4,5个吧

网友:

是可以的。但你去哪能里弄到这么多电表呀?

网友:

三.五元一个旧的空气双连可变电容满城都有.何必九牛二虎?

网友:

其实你用一片就可以做到200P以上了(定片用铜箔板就可以了)。不过加工起来够麻烦的!

网友:

不现实,除非你收藏了不少老电表!

网友:

sgfsgsgsg 又在打广告啦,删除

网友:

蒙牛牛奶里有铝薄.取下来用502胶在三合板或薄塑料板上.

网友:

可贵的DIYJ精神,顶!!!

网友:

那个铝箔不好用,电阻太大……并且很难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用牙膏皮

网友:

一开始也想过.将那块板在中间开成两半.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