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6-03-26):
介绍一架 8 英尺 ( 2.44 公尺 ) 直径的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不懂英文不要紧,只看图片也能了解大半了。请点击这个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net/crystalsets/youngloop/index.shtml

你想象过这样的矿石机吗? 据作者介绍,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吸引他的原因包括: 能准确的寻找电台方向,移动方便 ( 他这一架可不太方便!),低噪音信号,美观,结构简单,不依靠天线和地线,非常好的信号收集能力,非常高的 Q 值。

作者用这架矿石机一个晚上收到 85 个电台。远者达 1400 英里 ( 2240 公里 )。

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话,请提出问题,我们再讨论细节。

楼主: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6-3-26 17:44:20)的发言:

自从认识贵坛,俺越来越喜欢 矿石机了,环保、噪声最低(没有放大器件的附加噪声、变频噪声等),可全年侯开机不用管它,每天睡前可让它催眠入睡……。这的大环可不可以直接绕制在在后阳台塑窗上?不占地方 但不能旋转方向 不知好不好?

问题在于:如果天线的方向不能对准电台就可能听不到。环型天线的方向性是很强的。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好在的圈圈哟!屋里放得下吗?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这真的叫“玩”啊

楼主: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zjd1103 在(2006-3-28 15:20:09)的发言:

既然效果好,俺得做一个这样的“大圈”,可不懂几个英文,看不懂它的绕制参数啊?匝数、匝距、电感量?

在这网页的说明里,两个大环型线圈 ( L1、L2 ) 用 18 号线各绕 3 圈,每圈的线间距离是四分之一英寸。两个线圈的方向相反。作者说用 18 号线只因为手上有这种现成的材料,用多股的李兹 ( Litz ) 线应该更好。看他的照片,检波线圈 ( L3 ) 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花篮式、圆筒式和双圆筒式,用 420/46 Litz 线 ( 420 条 46 号线绕成的多股线 ) ,但没有说明圈数多少,不过我们可以数出圈数。两个可变电容器是 15 - 400 pf。

这些材料大概不必每样照版去做,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试验。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谢谢mak1939提供的资料。
国外对电器的电磁辐射限制很严,接收条件也相对要好。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乐天派 在(2006-3-27 1:49:45)的发言:

绕在大橱门的背面,既有面积又可转动.
在屋檐下,效果打折。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真是大开眼界,好得很!

网友:
Re:[转帖] 巨型环状天线矿石收音机

微型天线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3312028508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2007-03-06):
大有大的难处啊!
      中国人,还要看在中国城市的收听的方式,如果主要是喇叭放音,当地一般只有少数省级大电台的场强足够,那么天线的方向可以一次选择好之后,即行固定天线线圈。喇叭那就是“长工”
    如果家在广阔的天地,四周远方皆有广播信号、不分伯仲、那就使用耳机、操纵天线寻觅、好似家庭雷达兵!只好在阳台或者楼顶安装,在室内实施有线遥控电机旋转了。那么防水、防潮、防风、防晒、防鸟等等措施,可就多了.....
      安装在内门装修的内部,喇叭也是藏的下的!倒是值得一试

网友:
哈哈

人坐中间是不是影响Q值啊?是不是收听者肚子水的多少也和收台多少有关?

网友:
一定做一台

三米太大了,一定做一个一米左右的试一下;顺便试一下中间有若干根磁棒的(仿以前文章《手提式。。。》)

网友(2010-08-17):
磁棒线圈好比钓鱼,磁棒好比鱼饵,大框型天线好比网鱼再加高一室外天线,好比拦河打鱼。不能比喻是鱼,想象是风,是风才在高空是风才在空旷处流通方便。如何采集这些波就是如何捉到某种鱼

网友(2012-04-21):
矿石机中的巨无霸,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

网友:
矿石机中的巨无霸,不知能否入吉尼斯纪录.

网友(2014-03-02):
其实L3可在旁加个5圈的天地线线圈通电试收音确定

从目测来看.L3大约54圈.但可惜没有线圈直径.还是按上句方法确定吧

下一篇文车库门口的乱绕无法数

而车库内的另一台机是27圈和27圈.也是无法知道线圈筒直径

网友:
能给我们你做的资料和电路图,参数吗,网上的打不开
您已做成
我们学习您的就成了
谢谢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好得很!,就是太大了

网友:
好大爷啊!!牛东西

网友:
东西好玩吗??我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