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同样的频率AM和FM的传输距离一样吗?

楼主(2006-03-28):
同标题.

网友:

同样的频率AM和FM的传输距离应该一样!

[right]「该帖子被 ntwhq 在 2006-3-28 14:42:47 编辑过」[/right]

网友:

应该不一样。AM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传输的,传送距离较远;FM是直线传送的,应该较短。

网友:

以下是引用 jiangjieke[/B] 在(2006-3-28 13:17:19)的发言:

应该不一样。AM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传输的,传送距离较远;FM是直线传送的,应该较短。
请注意楼主的条件:同样的频率AM和FM的传输距离一样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同样频率的AM和FM的电波传输距离应该一样远。

网友:

传输的距离应该一样的,但好象接收机对调频和频幅信号的接收灵敏度不一样啊(信噪比)

网友:

同样频率的AM和FM的电波传输距离应该一样远。只是抗干扰能力不同而已.

网友:

对!载波是一样的,信号不一样。到一定距离上FM信噪比迅速恶化,AM却是一直就不断恶化。
记得不确实,请指正。

网友:

严重支持10楼所说。

网友:

10楼注意,楼主所说是在"同样频率"下的,调频波不一定就是FM广播,调幅也不是AM广播特有,有很多调幅信号其频率比FM广播高很多(最常见的是电视,虽然是个残边带,但也是调幅了).理论上,相同频率相同发射功率相同信号调制功率下传输距离应该是一样远的,但对于接收机来说,同一距离上调幅波的信噪比要比调频波差,因此有效的接收灵敏度不能做到很高,所以实际上就有效传播(信号可闻)距离来说,同等条件的调幅波要劣于调频波(数字传输除外)

网友:

有意义的,航空通讯就是VHF AM,应该是FM传得远,因为AM的通讯效率是所有通讯方式最低的,它的载频(不能传递任何信息)占用了大量电波能量。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上下边带而已。我觉得效率最高的通讯方式该是等幅报,其次是SSB.我的看法。但还没有做详尽的数学论证。

网友:

很多27MHZ频段的CB机,am和fm是可以转换的,且特简单,只需拨动一只开关即可,大家只要实际去听一下就知道了,我的感觉是AM受电离层的影响要小于FM。在CB段收听日本台的信号,AM与FM只要传播打开了的话,RS都可达到59以上。

网友:

以下是引用 bd6bm[/B] 在(2006-4-23 22:51:23)的发言:

很多27MHZ频段的CB机,am和fm是可以转换的,且特简单,只需拨动一只开关即可,大家只要实际去听一下就知道了,我的感觉是AM受电离层的影响要小于FM。在CB段收听日本台的信号,AM与FM只要传播打开了的话,RS都可达到59以上。
恩,就是这样滴,不可一概而论,我在12楼说内容只在视距(直线)传播而且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成立.可见一条理论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网友:

我认为,同样的频率AM和FM传播距离一样远(不考虑发射功率).因为,传播方式仅与频率有关,与电波的调制方式无关.同样的频率,传播方式相同,传播距离当然相同.

网友:

当然是FM远了,FM信号总是满功率,还多了一个辅助条件:峰值相同,可以作为计算标准啊!

网友(2006-04-29):

一般说法AM=调幅,FM=调频。
普通AM方式发射调制度30%……效率不如FM。
FM方式则存在噪声门限效应,调制度越深带宽越大(例如FM广播)门限问题越严重。
如果是AM的单边带方式则可能通信距离较FM远

以上不考虑电离层反射和其它类似情况可以增加通信距离的条件,仅按直达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