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灯机,6J1做的,可带喇叭,收中等以上强台20平米的房间里声音清晰.

楼主(2006-04-02):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12038552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12039182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用电位器调节再生,另外一个是调节栅压,也可以调节再生量,15米长的室外斜拉天线。晚上能收10多个台。

网友:

严重请教!
问题:您用的什么输出变压器?屏压和帘栅压以及屏流各为多少?

网友:

同问.
6J1输出阻抗要12K,这样的输出变压器不好找啊,楼主是怎么样解决的?
最近也在着手做一个再生机打算用6J1作功率放大

网友:

diy都要顶

网友:

电源是如何解决的,能上个有图吗?

楼主:

呵呵,我是用3瓦 220/6/9伏的电源变压器对付着用的,带一个号筒式喇叭,我感觉接在9伏端上比6付端要响亮。屏流没有测,电源电压为交流108伏,滤波后电源电压120伏,收弱台时的电台帘栅电压调到最高再调再生,用数字万用表喇叭端电压0。2伏左右,估计输出功率约5毫瓦。

网友:

咦?什么地方有108V交流电?

楼主:

赫赫,忘了说了,是一个5W仪表变压器,次级3*36伏+7伏,原来用于电动调节装置上的。3个36伏的绕组串联正好108伏,7伏正好作灯丝电压,带灯丝后电压掉到6。8伏,这变压器也就能够给一个电子管供电。调试时我用的是一个25瓦控制变压器初级220/380伏,次级6。3/12/24/36/110伏,我将6。3伏的抽头处断开,成为俩个独立的绕组,(一个6。3伏,一个103伏)就是没隔离层。好处是到处都找得到,方便大家DIY,价格也不贵。我买是25元一个。

网友:

挺好.五极管做再生机好.再生稳定.现代型的再生机.用6J1是首选的管子.

网友:

阿司湖兄?为什么五极管比三极管稳定呢?

网友:

上图!
很有新意!!!!!

网友:

意思是这样的,论再生稳定性.三极管比五极管稳定.就单管机而言.五极管的效率要比三极管强.只要选好线路.稳定性能得到满意的.三极管要想带动喇叭.可太难了.

网友:

受教!知道乐……

网友:

好机~!顶一下

网友A(2010-01-31):
再加一6J1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6J1咋样······

20平米能听清一般也就够用了,要是希望声音洪亮,那也可以加6P1
前提是电源的功率足够

网友:
老帖子,这个名字的密码都忘记了,这个一灯机变压器功率5瓦,高压是3个36V绕组的串联成108V,内阻120欧,6.3V灯丝绕组额定电流才0.3A,内阻接近3欧,不能带6P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6J1咋样······

1,再加一级,机器工作更稳定,输出功率可达300MW,听起来更加响亮,电路如下:
2,顺便告诉楼主,发学习类电子制作帖子,为了令他人一目了然的了解所有情况,必须上传标有必要数据电路图(要保密的例外),这应该属于常识。请补上为盼。

网友:
强,比我制作的三灯机还强。

网友:
呜呼老师的好图!
这个图再加一个整流胆也就是3灯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楼主能上电路图,咱也造做一个,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请见19楼···

网友(2020-04-24):
玩的单登才有意思

网友:
若是只想做单灯,又带喇叭书房自听,可以用6N3,我以前杂志上的电路做过,还可作唱放,效果不错。

网友:
老兄上图啊

网友: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