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老师们好!求助啦!

楼主(2006-04-05):
各位前辈,老师们好!我以前做过矿石机,但那时什么都不懂,没做成功。但一直都有兴趣,我想问问,哪位前辈有完整资料可以给我指导一下!
另外我想问问,线圈的直径跟它所能接收的频率有关系吗?有计算公式吗?谢了!

网友:

所有资料本坛都有.仔细翻一下

网友:

做矿石收音机可能不成功,但用检波晶体二极管(2AP系列,2AK也可以,我试过)做无电源收音机只要仔细,100%成功!

网友:

找个高阻耳机,两端并上一个2AP接上天、地线就能收到本地电台广播。

网友:

在这坛子里都可找到你要的资料。

楼主:

谢谢个位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 lijin1614[/B] 在(2006-4-5 13:30:00)的发言:

各位前辈,老师们好!我以前做过矿石机,但那时什么都不懂,没做成功。但一直都有兴趣,我想问问,哪位前辈有完整资料可以给我指导一下!
另外我想问问,线圈的直径跟它所能接收的频率有关系吗?有计算公式吗?谢了!
线圈的直径跟它所能接收的频率好象没有关系,但线圈的匝数跟它所能接收的频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