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给指导一下在楼房如何解决天地线

楼主(2006-04-08):
我试了几个办法都不行

网友:

我是从5楼的窗口垂直拉到8楼顶,在水平拉20米。不用地线。

网友:

楼房内各家都有自来水,用自来水管做地线应该是比较好的。地线接头要直接安装在金属管上,如果中间用了塑料管就不好。接口一定要清理干净,用金属夹上紧,保证导电良好。没有必要怀疑这种地线的性能,不能收音时应该考虑收音环境、天线或矿石机本身是否有问题。

我不主张用市电的地线,因为如果家里的大人小孩没有电的常识,容易出危险。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6-4-8 2:33:15 编辑过」[/right]

网友:

现在很多自来水管是用铝塑管,不导电。

网友:

楼房都有专用的避雷接地线.为何不用

网友:

现在住城市高层住宅要想接根地线也确实麻烦,也只有按3楼所说的办法可行。

网友:

我只用手捏住地线接线柱居然也行

网友:

以下是引用 bjkxl[/B] 在(2006-4-8 16:52:27)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6-4-8 9:54:32)的发言:

楼房都有专用的避雷接地线.为何不用
千万别用。那不等着挨雷劈那吗。这是安全规则上绝对禁止的。拿水管当地线也是很危险的,况且接头处一般有聚四氟乙烯胶带,不导电。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俺今天忽发奇想,有线电视进户线如果一路上接触良好的话,屏蔽层应该是良好的地线,因为户外的架空部分和接线盒外壳为避雷一路上都不断接地,而电缆屏蔽层是和接线盒外壳直接相联的。我用万用表试了下,屏蔽层与220V电源线的火线间有220V的电压。效果究竟如何还没来得及试。

[right]「该帖子被 big_whale 在 2006-4-17 8:20:23 编辑过」[/right]

网友:

我说的是有线电视电缆的外面一层作为地线。中间的“芯”应该不能用。关于大楼内的天线,我没做过矿石机的,但以前做过收信机的天线。我的体会是如果要效果好,天线的主体一定要远离钢筋混凝土,否则效果要差许多。另外,我想有线电视电缆一定要“一路上”接触良好。

网友:

还记得把收音天线靠近供电线路增加信号强度吗?  其他可以自己想办法的。在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不用专用天线。

网友:

如果污管接地也可以.

网友:

俺家所有的管子都是塑料管……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