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电线绕线圈影响Q值吗?俺找不到漆包线,在论坛里看到有用电线绕的线圈照片

楼主(2006-04-11):
电线外面的包皮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虽然没有试过,但我觉得用电线绕线圈是会影响Q值的。如果找不到漆包线,可以用裸铜线间绕(双线并绕后拆去其中一根线)。

网友:

找“奥尼”网友,他有0.07*21的纱包线,6L6GC看过我买的0.07*21的纱包线后说,Q值可以做的高。

楼主:

以下是引用 xxp[/B] 在(2006-4-11 9:20:26)的发言:

虽然没有试过,但我觉得用电线绕线圈是会影响Q值的。如果找不到漆包线,可以用裸铜线间绕(双线并绕后拆去其中一根线)。
谢谢二位的回答!裸铜线间绕对岸来说是不得已的办法,俺计算过,如果想绕个好的,直径15CM,绕80圈的话需线80*0.15*3.14=37.2M,也就是说,要剥电线近40M啊!

楼主:

以下是引用 fanjx[/B] 在(2006-4-11 9:36:11)的发言:

找“奥尼”网友,他有0.07*21的纱包线,6L6GC看过我买的0.07*21的纱包线后说,Q值可以做的高。
哦,万分感谢,军长!

网友:

如果绕空心线圈,找我以前的跟帖,有计算公式:L=(99*N*N*D*D)/(0.45*D+10*l)

网友:

从理论上讲,在中波没什么影响。如果是双股的电线效果会好于单股漆包线。

我用双股电线制作的线圈,实际效果比用28股漆包线制作的磁棒线圈要好。

[right]「该帖子被 mldog 在 2006-4-11 16:33:02 编辑过」[/right]

网友:

应当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到卖冰箱修理配件的地方、买冰箱的毛细铜管来做线圈效果绝好于漆包线和普通电线

网友:

这个线圈用单芯22号镀锡铜线的塑料绝缘线绕在5英寸直径的软塑胶糖果罐上。初级20圈,在第10圈抽头,高1英寸;次级29圈,在第9和19圈抽头,高1.5英寸。当时只是用随手找到的现成材料,没有考虑质量如何。现在用Q表测量却令我感到很意外 – 质量不错: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17628100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初级线圈:在900 KC的Q值是83,在1600 KC是176。

次级线圈:在650 KC的Q值是210,在1600 KC是260。

绕线圈用镀锡铜线不如纯铜线,因为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锡的导电率比铜低,损耗大。

一般地说,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但都是纯铜线(没有镀锡)和采用间绕方式,有塑料皮的当然Q值比较低,因为增加了介质损耗。但是对于中波频率,影响不是很大。我曾经在Q表上做过不严格的试验:一个空心间绕的线圈,在这个线圈中间插入一个直径稍为小一点的纸筒或塑料筒,Q表的读数下降不多。

影响线圈Q值的因素很多,要如何根据自己的现有条件制作一个Q值尽可能高的线圈,请参考我的转帖“制作线圈的常识”
(链接: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id=10826&BoardID=3&TB=2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6-4-22 7:18:01 编辑过」[/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