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高频磁环能绕制矿石机的线圈吗?

楼主(2006-04-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制作矿石机的线圈,我曾经实验过,L1用多股丝包在高频磁环上平绕65圈,十圈一个抽头,L2与L1样,绕制时须加工一梭子便于穿绕,实验效果与空心脱胎线圈差别不大,但制作出的矿石机没有古朴的味道。所以做了一半就放弃了。

网友:

没试过

网友:

作为讨论,如有兴趣改天上图,今天天色以晚不好拍照。

网友:

这台矿石收音机的三个线圈都是用磁环绕制的。这网页里有详细的数据。

http://www.crystalradio.net/crystalsets/baldyodyne/index.shtml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161339484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mak1939 在 2006-4-16 13:42:43 编辑过」[/right]

网友:

这样的线圈做的矿石机是不是必须加天地线啊,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闭环磁路是感应不到外界的信号的。

网友:

按5楼的地址,我去看了,下面是作者的开场白:
This is not intended as a "How To" article for a beginner. The following is supplied as information only. Some of the technique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radio are very advanced and not recommended for a beginner or even an intermediate builder.
这不是向初学者介绍怎样来制作(矿石机)的文章,
只是作为资料提供给大家。本制作中有些地方使用了
非常先进的技术,不适合初学者和中级制作水平的人
制作。(翻译得不一定精确,大概意思如此)

我觉得就是做起来困难些,先进的技术倒看不出来。
那个输出变压器,还有那些银片的空气可变电容和波
段开关比较高级,一般人比较难搞到。

这个矿石机共用了5个线圈,天线(调谐)线圈不是磁
环的,是空心花蓝式的。后三个线圈是磁环的。
L1,L2,调谐线圈(空心花蓝)
L3,陷波线圈
L4,偶合线圈
L5,检波线圈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16193989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bd2av 在 2006-4-16 19:55:45 编辑过」[/right]

网友:

那个网上的矿石机做得真不错,
下面这个都是用磁环的,相对简单些:
http://www.crystalradio.net/crystalsets/tk2/index.shtml

网友: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6-4-16 16:11:04)的发言:

...你做过这个吗?印象如何?灵敏度比开环磁路的磁棒天线矿石机好吗?俺现在使用着一个最简 磁性天线矿石机,效果不怎么样,想改造一下。谢谢!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矿石机。只是看到你的问题,介绍一些制作资料给你参考。我想磁环做线圈的好处是省地方,灵敏度不见得比其他线圈好。你所有的磁环,还应该查清楚它们的特性是否适合用在中波的频率。

那个网站的一部分矿石机是参加远距离接收比赛的作品介绍。矿石机的技术是否“先进”只是相对而言,再先进也不会有很特别的新技术原理,说穿了就是想尽办法减少能量的损失和避免强力的本地电台干扰。至于它们里面的高质量元件,例如镀银的陶瓷绝缘可变电容器、股数极多的李兹线、高灵敏度的舌簧式耳机等等,不容易找到。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怎样做可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从而得到最好的效果。用质量稍差的元件,虽然不那么理想,同样可以制作一台不错的矿石机。

玩矿石机的好处是变化多端,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从中学到无线电的基本知识。不必处处循规蹈矩的,还是多动脑筋多做实验比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