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矿石机需要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楼主(2006-04-20):
各位前辈:
  我是偶然听说矿石收音机的,自己也很想做一个,只是不知该准备什么东西。还请大家指教!!
  或者谁有现成的作品,是否可以出让(卖)一台!!

网友:

矿石机不好做,无电源二极管收音机好做,一个空心或磁棒线圈(可自己做)、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支2AP9检拨二极管、一个高阻耳机,再自己做一个天线和地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