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自制了个微型天线,还没做实验,望指导!!!

楼主(2006-04-21):
请各位师长给些意见,见图说明^谢谢!!!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211336227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2870668 在 2006-4-22 1:45:20 编辑过」[/right]

网友:
Re:[讨论]自制了个微型天线,还没做实验

那线圈也是自制的吗?漂亮!!

网友:
Re:[讨论]自制了个微型天线,还没做实验

不明白

楼主:
Re:[讨论]自制了个微型天线,还没做实验

以下是引用 zjd1103[/B] 在(2006-4-21 17:44:05)的发言:

请问楼主 想做什么实验?矿石机吗?谢谢!
普通的双回路蜂巢线圈,是想做矿石机(估计不好做),电子管的也行,如果不行就在a,b处加入放大,麻烦师长们指导指导!!!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422142587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right]「该帖子被 2870668 在 2006-4-22 1:43:08 编辑过」[/right]

楼主:
Re:[讨论]自制了个微型天线,还没做实验

以下是引用 山东老姜 在(2006-4-21 16:50:08)的发言:

那线圈也是自制的吗?漂亮!!
哈哈,我哪有那水平啊,看要下辈子了,这是从其他地方脱胎来的

楼主:

不想蛮干,还是要得到师长们的指导后再说,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

2870668兄:回复你在我的帖子里的问题。希望能帮点忙。谢谢!

1)磁(?看不清除)直径=3mm,长度=4.5mm
是不是量度错误或打字错误?
照片里打的是繁体字,是你打的吗?

2)这样小而短的磁棒,用在矿石机里做“微型天线”大概没有希望。作为磁性线圈用,外接天线可以。

3)按照你的线路图,两个线圈(L1=1.343mH,L2=0.565mH)各配560P可变电容器,如果用来做中波调谐电路,电感量已经过大。短波就更不用提了。手上没有准确资料,但是记得大约0.180mH线圈配500P可变电容已经可以覆盖中波频率范围。如果真的要用这些线圈,需要适当减少圈数。

楼主:

谢谢mak1939前辈的指点;
是磁棒直径=3mm,长度=4.5mm;图上没有画上天地线(漏了);
如果不改变线圈的圈数,把磁棒取出(可以活动的),这是L1=0.6mH,L2=0.3mH,可变电容取200P或270P的话,是否可以一试呢?

网友:

磁棒长度应该是45mm,不是4.5mm吧?

如果不想拆线圈,不用磁棒,不妨试试L1不接可变电容器,只接天线和地线做不调整的输入。L2接200P可变电容器也许不能覆盖整个中波段(目前我找不到资料,未能算出大概的范围)。如果已有天地线,很容易接个矿石机线路试验。看看结果如何再调整。祝您成功!

楼主:

是45mm的.L2接200P-600P的我都试试看
非常谢谢前辈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