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举行电子管单灯机制作大赛,拟了几条请大家补充

楼主(2006-04-30):
五一长假来临,DIY高手们的黄金时间来到了。提议举行电子管单灯机制作大赛,条件是
1、必须是外差式,再生式的不算,但在外差电路中允许加入再生
2、必须是使用国产电子管,交直流胆管均可,这样的作品才容易被大家复制
3、变频、放大必须使用电子管,但可以在整流、检波等部位使用晶体二极管,否则有可能只用电池供电了
4、尽量使用扬声器(电动、舌簧均可)放音,也可以用耳机,以能用扬声器放音的为佳,出这个条件的目的是让大家尽量采用来复等电路形式,提高一个管子的效率

网友:

许久没有动手制作了,本该也做一下,可惜五一几天全函授班面授课,真的是“光说不练”了。
祝大家成功。

网友:

哪位大虾给来个6U1特性的PDF文件?
谢谢!

网友:

单灯外差?这个恐怕有点麻烦的

[right]「该帖子被 pengxn2003 在 2006-4-30 16:54:19 编辑过」[/right]

网友:

单管,外差,来复,放喇叭...
还要国产管儿.。
有难度。估计能用的,只有6F1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尼摩船长 在(2006-4-30 10:23:23)的发言:

单管,外差,来复,放喇叭...
还要国产管儿.。
有难度。估计能用的,只有6F1了。
只能用国产复合管,洋管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连6F1都没有

网友:

应该还加一条:能收中、短两个波段,光中波没瘾。允许先报设计方案。

网友:

可以用6U1,还好找。

楼主:

以下是引用 1a5gt[/B] 在(2006-4-30 11:08:41)的发言:

应该还加一条:能收中、短两个波段,光中波没瘾。允许先报设计方案。
我当时也考虑过这条,最后没有写是因为只有一个灯,灵敏度不会太高,短波接收效果可能不是太好,或者只能用耳机听了

网友:

用国管.做外差的,6U1好找.设计也方便,七级部分做变频,**部做栅级检波附有再生装置.带舌簧的还行.加短波没试过,我想也能行吧?

网友:

以下是引用 阿斯湖 在(2006-4-30 13:21:53)的发言:

用国管.做外差的,6U1好找.设计也方便,七级部分做变频,**部做栅级检波附有再生装置.带舌簧的还行.加短波没试过,我想也能行吧?

建议不错,俺摇旗呐喊。
6U1甚好,单管即可。七级部分变频,还可以来复低放,委屈一下用三极管中放,也来复功率放大。半导体检波、半导体整流。一个管子就完成了变频、中放、低放、功率放大。

楼主:

最重要的一条:奖品到尼摩宝船上随便挑,看上什么搬什么

网友:

思路很好.就是.调整困难.

网友:

以下是引用 昔日重来 在(2006-4-30 13:40:10)的发言:

最重要的一条:奖品到尼摩宝船上随便挑,看上什么搬什么
呃……这个过分了点吧

网友:

网上的制作大赛,能比什么呢?恐怕只能比比外观,制作工艺,古董元件了,性能如何,估计只能从电路图上推测了。

网友:

赞同!
俺就等欣赏各位大虾们的大作了!哈哈!

网友:

我有个建议,能否分初级,高级组。初级组电路不限比收听成绩,以利于新手(譬如我)[em30]。高级组按照楼主提议,在电路程式比较之中同时比较收听成绩。另外直流交流也以分开为宜,从放音音量说交直流还是有差别的

[right]「该帖子被 pengxn2003 在 2006-4-30 16:49:30 编辑过」[/right]

网友:

另外评比方法在诚实基础上报确切收到的最远电台(本地/电台所在地),中央台不算。音量(难懂、可辨、尚可、清晰、震耳)等分数级。短波同。另外外观和电路搭建也可以比比。
PS。能不能把这个比赛也弄到广坛上去?

网友:

以下是引用 pengxn2003[/B] 在(2006-4-30 16:53:27)的发言:

另外评比方法在诚实基础上报确切收到的最远电台(本地/电台所在地),中央台不算。音量(难懂、可辨、尚可、清晰、震耳)等分数级。短波同。另外外观和电路搭建也可以比比。
PS。能不能把这个比赛也弄到广坛上去?
个人认为,这种评比方法还是有缺陷的,毕竟收听的效果和收听地的地理环境,具体时间,气象条件,天线等都有关系,音量更是和耳机、喇叭关系甚大,因此很难比出个高低来。

网友:

那就综合一下,先报器材,再报收听?

网友:

以下是引用 清蒸冰棍 在(2006-4-30 13:31:35)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 阿斯湖 在(2006-4-30 13:21:53)的发言:

用国管.做外差的,6U1好找.设计也方便,七级部分做变频,**部做栅级检波附有再生装置.带舌簧的还行.加短波没试过,我想也能行吧?

建议不错,俺摇旗呐喊。
6U1甚好,单管即可。七级部分变频,还可以来复低放,委屈一下用三极管中放,也来复功率放大。半导体检波、半导体整流。一个管子就完成了变频、中放、低放、功率放大。

.

呵呵。看吧。我可能5.1七天都不在家。
回头看能不能抽时间做一个。

网友:

这种比赛确实不好定标准,因为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除非大家作好后集中到一起,再组成一个评判小组,在同一接收条件下对灵敏度、外观、制作工艺、电路技巧等多方面进行评判,这样才合理。但这样做组织方面的问题就多了,不好办啊!!

网友:

严重支持,记得胆艺轩上很早就有人这样设想,希望看到大家的好作品。

网友:

进入决赛的机器发往坛中著名人士处实际评测……至少需要进行比较严谨的技术检测!
奖品由志愿人士提供!

网友:

以下是引用 光说不练 在(2006-4-30 20:52:12)的发言:

进入决赛的机器发往坛中著名人士处实际评测……至少需要进行比较严谨的技术检测!
奖品由志愿人士提供!
同意。坛里的几位前辈都可以胜任

网友:

但是各位送评的时候要把使用法和注意事项讲明,譬如天地线要求(或者统一使用一条),再生调节(如果有的话),机器摆放等等,再由评委给出具体分数

网友:

大家分布各处,不好比!
是否可以接近的城市先比(比方车程2小时内的),还可以聚会玩。比出一二三然后再找个机会总比。

网友:

制做后.上实物内外图.电路图做者加以说明.大家一看.就能知道他的制做水平和机器性能.

网友:

以下是引用 阿斯湖 在(2006-4-30 23:04:34)的发言:

制做后.上实物内外图.电路图做者加以说明.大家一看.就能知道他的制做水平和机器性能.
阿斯湖的意见有一定道理,其实,一个单管的机子去奢望它的灵敏度的话很不现实,正如有人提出如果把收音机做到0.0几微伏的灵敏度是什么情况--那可能是一片噪音。倡导动手制作这样的机子,不仅要看其实际效果,更要看作者的科学态度、制作的思路、工艺的好坏等,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