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DIY中波矿石机收到短波民乐台.还有闽南话台等,难道数据有问题?

楼主(2006-05-01):
直径1.2(包漆1.3毫米)毫米的漆包线,在直径10厘米的筒上绕9.5厘米长53匝后继续绕第二层,共80匝并联调协电容器360PF,在30匝处抽头接天线,40匝抽头接二极管和一个陶瓷耳机耳机上并联一个330K的电位器.接地线没有声音,断开地线反而在高端收到民乐台.还有一个闽南话台,低端收一个英文台,调节耳机上并联的电位器居然能够微调电台.难道线圈数据有问题?我在3楼,地线借用楼房里的等电位地线,居然不能工作,奇怪.

网友:

圈数太多了,减一半试试。

楼主:

昨晚在50匝处接调谐电容试过了,没有用,还是民乐,今天早上听的时候,多个频点的民乐变成了中国之声,还有几个外台。中午只有一个中国之声,剩余一个只能隐约分辨的外台。

网友:

我做了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奇怪丫……把矿石机的信号用一个电感或者小电容什么的耦合到数调鸡上看看到底是什么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