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国产商品矿石机“复原”!

楼主(2006-05-06):
出土文物之所以有观赏价值,原因之一就是它能使当代的人们亲眼见到古老的历史,彷佛延长了人们的生命,老收音机也是这样。前不久,尼摩船长淘到一件宝物——几十年前的国产商品矿石机机匣,还有原配商品固定矿石1枚(带支架)。后来船长把这个罕见宝贝留在俺这儿,由于俺当年见过、用过这样的矿石机,所以决定尽可能把它复原,也借此机会感谢船长!

细看,机匣很可能是大跃进时期北京一个街道工厂的产品,手工作坊的风格很鲜明。

说是复原,其实很难100%做到。因为原样的零部件早已散失殆尽,只能尽可能复原了,故把复原二字以引号括起,算是自嘲吧。

坛里很多年轻朋友没见过商品矿石机,俺show的这个可说基本反映了原来的样子。从外观上看,零部件的布局与原样一致,电路图也是原样的。

机器里,矿石是商品固定矿石,有的原机就是使用固定矿石的,也有使用活动矿石的。线圈是双回路,我这个线圈是自绕的,但大小、外观则保持原样。原机用的分线器俺没有,只能用波段开关代替。原机单连是一种做工比较粗糙的360p,跟后来的标准化的空气单连不一样,俺这儿只有薄膜单连。接线柱俺这回用的是香蕉插头,原机不是,是那种老式的、铜拄加塑料罗帽的,坛子里有人show过。

特别说明一下刻度盘。原机是铝片印字的,俺这儿用的是水晶无线电网友在“古典收音机刻度盘艺术”一帖里提供的图样,到冲印店冲出来的,很美观实用,在此表示感谢!而天地线、耳机的标签则是PS的,与度盘一并印出。原机的天地线耳机标签是压在各自的接线柱下边的圆形标签。

试听效果:在北京市中心,室外天线,高5米长10米,可收本市9个电台,音量中等到宏亮。分线器可调节到适当音量,音量大则选择性差,音量小则选择性好。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510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525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539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557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612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1816247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楼主:

回众大虾:

“两线圈间距多少?木盒板材多厚?”
——间距8mm,木盒板材,四面各厚10mm,上下面各是三合板那么厚的木板。盒子外表面贴漆布,内面贴花纸。

“我觉得“天线”等字还是仿宋字手写有效果。”
——本来想PS成金属感的字,做的效果不好。

“你说的线圈的各种参数比如线径,天线线圈匝数,调谐线圈匝数是原机的实际参数么,还是你参考其他资料后制作的。我见过这种矿石机的原型,好像参数与你给的参数不一样。”
——不是原机的线径和圈数,但线圈管直径与原机差不多(凭记忆),也许原机稍细一些。当年我只有10岁,个子比现在矮不少,看什么东西都显大。比如这个机匣,记忆里就比这个大一些。还有那时觉得甲电池很大,但现在看到的没有记忆里的大。

“我印象中这种矿石机很有意思,旋钮、接线柱等各带一个小铝片,上面印字和刻度...”
——您说得太对了。本来我也想做这样的标牌,但是俺PS的手艺不行。我想,比我手艺高一些的PS高手肯定能做出来。

“不知是否有袖珍式的国产商品矿石机?”
——俺没有见过您说的袖珍商品矿石机,不知别的朋友见过没有啊?

“小弟住在北京 也想参观一下您老的那个矿石机阿。”
——当然可以啦,开学以后,1366 107 9961联系。

“强 烈 抗 议 放 毒 气 胆!!!!”
——谢谢"抗 议",呵呵。

[right]「该帖子被 yccui 在 2006-5-6 16:54:40 编辑过」[/right]

网友:

好!我曾经有过,可惜555
请yccui给个线圈参数和木盒尺寸。

楼主:

回蚂蚁大侠:

线圈参数,天线绕组用0.31漆包线密绕170圈,分别在距地40、65、90、115、140圈处抽头。调谐绕组用0.31漆包线密绕65圈,55圈处抽头。线圈管直径50毫米,PVC塑料管材。

机匣尺寸:外径宽190、长180、高115毫米。

[right]「该帖子被 yccui 在 2006-5-5 21:51:24 编辑过」[/right]

网友:

这个破盒子终于成宝贝了!请教一下:电感直径、匝数及线径抽头匝数等,谢谢!

楼主:

回神剑大侠:天线绕组自地端起算,到各抽头的电感量分别为200、360、520、680、880、1000微亨;调谐绕组电感量为233微亨,地端到抽头电感量为190微亨。
线圈直径、圈数、线径见上帖。
照片上,圈数少的是调谐绕组,圈数多的是天线绕组。
本机所用室外天线,等效电容为150p。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严重支持这种修复行动,现在这种老机很难见到原貌了。

楼主:

这是送到冲印店的刻度盘图片文件。为不降低清晰度没有压缩。上面矿石机的度盘就是冲印成5寸照片剪成的。度盘直径73mm。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
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94kk/200655238452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强 烈 抗 议 放 毒 气 胆!!!!

网友:

给大家都发一个就不**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 yccui[/B] 在(2006-5-5 21:50:23)的发言:

回蚂蚁大侠:

线圈参数,天线绕组用0.31漆包线密绕170圈,分别在距地40、65、90、115、140圈处抽头。调谐绕组用0.31漆包线密绕65圈,55圈处抽头。线圈管直径50毫米,PVC塑料管材。

机匣尺寸:外径宽190、长180、高115毫米。
谢谢yccui
两线圈间距多少?木盒板材多厚?

网友:

好!!难得一见!!!!!!!!!!!!!!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另外我觉得“天线”等字还是仿宋字手写有效果

网友:

你说的线圈的各种参数比如线径,天线线圈匝数,调谐线圈匝数是原机的实际参数么,还是你参考其他资料后制作的。我见过这种矿石机的原型,好像参数与你给的参数不一样。请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