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J8718维修记

楼主(2006-05-15):
    为了更好的了解容易找到的退役的中短波收信机中的经典机器__WJ8718,特意搞了六台坏的WJ8718来玩,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感觉,整个维修累计时间虽说只有几十个小时,但是持续了好个月才全部修复它们.

    为减少工作量,迅速拼了两台好的WJ8718,维修路线以换板法为主,通过替换故障机的单元板,迅速定位故障元器件.

     电源维修,用数字表检查电源板输出电压,发现+15V偏差大!检查未稳压电压,只偏低几伏,18V左右,先拆四个锣丝换集成稳压电路块,还是一样!看来故障特殊,上仪器!接示波器一看,稳压输出为100HZ的梯形波!不用说,滤波电容器丧失容量型故障.  电源板的这四个固定锣丝真难拆!拔掉二十多个插头,把铝电解电容器拆下来一量,果真坏了!一不作二不休,把-15V的滤波电容器也顺手拆下来扔掉,换成五年内生产的以后再装上去,电源是OK但整机故障依旧!

    用换板法查出是主控板问题,还好,所有芯片都是装在插座上的,先换个CPU试试,运气真不错,手到病除,显示立马有了!但是发现小问题,一个故障灯在少数频率闪烁(接收却没有问题),换CPU旁边的74HC374为74LS374,有好转但是无法根除,在CPU附近的几个滤波电容器后面都并联个贴片的104陶瓷电容,故障排除.

    忽然发现那个飞梭无论你往哪边转屏幕上都是减数字?拆开12个锣丝一看,一小钢片脱胶!调环氧树脂,100℃热风枪伺候,3分钟固化搞定(别说我不知道有502胶,那玩意耐久性差),还有一个飞梭坏得更离谱,飞梭里边的跳线居然是虚焊!

    接上天线,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3149KHZ的渔船SSB信号,一切OK,装上锣丝盖棺,上综测!猛然感觉到9MHZ和8.9MHZ的灵敏度差别有20DB!又是要拆N多的锣丝啊! 旁路高频N波段预选器,灵敏度正常!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觉得问题肯定出在高频N波段预选器或者控制器上,换块控制器,OK!将两块板上的输出集成电路拆下,装上插座,互换芯片,又是碰上狗屎运,故障芯片再次一步找到!不过该集成电路82S131真难找,价格贵,写片的源程序也要找啊。还有两台坏得可怕,高频N波段预选器里边的瓷介直流控制信号滤波电容击穿、通带滤波器里边的上百伏耐压的云母银电容(754)击穿!

    WJ8718除电源滤波部分外没有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全部为钽电解电容器,可靠性远比专门给中国造的MSR8000好一些,但是在维修中发现,钽电解电容器照样会出问题(六台机器换了四只)。

二十多年了,六台机器的状态保持RAM的后备镍镉电池全部失效,我将其中三台的内部装了两节五号电池盒,装上镍镉电池,并将串联在后备电池上的1KΩ电阻换成330Ω的.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WJ8718都彻底修复一新了,算工作量,居然70%是花费在拆装N多的锣丝上!我修这玩意感觉到,对于欧美和中国的军机维修,在同型号的机器要收藏两台以上的情况下易如反掌啊,一旦坏了需要维修时根本不需要多少技术!换板,换芯片就可以迅速定位故障元器件,更换之就OK了!

说明:
所有单元故障维修均为真实事例,我还未遇到同时有两处以上故障的WJ8718。另外,WJ8718严禁带电插拔单元电路板,会烧毁器件.

网友:

阿里巴巴老师水平高超,俺望尘莫及,这种东西打死俺也修理不了。

网友:

看见一块块ic就头疼

网友:

8718故障率的确很高,但也非常好修,因为有转接板。我的修十几台8718共性原因就是钽电解击穿,还有旋转编码器失效。不仅仅是虚焊和钢片掉下来,光电管也损坏,我用的槽型收发对管代替的。我修的几个不是共性的毛病:第一个,2*MHz(记不清是二十几了)以下失锁,以上正常。分析锁相控制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切换VCO部分的波段开关有问题,打开一看是电切换的,PIN二极管切换,二极管正常,控制IC为74183,查IC手册,按照输入和输出逻辑对比。确定74183损坏,换上,正常!还有一台,SSB模式无声,其他模式正常,分析载频振荡器有问题,一查果然没载频,再向上查,是一片7490,分析是作为10分频器,查输入,有4.55MHz信号,输出没有,换上74LS90,正常!这两次维修的时候还没搞到电路图,不到40分钟搞定,很是得意。
  我对数字电路损坏比较头痛,如果有功能多些的逻辑笔会省些事情,当然要是有逻辑分析仪就更好了。我现在还有给别人修的没修好的板子,我把自己的好板子贴上去了交了差,我修机器要是在1小时内没有些眉目我没耐心了。实在没时间仔细分析它们.一台故障比较邪门,有一个边带AGC反应迟钝(刚开始切到这个边带的时候,要好长时间才有声音,S表也要好长时间才起来,但随后正常)邪门的是更换了所有的板子也没有效果。问题应该在底板,不影响使用,懒得去弄了;还有一个实际接收频率比显示频率差了600KHz,也没找到原因,同样的毛病也在R71E和IC751A上遇到过,显示和实际差了500KHz,可惜没找到机会修它们就做人情送给了别人。估计是一本振的PLL控制IC或者是IC的电源(或退偶电容)的问题,导致逻辑乱了。或者是Firmware的问题。没再找下去。类似的毛病还在一台美国的SC-10上也出现。就是3位尾数环失锁,可以肯定不是VCO的问题。估计问题也和上面类似。这些中小规模的数字IC查起来很费事,我有时的处理方法就是干脆全部拆掉换新,反正也没几个钱。懒人的方法。

[right]「该帖子被 小坏狼 在 2006-5-15 18:07:29 编辑过」[/right]

网友:

云母电容的击穿不是电压击穿的,而是爬电。具体说就是银在电场的作用下缓慢地迁移直至短路。82S131应该可以用GAL或EPROM自制一个,条件是要把它内部的文件读出来,也许老的编程器可以(ALL03之类)

[right]「该帖子被 小坏狼 在 2006-5-15 18:28:06 编辑过」[/right]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小坏狼 在(2006-5-15 18:04:50)的发言:

云母电容的击穿不是电压击穿的,而是爬电。具体说就是银在电场的作用下缓慢地迁移直至短路。82S131应该可以用GAL或EPROM自制一个,条件是要把它内部的文件读出来,也许老的编程器可以(ALL03之类)
难怪我们两常"打架",原因是咱们有共同的爱好!云母电容的击穿的确不是电压击穿的,属于贵金属迁移,最后爬电.82S131我是高代价写的,早知道就直接问你要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小坏狼 在(2006-5-15 17:58:47)的发言:

8718故障率的确很高,但也非常好修,因为有转接板。我的修十几台8718共性原因就是钽电解击穿,还有旋转编码器失效。不仅仅是虚焊和钢片掉下来,光电管也损坏,我用的槽型收发对管代替的。我修的几个不是共性的毛病:第一个,2*MHz(记不清是二十几了)以下失锁,以上正常。分析锁相控制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切换VCO部分的波段开关有问题,打开一看是电切换的,PIN二极管切换,二极管正常,控制IC为74183,查IC手册,按照输入和输出逻辑对比。确定74183损坏,换上,正常!还有一台,SSB模式无声,其他模式正常,分析载频振荡器有问题,一查果然没载频,再向上查,是一片7490,分析是作为10分频器,查输入,有4.55MHz信号,输出没有,换上74LS90,正常!这两次维修的时候还没搞到电路图,不到40分钟搞定,很是得意。
  我对数字电路损坏比较头痛,如果有功能多些的逻辑笔会省些事情,当然要是有逻辑分析仪就更好了。我现在还有给别人修的没修好的板子,我把自己的好板子贴上去了交了差,我修机器要是在1小时内没有些眉目我没耐心了。实在没时间仔细分析它们.一台故障比较邪门,有一个边带AGC反应迟钝(刚开始切到这个边带的时候,要好长时间才有声音,S表也要好长时间才起来,但随后正常)邪门的是更换了所有的板子也没有效果。问题应该在底板,不影响使用,懒得去弄了;还有一个实际接收频率比显示频率差了600KHz,也没找到原因,同样的毛病也在R71E和IC751A上遇到过,显示和实际差了500KHz,可惜没找到机会修它们就做人情送给了别人。估计是一本振的PLL控制IC或者是IC的电源(或退偶电容)的问题,导致逻辑乱了。或者是Firmware的问题。没再找下去。类似的毛病还在一台美国的SC-10上也出现。就是3位尾数环失锁,可以肯定不是VCO的问题。估计问题也和上面类似。这些中小规模的数字IC查起来很费事,我有时的处理方法就是干脆全部拆掉换新,反正也没几个钱。懒人的方法。
没想到抛砖引玉,把您着高高手给炸出来了,佩服!我和网友们都得益了.怎么我们这样相似_我修机器要是在1小时内没有些眉目也没耐心了。

网友:

不错!

[right]「该帖子被 enola 在 2006-5-15 20:29:10 编辑过」[/right]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A:

哈哈哈哈,我可以放心买,不怕坏了找不到人修。

另外请问:这个机器拆开来伪装成电子配件托运坐飞机出境,怎么拆最方便最可靠?

网友B(2016-05-30):
您好朋友,请问有WJ8718MFP的配件板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朋友,请问有WJ8718MFP的配件板吗?谢谢。

不要问了,楼主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已经走了很久了。

网友C:
湖南娄底人胡兄,去年骑电动车不幸被卡车撞飞,半年后斯人已去。胡兄是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但一生对军机十分热爱,发表过许多高水平的文章,至今还令人怀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湖南娄底人胡兄,去年骑电动车不幸被卡车撞飞,半年后斯人已去。胡兄是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但一生对军机十 ...

虽人已故,搏客犹存,点击其个性签名〝欢迎点击并访问我的博客〞就可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我可以放心买,不怕坏了找不到人修。

另外请问:这个机器拆开来伪装成电子配件托运坐飞机出境 ...

这种收讯机不值得带吧?我曾经批量测量过那时军品钽电容,80%以上经不起仓储.

网友D(2017-01-04):
问一下各位高人,我有一台,过一会频率就失锁,没反应了,重新开机一般就好,是哪里出了问题?另外谁能给一个这机器的功能位置图?谢了。。

网友:
阿里巴巴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各位高人,我有一台,过一会频率就失锁,没反应了,重新开机一般就好,是哪里出了问题?另外谁能给一 ...

给你个面板主要键功能图。
从你讲的机器失锁现象,应该没有大问题,最大可能是相关板子插口双面金手指氧化,接触不好,拔下相关板子用橡皮仔细擦一下,插座也要用硬刷子清扫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面板主要键功能图。

从你讲的机器失锁现象,应该没有大问题,最大可能是相关板子插口双面金手 ...

有一个地方标示不对,请按下图为准。

网友D:
我的不是麻将牌版,不过把板子都拔下来清理了一遍重新插上貌似好了,再观察观察再说。。就是音量电位器接触还有点不好。。

网友:
8718确实是好机器,在接收弱信号时的表现,是我所有机器当中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面板主要键功能图。

从你讲的机器失锁现象,应该没有大问题,最大可能是相关板子插口双面金手 ...

清理插拔了一遍,好了,不会失锁了,不过关机再开原来的频率就没有了,你知道这个“状态保持RAM的后备镍镉电池”在哪儿么?

网友C:
先判断一下,如果关机后再开机,原设定的模量全部丢失,可能就是内置电池电压过低。此电池是供A6A1板芯片用的,就是个直径2CM的圆镍铬电池,两块串联的,电压2.4V。

电池具体位置不定,多数机是在机后背左侧5V稳压管边上电池支架上,有的是在电路底板后面中间,有的是直接装在A6A1板上,也有的是在A6A1板插座边上。仔细看应该能发现。

如果电压正常,也可能是存储芯片有问题,这个机器所有的芯片和晶体管在某宝上全部能配到,维修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是麻将牌版,不过把板子都拔下来清理了一遍重新插上貌似好了,再观察观察再说。。就是音量电位器接触 ...

此机电位器是墨西哥产的,某宝上有买,我曾经帮人换过。一般拆下清洗下就能解决问题,里面是镀银电刷,是安装在大面板上的,拆解非常复杂,要小心,如果不影响收听最好不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一下,如果关机后再开机,原设定的模量全部丢失,可能就是内置电池电压过低。此电池是供A6A1板芯片用 ...

可能在哪个位置?

网友C:
你这机器应该是8718A/MFP机器。机内存储电池位置多次更改过。最早的机器是直接安装在A6A1板上,后来的机器是安装在主电路板痛面,后期的机器基本是安装在背面。给你几种可能的安装位置图。
A6A1板位置图

网上借用的A6A1板电池安装位置图

厂家给出的A6A1板电路图

厂家给出的主板背面图

机器背面图

网友:
学习了,俺的8718A(大概型号,面板没有这么多的按键)因为部分波段也接收,已经睡大觉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器应该是8718A/MFP机器。机内存储电池位置多次更改过。最早的机器是直接安装在A6A1板上,后来的机器 ...

看了一下,是在机器背面(你最下面图)那个小挡板后面,这个电池可以直接拿走更换吧,不会拿走就丢程序什么的么?
另外,我这机器不是麻将牌版,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也有左下角那个大金属盒,按说不需要的。。

网友:
俺的8718)因为部分波段无接收,已经睡大觉几年了,求老师出手修理

网友C:
回上面两个坛友问题。

先回全顺坛友。从你发的照片看,你的机器应该是8718A/MFP。

1、此机控制软件程序是烧制在IC中的,更换电池不受影响,注意电池正负极,大胆换,没问题。更换电池后重新设置各模量即可。

2、左下角那个大金属盒是频率预选器,内部有五块频率预选电路板,还有一块电子开关控制板,受控于中央ICU。频率预选器把从长波、中波和短波分为十个频率段,每两个频段占用一块预选板。此频率预选器不属于标准配置,使用与不使用对接收信号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我感觉使用频率预选器后,对信号稍有衰减,不用好象更好些。此机的中放电路做得非常优秀,抗干扰能力和超低的信噪比没得说。我十分同意阿里巴巴生前所说,至今还真是没有看过哪款收信机的接收性能超过8718A的。

7ipo 坛友。

你具体没有讲是哪几个波段不能接收,我不好判断故障的可能点。有可能发生这种故障的地方有下面两处。

一是锁相环频率合成板。就是A5A1A1板。重点要检查第一本振受控电压T.V是否加至CR1变容二极管上,调谐飞轮时,此板由中央ICU发出的受控电压是否对应分别加至20、21、22脚上。当某一组电压不正常时,就会发生你所讲的问题。早些年我也维修过此类故障机,后查明是某一个脚上滤波退偶钽电解短路所至。换一个电解故障即排除。

检测时只要一块电表和频率计即可。

千万要注意,不是对锁相环电路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冒然去测试,不能拔动内部的任何一条导线,更不能拔动内部的空心电感,其振荡频率高达200多M,否则第一本振频率一旦发生偏移,业余条件下很难再调回来,整个机器就报废了。此机为三次变频机。

二是频率预选板故障,就是上面我讲到的左下角那个大金属盒,也就是频率预选器。你可以试着把它拆除,直接把低通滤波器接入第一、第二混频电路盒中的信号输入端。如能恢复正常接收,可以进一步检查频率预选电路板。

如果确定是频率预选电路故障,检查非常简单,对应丢失的频率段,查找相应的频率预选电路板。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相对应的控制电压未加入,二是该电路板有不良元件。确定了故障点后,一步步查下去,就能排除故障。

注意频率预选盒中的每一块电路板上有多支中周,属集总滤波器,没有扫频仪,一定不要动,如果确定是内部电容或电阻有问题,要严格按照原规格换上,否则会影响幅频特性。如果是中周内部断线,要用相同规格线径匝数重绕,更换前一定要记住磁芯位置,注意按原样复原。如果没有能力维修,不用频率预选器对接收没任何影响。

祝二位好运。

网友:
我有一台8718,锁相环无规律失锁,只能慢慢查了。好在听了阿里巴巴的话,买了两台,可以对照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上面两个坛友问题。

先回全顺坛友。从你发的照片看,你的机器应该是8718A/MFP。

问一下大神
1.“重新设置各模量”是什么意思,我的不是麻将牌版,那是不是就没任何模量需要设置了?
2.“锁相环电路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冒然去测试,不能拔动内部的任何一条导线,更不能拔动内部的空心电感”,这些不能拨动的电感导线是不是都在屏蔽盒内?如果只是把板子拔下来清洁一下不会有问题吧?
3.跳开频率预选器是不是不需要打开,外面操作就可以了?
4.为什么认为我的机器是8718A/MFP?是因为有频率预选器么?这个型号不应该是麻将牌版么?
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大神
1.“重新设置各模量”是什么意思,我的不是麻将牌版,那是不是就没任何模量需要设置了?
...

8718A版和818A/MFP版,高、中、低频放大部分电路完全一样,接收指标也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控制方式不同,前者是手动控制,后者是电子控制。

再通俗点讲,8718A存储电池是为RAM块提供接收频率信息保存用的,就是说当关机后仍可保存接收频率信息。当电池失效后,就失去这一功能了。8718A机使用中最不方便之处是频率调谐完全靠飞轮调谐,没有频率直选,很考验人的耐心。

此机任何一块板子只要不动电路,都可取下做清洁,最好是每年对板子金手指、插座仔细清洁一次,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大都可排除。这是此机维修手册上要求的。8718机大主板上的全部插座都没有加焊,完全是硬卡在主板上的,插、拔电路板时不能左右摇晃,否则极易造成插座松动,各连线均采用杜邦插口连接,很娇脆,要小心,否则易造成接触不良软故障,查找起来头都是大的。

频率预选器本来就是一个选件,不是标配。整个铁盒子取下后,把天线低通滤波器输出线接入第一混频输入端即可。

还有一个常不为人注意的问题,就是此机十几块电路板的固定主要是靠上盖板下压后固定的,上盖板与各电路板之间加有较厚的橡胶(或是半硬的泡沫类物质?这是我猜的,不准)固定和减震,几十年的老机器了,此类橡胶均已老化失去弹性,起不到固定和减震作用,造成大多电路板失去有效固定支撑,特别是机器右侧那几块大板子(包括本振板、频合板、SSB板、面板数据转换板)完全靠上盖板压合后固定,一旦发生松动,易引发频显乱码、锁相环失锁、飞轮调谐失控、单边带变音等故障,甚至有时稍移动一下机器接收就不正常,故障多由此引起。

你拍的照片是你的机器吗,没给个正脸照,面板后面的电路板也没完全拍下来,我猜的,不准。你确定是8718A就是此机。

8718是值得收藏的好机器,属分立件大板机,维修保养十分方便,只要一块万用表和频率计就可完成全部维修。海华机,还有早期国产数显军用接收机,电路结构在设计上就不便日后的维修,不上综测是很难维修的。后期出的大规模IC、贴片机一旦发生故障,业余玩家是很难搞定的。8718机市面上已经极少看到了,对业余玩家来说,作为短波接收机使用是最为合适的,这点我是很赞同阿里巴巴生前的观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718A版和818A/MFP版,高、中、低频放大部分电路完全一样,接收指标也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控制方 ...

还请教一下
1.“这些不能拨动的电感导线”是不是都在屏蔽盒内?拔下电路板能直接看到么?要是能直接看到就得特别小心;
2.跳开频率预选器必须得拆掉那个金属盒子才行是么?
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请教一下
1.“这些不能拨动的电感导线”是不是都在屏蔽盒内?拔下电路板能直接看到么?要是能直接看到 ...

先讲一下取下频率预选器,就是那个大金属盒子的方法。

把第一、第二混频金属盒(代码是A3)上的接口(代码是A1J1接口)拆下,直接连到天线低通滤波器输出口端(代码是P1)。

第一、第二混频板是封装在个全封闭的长条形金属盒内,在机器的最右侧。有很多固定螺丝,不要打开混频盒盖,只要把我上面讲的标有代码的插头和插座对应接好即可。

再提醒一下。你的机器的频率预选器,就是那个大金属盒子是这样连接的:天线低通滤波器(代码是P1)是接在频率预选器的输入端,混频板(代码是A3板)是接在频率预选器的输出端。打开上盖一目了然。

此机最要小心的就是A5A1板和A5A2板。

A5A1上面集成了温补晶振单元、高频振荡单元、分频单元、第一本振单元、第三本振单元,基本是全机的核心。第一本振是通过2M基准晶振分频后经锁相合成来的,只要晶振没问题,第一本振频率是相当准的。第三本振单元用了一个11.5500M的晶振,是与第一本振进行锁相后得出第三本振的,边上有一个补偿半可变,用于第三本振校准的,一般情况下不要动。

A5A2板上集成了第二本振电路,第二本振也是通过与第一本振锁相后得来的,上面有多个密封的用于补偿的调感和调容点,轻易不要动。

总之只要温补晶体频率准确,此机所有本振频率不用校准,所有中频偶合均是采用硕大的晶体滤波器,不用校准中频频率。单边带拍频振荡器产生的频率也是基于温补晶体锁相得来的,频率也是相当准确。

只要不动电路,不乱拔动导线,所有板子拆下清洁保养不会有任何问题。

一般来说,只要机器不是固定的持续的出现一种特定的故障,而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多种无规律的故障,多为A5A1板接触不良,只要做好插座清洁和上盖板良好的压实固定,就能排除故障。

如果对锁相环频率合成原理不熟悉,一定不能动A5A1和A5A2板子上的元件和导线。当然如果熟悉锁相环电路原理,就会觉得这个电路很简单了,尽管用了一大堆元件,大都是保护和稳定电路用的。

网友:
我把所有的板子都拔下来用吹风机和油漆刷子清理了一遍,有用万用表测量了全部钽电容,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就装回去了,然后那个失锁的毛病就好了。听你说线圈和线都不能碰,觉得好悬,不过我印象中也没有看见什么线圈,应该是都在屏蔽罩里没有裸露的。我清理的时候一块块的清理,然后试一下,没问题再清理下一块。还好没搞出问题。

网友E:
前些年在南方过来几台,故障比较多,主要原因是原卖家把好的板子全部去组合其它机器去了,把剩下的板子装在底板上按照故障机出售的,我感觉这机器的中频以后的那些小板子故障率很小,主要毛病集中在一本镇和二本镇板子,对了,还有BFO板子我猜测这三块板子尤其是前一二本镇这两块发热量大,上面用的钽电容也比较多,再加上距离散热孔比较近氧化比较严重,所以这三块板子故障率是最大的,里面那些色点瓷管电容白色涂漆受热受潮表面镀银层硫化发黑参数出现较大变化,二本镇有一个VCO的震荡管子工作电流比较大容易热故障,是不是这机器的原装机架上后面有强制风冷?这个不得而知,一本镇遇到过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开机不正常工作,经过几分钟之后一切正常,正常之后就很难查到故障点,给维修的时间很短,后来转变思路,干脆让这机器工作半小时以上,等机器温度上来后机器工作正常的时候用电吹风的冷风档对怀疑故障的那两块集成电路一边吹一边用酒精棉球降温,果然三四分钟之后故障再次出现,确定之后换一块新的上去(型号忘了,是一个数字电路),故障再也没出现过。这机器的钽电容不但会失效还会着火爆炸。这机器不管是那种成色的,因为年代久远都不在状态上,到手之后必须经过重新调试才能基本恢复出厂状态,所以不要迷信没有调试和维修的机器,状态正常的机器接收效果的确是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些年在南方过来几台,故障比较多,主要原因是原卖家把好的板子全部去组合其它机器去了,把剩下的板子装在 ...

那怎么调试啊,没有综测的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讲一下取下频率预选器,就是那个大金属盒子的方法。

把第一、第二混频金属盒(代码是A3)上的接口( ...

A5A3板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5A3板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调试啊,没有综测的情况下?

此机没那么复杂,无非就是当年IC集成度不高,IC块多了点,让人看得眼晕。只要把电路图搞清楚了,修理起来不会有大问题,搞懂电原理是关键,特别是锁相环电路原理,此机用了四种电路稍有不同的锁相环电路,分别是:一、二、三本振和拍频电路,至于混频、中放、低放,还有调谐选频部分都属于大板分立件普通电路,拆卸检查都很方便。

修理此机只要有一台精度达到1Hz的频率计,一台内阻高点的数字万用表就成。
频率计主要是检查各本振频率、中频频率是否准。
数字万用表主要是检查各板电压是否准,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同时在校准各级中周偶合磁芯时监测音频输出增益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机没那么复杂,无非就是当年IC集成度不高,IC块多了点,让人看得眼晕。只要把电路图搞清楚了,修理起来 ...

就是说调整各调谐回路的时候收一个台用万用表看输出电压调到最大就行了?就和简易办法调整收音机一样?也不需要扫频仪看中放曲线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调整各调谐回路的时候收一个台用万用表看输出电压调到最大就行了?就和简易办法调整收音机一样?也 ...

8718机没有全机跟踪统调、调整中放幅频特性一说。说几点个人看法:

1、由锁相环产生的振荡频率非常干净,用示波器就能看出,没有任何谐波,几乎不会发生交调干扰。机器显示的频率是第一本振频率与第一中频频率之差。

2、没有天线信号选频电路,也没有前置高放电路,而是由天线接收的0.1M----30M频段所有信号直接与第一本振混频,第一本振频率42.91MHz~72.9MHz,高于短波波段,因此不会有镜像频干扰,整机也不存在跟踪统调。有的机器配了选频电路,仅仅是把0.1M----30M分成十个频段,由电子开关来切换,仍属于宽频混频。三级混频均是二极管平衡混频,噪声极低。

3、混频后生成的各种组合频率由中放电路中的高性能矩形滤波器进行滤波和选频,生成稳定的中频频率。

4、中频幅频特性是由矩形滤波器决定的,机器有多种带宽的矩形滤波器,各级中放之间的中频变压器属宽带变压器,没有明显的谐振点,仅仅起阻抗匹配和级间偶合作用,调谐中周磁芯只会影响到偶合度,即增益大小,对中频幅频特性没有大的影响,

整机校准也很简单:

前提是能正常收音,面板各控制键没问题

1、校准晶振,在机器后背板上的1KHz,正负不超过3Hz,否则就要校准,这一步非常重要,决定了整机的工作频率。

2、校准锁相环第一、二、三本振频率,拍频频率。一般情况下只要晶振校准了,各振荡频率就不会有问题。

3、测试第一、二、三中频频率。同样,只要振荡频率准了,中频频率就不会有问题。

4、按照维修手册上要求对A4A1至A4A10各板上配有可变电阻的晶体管静态工作点进行校正。

5、如感觉收音灵敏度低,可按照维修手册要求对中放电路中的偶合中周校正,任意频率收一个稳定的电台信号,监测音频输出电平,至电平最大即可。

第4和第5点最好不要动,当感觉接收灵敏度低时,要首先考虑天线原因,天线的长度应不低于四分之一波长,理想的是二分之一波长,才能实现天线谐振。不能满足谐振要求长度的天线,接收灵敏度肯定不高。

网友:
这些矩形滤波器都是固定不可调的吧,一般参数也不会变是吧?这些滤波器是什么形式,机械的还是晶体的?这种设计倒真是合理,没有什么容易变参数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7-1-21 19:24):
另外,那个1khz的端子在哪里?我用最窄的通带收听广播电台,和广播电台标称的频率一样,是不是也可以认为频率基准没什么问题?谢了。。

补充内容 (2017-1-21 19:51):
还有,我看有的型号的WJ8718S表那个地方装着一个示波管,是显示什么用的?

补充内容 (2017-1-22 17:11):
请教hhhfff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8718机没有全机跟踪统调、调整中放幅频特性一说。说几点个人看法:

1、由锁相环产生的振荡频率非常干 ...

还有一个小问题,面板上那些按钮,就是按下去透明窗里面会显出绿色的那种按钮,透明窗里面有些灰尘,怎么去除?另外按起来也发皱,是不是拆起来非常复杂?这种按钮现在是不是也没有配件了?

网友C:
你的问题还真多,我的知识快掏空了,尽量回答一下。

1、8718机的滤波器一个个都是硕大的,有半个手掌大,都是十分昂贵的晶体滤波器,带宽十分准确,内部有完善的电压、温度补偿电路,是密封的不可拆卸的,我只是知道其原理,还没真正拆过,玩不起。比机械滤波器要强多了。

2、1khz的端子在机箱的后背,带有一个小开关,用频率计可校准温补晶振。只要校准温补晶振,全机的本振、中频频率就校准了。

3、装示波管的机器是带频谱分析的机器,当年太高大上了,我没见过实物,只听说进口过两种型号的。
一种是8718麻将版带频谱分析的机器。就是下面这种机器。

一种是8617B机,是组合在一起的。就是下面这种机器。

4、你讲的面板按键按下去透明窗里面会显出绿色,是这种按键里面有两片档板,当按下按键后,绿色的压杆会把两片档板左右顶开,绿色压杆就显现出来了,这不是开关,开关是在按键的后面,属自锁式的,即压一下为开,再压一下为关,这一套开关系统是安装在面板后面的电路板上,只要不拆卸面板后面的电路板,仅仅拆下面板没问题。这种按压开关的结构比较复杂,一般不要轻易拆卸,很难复原,里面的压杆很脆,一旦断了就麻烦了。这种结构的开关市面上还没见过,配不到的。

网友:
这机器我有一台,但似乎缺块板,买来后就没敢加电。晚上拍照片上来,请楼上的帮忙看看是不是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还真多,我的知识快掏空了,尽量回答一下。

1、8718机的滤波器一个个都是硕大的,有半个手掌大 ...

不好意思,碰见你这么个行家不容易。。多谢了。。我那机器后面有一个BNC插头,旁边写着1MHZ REF,有一个小开关,不过貌似是从外面输入频率基准的端子,我把频率计接那儿什么也显示不出来,如果小开关播到外,就是EXT的位置,就没有接收了。。

我的机器后面就是这样的。那个电池两个螺丝拧下来后,右边能拔起来,左边纹丝不动,没敢使劲拔,算了,反正就是开机上次选定的频率不在了,也没别的麻烦。

另外这个机器和别的比起来声音多少有点发闷,通带调到12KHZ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

网友:
请hhhfff66 帮忙看看,这机器缺不缺件?我找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C:
WJ-8617B机我没见过实物,这种机器已不属通讯机接收机范畴,估计是当年有关部门无线电监测专用设备。

我零星知道点此机工作频率从0.1KHZ至1200MHZ,全模式,带频谱分析。我存有一张可以正常使用的机内照片,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的机器是否完整。

我估计此机的维护手册的厚度是以寸为计的,一般的无线电综测仪肯定是应付不了的。

很抱歉,帮不了你什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WJ-8617B机我没见过实物,这种机器已不属通讯机接收机范畴,估计是当年有关部门无线电监测专用设备。

我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