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功率放大级一般都不用稳压呢

楼主(2006-05-19):
不论晶体管还是集成电路的功率放大级为啥很多都不用稳压呢?

网友:

功放级的电流很大,对稳压调整管输出电流要求大,买个10A的整流桥很便宜,搞个10A的稳压源不便宜啊!只要滤波电容足够大就可.

楼主:

我的,明白了

网友:

功放级要的电流大,电源的内阻小,稳压电路只不过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内阻,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可能起反作用,并且成本要提高,而互补对称的OTL电路对电源电压的波动并不是特别敏感,影响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了功放级不稳压的局面。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说法我觉得值得商讨。稳压电源的反馈系统不一定要反应很快,因为后面还有个大电容呢。负载电流的快速变化这个电容就解决大部分了,剩下较多的是慢变的,这个就靠稳压电源的反馈系统来对付了。

楼主: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开关电源就是稳压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 mldog[/B] 在(2006-5-19 15:13:16)的发言:

开关电源就是稳压的。
不错!买个10A正负输出的不便宜吧!另外可能对输入级有高频干扰.

网友:

前级稳压后级不稳压是有理论依据的。
    功率放大级一般信号幅度非常大,那么就要求有非常好的瞬态响应,也就是速度要块,电源能量转化成信号能量的速度要快,这样失真才低。众所周知稳压电源本身就是放大器,而且是有负反馈的,那么就涉及到对负反馈的响应速度,当然,响应速度越好的稳压电源,性能越好。
    那么,假如有稳压电源的响应速度比功放快,那么这个用于稳压电源的放大器件应该会被用于功放以提高功放性能,如此一来,稳压电源的响应速度就不可能比功放快,就牵制了功放的性能,这是一对矛盾。有人又说了,如果稳压电源和功放使用同样速度的器件不就行了吗?但,那还不如不用,速度再快的稳压电源也不如变压器快,所以使用稳压电源归根结底只能是牵制功放的瞬态响应。
    前级由于信号幅度很小,瞬态响应相对容易提高,反倒是电源噪声危害比较大,所以前级一般稳压。对于功放级大功率的输出来说电源噪声基本不影响信噪比,而能量的转换和变化速度才是重要因素,所以功放级不用稳压电源。

网友:

凡事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功率级的电源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设计,既能保持电源的相对稳定又没有过高的不合理成本,不会造成本末倒置。凡事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功率级的电源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设计,既能保持电源的相对稳定又没有过高的不合理成本,不会造成本末倒置。

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射极跟随有源滤波外加射极大电容,肯定比只用这个大电容纹波小而瞬态绝不会劣于只用这个大电容。实际上为了免于笨重和高成本,单端胆机第一级滤波用高压晶体管有源滤波效果良好而成本降低。

网友:

以下是引用 2c4c[/B] 在(2006-5-19 22:29:04)的发言:

凡事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功率级的电源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设计,既能保持电源的相对稳定又没有过高的不合理成本,不会造成本末倒置。凡事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功率级的电源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设计,既能保持电源的相对稳定又没有过高的不合理成本,不会造成本末倒置。

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射极跟随有源滤波外加射极大电容,肯定比只用这个大电容纹波小而瞬态绝不会劣于只用这个大电容。实际上为了免于笨重和高成本,单端胆机第一级滤波用高压晶体管有源滤波效果良好而成本降低。
您所言极是,不过您说的好象和我说的不是一个问题,您说的是滤波,而我说的是稳压,这应该是两回事吧。如果在成本和性能允许的情况下,滤波肯定是越彻底越好,但稳压电源确实降低瞬态响应,因为它包含负反馈电路,而且是深度负反馈。

[right]「该帖子被 mf35_ 在 2006-5-19 23:03:32 编辑过」[/right]

网友:

滤波和稳压并没有明显界限,他们都是起降低输出电压波动的作用。

如果认为时间常数大于0.1s的叫做稳压,小于0.1s的叫做滤波,那么加大滤波电路时间常数不就成了稳压电路了么?当然,通常说的稳压电路时间常数是无穷大,而滤波电路大约0.1s,但这世界上本不存在无穷大的时间。

包含负反馈并不一定降低瞬态响应。如果认为一定降低,那么请不要使用市电供电。电网频率和电压都是靠负反馈来稳定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 2c4c[/B] 在(2006-5-20 9:43:59)的发言:

滤波和稳压并没有明显界限,他们都是起降低输出电压波动的作用。

如果认为时间常数大于0.1s的叫做稳压,小于0.1s的叫做滤波,那么加大滤波电路时间常数不就成了稳压电路了么?当然,通常说的稳压电路时间常数是无穷大,而滤波电路大约0.1s,但这世界上本不存在无穷大的时间。

包含负反馈并不一定降低瞬态响应。如果认为一定降低,那么请不要使用市电供电。电网频率和电压都是靠负反馈来稳定的。
稳压除了降低波动外,更重要的应该是降低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而功率放大级对于电源来说等效于一个随输出信号而变化的负载,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稳压电源的反馈系统对这个变化进行采样,然后对输出电压进行补偿,这中间存在一定的延时,稳压电源的反应速度越快,这个延时自然越小,但是稳压电源的反应速度不可能比功放快(如果那样的话就用制作稳压源的器件去制作功放了,这是一队矛盾),最多是一样快,在这种情况下稳压电源对补偿功放自身引起的电压变化就无能为力,和没有稳压一样,所以是无意义的(除非在稳压源上使用性能比功放还好的器件,那我无话可说)。

PS~~我并是走极端,功放也不是一定不可以用稳压源,我只是阐述一个在正常情况下客观存在的现象,在非普遍条件下讨论这个现象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你的稳压源比功放性能好)

[right]「该帖子被 mf35_ 在 2006-5-20 20:06:12 编辑过」[/right]

楼主:

以下是引用 aridus[/B] 在(2006-5-21 10:08:45)的发言:

这说法我觉得值得商讨。稳压电源的反馈系统不一定要反应很快,因为后面还有个大电容呢。负载电流的快速变化这个电容就解决大部分了,剩下较多的是慢变的,这个就靠稳压电源的反馈系统来对付了。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