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楼主(2006-06-03):
蚂蚁兄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用N只2ap9二极管并联会不会比只用一只2ap9检波效果更好?

我在一个荷兰网站上看到一台参加远距离接收比赛的矿石机:

http://home.hetnet.nl/~dick-kleijer/enset4.htm

这矿石机就是用了三个二极管并联检波的。在这个网站里,有一篇文章比较深入的探讨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问题。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现在介绍给各位矿石机爱好者研究。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二极管

哪些二极管最适合我的矿石收音机?

你可能以为是一个有尽可能低的电压降(voltage drop),同时又能对小信号检波的二极管。

但是,具有低电压降的二极管,也有较大的反向电流(reverse current,又称为 leakage current,即漏泄电流)。一部分检波信号将会因此漏泄掉,于是检波器电路成为沉重的负载,导致它的品质因数Q降低,使接收机的频带宽度增大(即选择性降低)。

电压降每减少20mV,反向电流大约将会加倍。

因此,我们需要在低的电压降和小的反向电流之间寻求妥协。二极管的选择取决于接收机所用的负载电阻RL。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负载电阻就是音频变压器的阻抗。

如何确定RL的数值,我们将在另一篇章说明。

二极管在零电压的时候有一个确定的电阻。这个在零电压时的二极管电阻我们叫它Rd。二极管的反向电流越小,电阻Rd就越大。

当Rd等于调谐电路的阻抗Rp和负载电阻RL的时候,接收机得到最高的灵敏度。

矿石机阻抗匹配的原理

矿石机阻抗匹配的原理

Rp随调谐频率而定,我们采用调谐范围中间的Rp数值。例如在中波范围,可以用1 MHz时的Rp值。
如果已经知道检波电路的品质因数Q和检波器线圈的电感(L),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Rp的数值:

Rp = 2.pi.f.L.Q (Ω)

pi = 3.14
f = 调谐范围中间的频率 (Hz)
L = 检波器线圈的电感(H)
Q= 检波电路的品质因数

如果频率是1 MHz,电感是0.2 mH (0.0002 H),品质因数Q是250,则Rp等于314KΩ。
我们必须使使负载电阻也大约是314KΩ。实际上就是说要用一个音频变压器把314KΩ转换成扬声器的阻抗。

二极管的Rd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

公式之一:Rd = 25,000,000 × n / Is

Rd = 在零电压时的二极管电阻(以Ω为单位)
n = 理想系数(ideality factor)这个系数越小越好,在1.0 和 1.1 之间是好数值。
Is = 饱和电流(saturation current )(以nA为单位)

n 和 Is 的数值有时可以在二极管的数据表找到。

下面的表格列出几种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diode )的特性参数,包括它们的理想系数、饱和电流、零电压时的二极管电阻、最大反向电压和零电压时的电容等。

几种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diode )的特性参数

几种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diode )的特性参数

二极管电阻Rd不需要精确地等于负载电阻RL,相差2或3个系数(注:不太了解原文factor在这里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为倍数?)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降低Rd的数值,我们可以把二极管并联。两个相同的二极管并联的时候Rd的数值将会减半;三个二极管并联的时候Rd的数值将会变成三分之一…

我们也可以输入一个小的直流偏置电流(例如0.1uA)通过二极管,降低Rd的数值。偏置电流越大,Rd就越小。

当我们使用直流偏置电流的时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二极管电阻Rd:

公式之二:Rd= 83,300 × n × T / (Ib + Is)

Rd =  在某一个直流偏置电流数值Ib 之下的二极管电阻
n = 理想系数
T = 绝对温度K (K = 摄氏温度 + 273)
Ib = 通过二极管的直流电流(以nA为单位)
Is  = 二极管饱和电流(saturation current )(以nA为单位)

公式之一和之二实际上是相同的,只是在公式一中,假定温度是300K, Ib是零。

在二极管的两个连接点之间,有一个确定的电容。如果这个电容相当大,则在高频的调谐范围将会受到限制。

锗二极管、硅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

随着制造时所用的材料不同,我们可以把二极管区分为 二极管、锗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硅二极管的电压降最大(约0.5V),因此不很适合用于矿石收音机。除非使用一个小的直流偏置电流,使二极管提升到导通状态。

锗二极管的电压降比较小(约0.2V),经常用于矿石收音机。但是,即使是相同型号的两个锗二极管之间,它们的电压降和反向电流也可能相差很大。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矿石机上测试几个锗二极管,然后挑选最好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锗二极管的电阻Rd不能满足高Q值检波电路的要求,最好是选择具有正确电阻Rd的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电压降也比较小(约0.2V),相同型号的两个二极管之间,它们的电压降和反向电流也相差很小。因此具有适当Rd数值的肖特基二极管非常适合用于矿石收音机。

参加竞赛的矿石收音机

2003年在荷兰,我用这个 Wedstrijdontvanger 矿石收音机参加命名为“Back To the Future”(BTTF,回到未来)的矿石收音机竞赛活动。在七天的竞赛中,我们每天接收尽可能多的电台。我接收到的电台总共是460个(约每天65个),取得了胜利。其中不同的电台113个,遍布整个欧洲和北非洲。

Wedstrijdontvanger 矿石收音机

Wedstrijdontvanger 矿石收音机

线路图

线路图

这个收音机有两个回路 ― 天线回路和检波回路。接收电台的时候必须同时调整两个回路。调整可变电容器和线圈抽头使天线回路和天线得到最佳耦合。在竞赛中我多数用50%的抽头。连接天线的可变电容器一定要转到较低数值(例如50pF)从而使接收机得到高选择性,相邻的电台能较好地分离。

天线线圈和检波线圈之间的距离可以调整,相距12公分最好。缩短距离将使选择性变坏。

线圈是蜘蛛网式,电感0.2mH,Q值是250。线圈在1MHz的并联电阻Rp是314kΩ。

矿石机阻抗匹配的原理

矿石机阻抗匹配的原理

音频变压器的负载电阻RL和二极管电阻Rd选择到与Rp的314kΩ匹配,以取得最大功率传输。我用四个初级阻抗各80kΩ的变压器串联,因此总阻抗达到320kΩ。

一个变压器的输出阻抗是16Ω。通过既并联又串联的组合,使四个变压器的阻抗仍然保持16Ω。

扬声器是一个用在运动场的号筒喇叭的驱动器。本来这个驱动器是安装在号筒上的,但是收听的时候我不用号筒,只是把驱动器直接贴近耳朵。驱动器的效率很高,达到112.5dB/watt/meter(即输入1W的时侯,在距离喇叭1公尺的地方,声压达到112.5分贝)。这个驱动器比一般的耳机或晶体耳塞灵敏得多。

当接受强信号电台的时候,保持变压器初级的音频阻抗(320kΩ)和变压器的直流电阻相等很重要,否则将会出现严重的失真。因为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很小(只有几个kΩ),我加入一个串联的330kΩ电阻,再并联一个电容器让音频电流通过,所以在电阻两端的音频信号没有损失。

在330kΩ电阻两端可以测量直流电压,指示所接收电台的信号强度。在这里应该用高阻抗(例如10MΩ)的电压表。

在竞赛中我使用这条天线:

参加比赛用的天线

参加比赛用的天线

在天线杆的左边可以看到这条天线从杆顶拉下来。天线长度是22公尺。天线的最高点是18公尺。

地线用 48公厘直径,3公尺长的金属管插入地下。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建议置顶,方便查阅!!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认真拜读了这篇好文章。高!精!顶!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不错的文章。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谢谢楼主指点,线路图中的英语不懂,国产的肖特基二极管及其他元件用什么型号,还请楼主指教。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原来如此,大开眼界.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好帖,好帖。建议受精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蚂蚁兄:

原作者把这个收音机命名为 “Wedstrijdontvanger”,是他的网站里介绍的第四架矿石机(
Set 4 )。网页的每一部分都分别以荷兰文和英文说明。我只能看英文部分,里面有些可能是错字但又查不出来,只好从上下文估计它的意思。

原作者对矿石收音机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每一种零件都详细试验对比,列出实验结果,例如绕线圈,他就试验几十种不同的方法,测量那一种的 Q 值最高,在不同频率时的区别,相互间耦合变化时的选择性和灵敏度等等。那种对科学的认真态度真令人佩服。

此机的线路图说明不是英文,只能根据我的理解估计它们的意思,请对比图中说明看一下:

初级线圈: 4 × 12 圈(即在 12、24、36 圈抽头,共 48 圈,标示为 25%、50%、75%、100%)。用 40 股 0.07mm 的李兹线绕制。

次级线圈: 50 圈。用 40 股 0.07 mm 的李兹线绕制。

二极管: 3 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型号是 5082-2835 ( 根据上表,此型号的零电压二极管电阻是 1227 KΩ,因此并联后的电阻是 409 KΩ。如果 4 个并联则为 307 KΩ )。

扬声器: 驱动单元的牌子 Adastra,型号 952-207。

输出变压器: 4 个变压器的牌子 Adastra,型号 952-431。。每个初级 80 KΩ,次级 16 Ω。

电表: 伏特计(查不到 Uitgang 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我对于肖特基二极管知道得很少,只是近半年看一些矿石机网站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最近才买到 10 个 5082-2835。我完全不知道国产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
希望论坛里熟悉半导体器件的专家能介绍这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增长见识,让大家可以买到比较便宜又适合矿石机使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矿石收音机里面也有高深的学问,想安装一架好的矿石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它响起来不难,要又大声又把电台分清楚就得费点功夫了。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谢谢楼主,受益匪浅,顿开茅塞,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又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right]「该帖子被 6a2j 在 2006-6-3 16:16:04 编辑过」[/right]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地线用 48公厘直径,3公尺长的金属管插入地下。”看看人家的地线。

网友(2006-07-28):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做深入分析的好文章.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功底深厚!
建议楼主著书《矿石收音机研究》,我第一个订购!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附议!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回复蚂蚁兄:

很高兴有人喜欢这篇文章,十分感谢!但是必须说明,功底深厚的是原作者,荷兰的 Dick kleijer 先生。我只是个传声筒。有兴趣的矿石收音机爱好者请参观他的网站:

http://www.crystal-radio.eu/index.html

各位朋友如果看到你感兴趣的东西,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很乐意协助。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mak1939先生的文章我都爱看,没有扎实的功底根本当不了“传声筒”。
没有深厚文学修养,会几个英文同样也是翻译不成英文版“红楼梦”的,也不可能把莎士比亚戏曲集、浮士德等外国名著翻译成中文。
建议mak1939先生结合自己的实践撰写一本《矿石收音机研究和探讨》,总结汇集一下矿石机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种器件、线路。理论计算和实践。
我最感困惑的是矿石机各个零部件的匹配问题,如:同波段如何选择大电感线圈+小电容 和 小电感线圈+大电容,等。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谢谢蚂蚁兄。你过奖了,我没有文学根底,只能平铺直叙。英文更离不开字典,看得相当辛苦。只是现在有点时间,试着在这里和业余爱好者交流经验而已。这是实话,不是谦虚。我现在不敢开写书的空头支票,那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以后散篇多了,也许可以考虑整理好,找个网页放在一起让大家看。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国内低势垒的肖特基二极管HITACHI的1SS86(1SS16类同)在深圳华强北2毛钱一支!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以下是引用 enola 在(2006-8-5 7:03:03)的发言:

国内低势垒的肖特基二极管HITACHI的 1SS86 (1SS16类同) 在深圳华强北2毛钱一支!

是否可以详细一点介绍 1SS86 或 1SS16 的特性,及在什么地方有零售,让大家能买到?

HP 5082-2835,BAT85 等适合矿石机检波的肖特基二极管在国外都不容易买到零售的 (也许是我不熟悉门路),价钱也不便宜。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1N60如果用与矿石机检波,比肖特基势垒二极管要强些,不信自己去试,彩电高频头里边有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以下是引用 阿里巴巴 在(2006-8-5 7:25:57)的发言:

1N60如果用与矿石机检波,比肖特基势垒二极管要强些,不信自己去试,彩电高频头里边有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并不是所有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都适合矿石收音机的弱信号检波。1N34A、1N60 等普通的锗二极管都很常用在矿石机上。我见到很多参加远距离接收比赛的矿石机,甚至收短波的矿石机都用锗二极管 1N34A。

其实选用什么二极管检波,主要应该考虑和自己设计的矿石机调谐电路的阻抗及负载阻抗匹配。要知道调谐电路和负载的阻抗是多少,再选择适当的二极管配合,以求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能简单的下结论某一种二极管好或不好。如果不是精益求精,吹毛求疵地追求提高点滴的电压增益,那就随便找个二极管都可以用,凭我们的听觉可能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以下是引用 mak1939[/B] 在(2006-8-5 7:21:50)的发言:

是否可以详细一点介绍1SS86或1SS16的特性,及在什么地方有零售,让大家能买到?
深圳赛格电子市场非常好找,估计在广州也能找到。我手里大概有10几只,可以送给您几只。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好多年没用了。这管子0.2-0.5元/个都是正常的价格,超过一元就有点黑了。呵呵。彩色电视机的Turner里面的混频二极管也是它。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可以用在矿石机上的应该是低势垒的,高的效果应该不好。下载附件下载附件
这两种都应该适合矿石机的。BAT62和BAT63是西门子(现在半导体分部改叫英飞凌了)的管子,贴片对管,大概也在块八毛钱的样子,BAT63比BAT62势垒更低,它们都适合做高频毫伏表的检波头。我不知道国内那里买得到。但肯定是买得到的。

[right]「该帖子被 enola 在 2006-8-5 9:13:09 编辑过」[/right]

网友: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看你的天线好象还有别的接收功能...直冲云天..要注意安全..

楼主:
Re:[转帖]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选择和应用

以下是引用 shzx123[/B] 在(2006-8-6 14:44:46)的发言:

看你的天线好象还有别的接收功能...直冲云天..要注意安全..

谢谢阅读本帖。这天线是本文的荷兰原作者参加矿石机远距离接收比赛时所用的天线。

据原作者介绍,这个天线塔是一个 FM 广播电台的,顶部是两条 FM 发射天线。作者在这个电台做义务工作,得到允许拉了这条高 18 公尺、长 22 公尺的斜角天线接收中波广播。当 FM 广播发射的时候,互相也没有影响。

网友(2006-10-03):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机有两个回路 ― 天线回路和检波回路。接收电台的时候必须同时调整两个回路。调整可变电容器和线圈抽头使天线回路和天线得到最佳耦合。在竞赛中我多数用50%的抽头。连接天线的可变电容器一定要转到较低数值(例如50pF)从而使接收机得到高选择性,相邻的电台能较好地分离。

天线线圈和检波线圈之间的距离可以调整,相距12公分最好。缩短距离将使选择性变坏。

这部分最关键,请有志于"高性能"矿石机的朋友自己领会

网友:
没错,矿石机用锗二极管1N60与用1N34A差距并不大,都属于一般货色

引用 楼主:

并不是所有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都适合矿石收音机的弱信号检波。1N34A、1N60 等普通的锗二极管都很常用在矿石机上。我见到很多参加远距离接收比赛的矿石机,甚至收短波的矿石机都用锗二极管 1N34A。

其实选用什么二极管检波,主要应该考虑和自己设计的矿石机调谐电路的阻抗及负载阻抗匹配。要知道调谐电路和负载的阻抗和是多少,再选择适当的二极管配合,以求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能简单的下结论某一种二极管好或不好。如果不是精益求精,吹毛求疵地追求提高点滴的电压增益,那就随便找个二极管都可以用,凭我们的听觉可能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矿石机用锗二极管1N60(原装进口)与用1N34A差距并不大,纠缠于它们乃是本末倒置.

不就是为了单向导通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就生产过一种非常适合于矿石收音机用的二极管,我在论坛里找过很久,就是没有发现它被矿石收音机大虾们提起过.

楼主:
我没有拿 1N34A 和 1N60 比较。我认为问题的焦点是匹配选用什么二极管检波,主要应该考虑和自己设计的矿石机调谐电路的阻抗及负载阻抗匹配。要知道调谐电路和负载的阻抗是多少,再选择适当的二极管配合,以求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能简单的下结论某一种二极管好或不好。

在本主题第 1 帖里,原作者的见解很清楚:

锗二极管的电压降比较小(约0.2V),经常用于矿石收音机。但是,即使是相同型号的两个锗二极管之间,它们的电压降和反向电流也可能相差很大。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矿石机上测试几个锗二极管,然后挑选最好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锗二极管的电阻Rd不能满足高Q值检波电路的要求,最好是选择具有正确电阻Rd的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电压降也比较小(约0.2V),相同型号的两个二极管之间,它们的电压降和反向电流也相差很小。因此具有适当Rd数值的肖特基二极管非常适合用于矿石收音机。

他在这里谈的是高Q值的检波电路用肖特基二极管更好。事实上每一架矿石收音机的调谐电路阻抗有差别,如果想得到最好成绩,就应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矿石机的二极管。正如我以前介绍的几架高灵敏度矿石机,有的用肖特基二极管,甚至用三个二极管并联;有的用挑选过的锗二极管,各有千秋。

网友(2006-11-13):
问个菜问题:

昨天去买肖特基二极管,也搞不清什么型号好,结果店老板取出的“肖特基”有三条腿,而且要几块钱一个,怕买错了没买。想问“肖特基”二极管有几条腿啊?什么型号做矿石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看一下这个主题的回帖,例如 enola 的几个回帖。

不是所有肖特基二极管都适合做矿石机检波的。很多肖特基二极管是用来做低频大电流整流的。要找低反向电压、为高频率小信号设计的肖特基二极管。它们的形状有很多种,如果是表面焊接的复合管(几个二极管装在一起,可能是串联、并联或各自独立),可能有三或四只脚以上,要看内部设计而定。可参考 “继续探索40年前有关矿石收音机的疑问” 里第一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