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6-06-06):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大约两星期前在本论坛里看过一位网友的帖子,记得里面有图,设想在大花篮式线圈里插入十多条磁棒。他问这样的效果会怎样。可是今天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法把这个帖子搜索出来。真是资讯满天飞,记忆力不好就没法应付了!请知道这帖子在什么地方的朋友帮忙找一找,先谢谢了!

今天再阅读以前常看的荷兰矿石机网站,发现里面介绍的一架 “ 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正好能回答这个问题。链接: http://home.hetnet.nl/~dick-kleijer/enset5.htm 这是一架真正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不需要外接天线和地线。

除去前面的木板,就能看清楚它的结构。它用一个 25 × 30 cm 的环状天线。

14 条 60 × 8 mm 的铁氧体磁棒安装在环状天线里面,提高了矿石机的接收能力。 在上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各磁棒的黑色末端分布在木框四边。磁棒用得越多,接收能力将会越好。用更长和更粗的磁棒,效果也更好。

输出变压器是 Adastra 公司的 952.431 型,初级阻抗 80 KΩ,次级 16 Ω 接低阻抗耳机。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 BAT85,因为它的阻抗正好配合 80 KΩ 的调谐电路和输出变压器的阻抗。

环状天线用 40 股 0.07 mm 的李兹线绕 12 圈。加入铁氧体磁棒使线圈的电感增加了。如果没有磁棒,线圈的电感减少,就需要适当增加圈数保持所需的电感量。

在白天,这架矿石机在荷兰可以收听四个电台:

(1)500 KW,相距 229 公里的英国电台 B B C
(2)120 KW,相距 17 公里的 Arrow 电台
(3)400 KW,相距 41 公里的 747 AM 电台
(4)25 KW,相距 62 公里的 Radio 10 Gold 电台。

晚上用号筒喇叭的驱动头,可以听到大约 20 个电台。

驱动头和肖特基二极管的资料请参考 “ 矿石收音机二极管的应用和选择 ”: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12695&highlight=%2Bmak1939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好资料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改成国产版更好!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好贴!若楼主有空试一下。翘首以待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偶就没有作成一架矿石机,待楼主实验好后,俺也想效仿,俺这天地都不好家设,最好是不用天地的。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zjd1103努力啊,您的好消息我也翘首以待。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加磁棒是实验是我做的,90MM的花篮线圈只要用一根效果就很令人满意了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地址在此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id=10368&BoardID=3&TB=2

楼主: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pengxn2003[/B] 在(2006-6-7 10:41:16)的发言:

地址在此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id=10368&BoardID=3&TB=2

pengxn2003兄:

好像不是你这个帖。另有一帖是两、三个星期前发的,有图。在一张花篮线圈的照片上画了一圈黑色的磁棒。

我也想试装一架类似的矿石机,但是目前没有磁棒和李兹线(虽然单芯线也可以,但是效果肯定不及多股线)。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用多芯电线是否也是一样的吧。

楼主: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蚂蚁 在(2006-6-7 12:25:41)的发言:

用多芯电线是否也是一样的吧。

问题在于多芯电线里面的导线不是互相绝缘的,多股线绞在一起,虽然表面积也大些,但可能比单芯线好不了很多。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那就用漆包线多股绞合吧

网友:
Re:[转帖] 不用天地线的手提式矿石收音机

以下是引用 蚂蚁 在(2006-6-7 10:39:55)的发言:

zjd1103努力啊,您的好消息我也翘首以待。
这么多好机呀,都主意不定了。也想仿造你的光盘架线圈机;这不又要见异思迁了:这个不大的高效环形线圈也不错。

网友(2007-02-04):
我今天又仔细看了此帖,想发表一点拙见.首先,从技术上讲,这个设计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我已用同样的结构在纸盒上绕了一个没加磁棒的线圈验证过了.在不用天地线的情况下,本地台强力台一定收得到.以前我已发过帖了.其次,在线圈的框里加一部分磁棒是很有创意的好的方法.加了磁棒后,螺线管里的磁感应强度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讲,加得越多就越强,灵敏度就越高.最后,这种环型天线最初的设计本意是增加收音机的灵敏度,您不信可把一台中波收音机放在该线圈中,磁棒轴线和线圈平面垂直,把收音机调到一个台,再调天线线圈里的那个可变电容,调到同一频率.您的收音机在这个频率上的的接收能力顿时大增.同时,您在调整过程中也许会发现,您调天线频率时,线圈里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会"迫使"您的收音机的频率发生飘移.

网友:
可是磁棒是怎么放进去的呢?那么大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