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工.

楼主(2006-06-08):
本次造机最大收获,再生调节形式.
    昨晚一切搞完,安装再生可变电容旋钮时一不小心把这个单薄的塑料东东拧坏了,本来就对小型可变安装感到头疼,不好固定,不好装旋钮,手感不好,虽然还有一只不想用了,机壳很小,大家伙又装不进去.赶脆照昔日重来有关再生的试验照作一变,一试吓一跳,电位器并联再生线圈,中心电容接地的效果太好了.取材容易,把手上的电位器都试了一下,1K-100K都能良好的调节,250-360P的电容更是随处可见.安装非常容易,开个孔就OK,旋钮喜欢什么就装什么.强烈推荐大伙做再生机时采用这种调节形式.

[right]「该帖子被 rzq 在 2006-6-8 13:39:50 编辑过」[/right]

网友:

没见过这么好,这么漂亮的机器,而且照片拍的象宣传海报耶?哈,顶你个喜吧烂!

网友:

精品!!!

网友:

咣当...毒倒...爬起来收藏!

网友:

频率范围?
效果如何?
看看底版布线?

网友:

一流的工艺,一流的照片。很想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内部图已补.标准中波频率范围,本地能收到的中波台一网打尽,不用天地线,灵敏度选择性和超外差机无差别,再生机已多次做过,收音不是难点,先做好调谐部份用矿石机线路调试好往机壳线路里一装就完了,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找颗成品中波磁棒,初级当次级用,配365P可变即可,如当地信号很弱或用于矿石机把8T次级加绕到16T当初级用外接天线即可.要古典好看就用空心线圈,要灵敏度就用磁棒线圈,二者兼有当然是小型花篮+磁棒.重点是在低放部份,看看2P2的实力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能否在桌面上爆棚甚至当客厅机,心随所愿,周末准备去朋友店里和6V6单端"干一架".

[right]「该帖子被 rzq 在 2006-6-8 13:57:17 编辑过」[/right]

网友:

中波磁棒和花篮之间的填充物不吸收电磁能量吗?
天线铝支架怎么不换成尼龙架?
怎么不多塞几根磁棒?
应至善至美!!

网友:

在广坛就见识了楼主的焊点,由点及面---------了得、了不得

楼主:

1:借用一位前辈儿时老师的话的话"电波能飞越千山万水",还穿不透那点填充物吗.
2:金属支架只要不形成径向轴向磁路短路,和非金属支架是一样的,对信号和电感量无任何衰减.
3:多塞几根磁棒实在不知道有何依据.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 yccui[/B] 在(2006-6-8 12:26:25)的发言:

咣当...毒倒...爬起来收藏!
我已爬不起来,趴着收藏

网友:

真好!下班前先看看,晚上回去再仔细品

网友:

好!!!!!!!!!!!!

网友:

以下是引用 rzq[/B] 在(2006-6-8 14:13:54)的发言:

1:借用一位前辈儿时老师的话的话"电波能飞越千山万水",还穿不透那点填充物吗.
2:金属支架只要不形成径向轴向磁路短路,和非金属支架是一样的,对信号和电感量无任何衰减.
3:多塞几根磁棒实在不知道有何依据.
1、某些材料会吸收电磁波,所以工厂都使用高频蜡,而尽量不使用白蜡。。。
2、无异议。。。
3、磁棒能聚集空中电磁波,多塞几根磁棒会提高电波接收能量。。。(关键是谁也没见过胳膊粗的磁棒)
本人疑问,希望楼主释疑!

网友:

精品图片收藏了

网友:

再次叫声好!关于多加几根磁棒可以增加接收效果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这样的,磁性天线从原理上说是直径越粗长度越长吸收的电磁波能量越多,但是越粗越长的磁棒在可变电容容量确定的情况下为保证调谐频率范围只有减少线圈匝数,这样线圈上的感应电压也降低了,反而又抵消了长大磁棒带来的好处,所以如要用多根磁棒线圈要采取分段绕制的方法才可以提高效果

网友:

干吗让我进来看见这个!干吗让我受伤!干吗让我用头撞墙!干吗...!干吗...!.....!———我现在很虚弱!!!

网友:

我的天吖!
这是什么??????
我要抢劫!!!!!!

网友:

太漂亮了,要火速收藏.

网友:

高人,高手!

网友:

现在都不叫做收音机,叫做工艺品!

网友:

好!建议将该贴设精。咳~你别笑,将该贴设置为精华贴———简称“设精”。哎~你们想哪儿去了?

网友:

好精致啊.

网友:

我从没见过这样精湛的工艺品,看得人心动,叹为观止!楼主那些东西是哪里找来的呀?唉,字都打不动了!

楼主:

一般的五号碱性电池容量有多少mah?如金霸王。我拿一些话筒里用过的供灯丝,大概8个小时电压就不足1V了。另外所用的锂电池组(单只3。6V)电压跌到多少才需要充电?

网友:

以下是引用 rzq[/B] 在(2006-6-9 16:09:39)的发言:

一般的五号碱性电池容量有多少mah?如金霸王。我拿一些话筒里用过的供灯丝,大概8个小时电压就不足1V了。另外所用的锂电池组(单只3。6V)电压跌到多少才需要充电?
不超过80mah把。。。
锂电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不得过充;放电终止电压通常为3.0V,不得低于2.5V;过充或过放都会导致锂电报废!
老式铁桶封装的锂电不能打开,因为锂遇空气爆炸,而且过充或充电电流超标也可能爆炸(这也是我几乎不玩它的主要原因)
而近年生产的新式薄膜类型的锂电有塑料封装的,估计打开没什么事情

楼主:

晕菜,我还以为金霸王怎么也0.8-1AH呢.我这个锂电每只都带保护板的,很安全,电压已跌到2.8V,看来该充了.谢谢楼上.

网友:

用镍氢蓄电池,1.2V正好,1800mAH很经用。

网友:

高烧啊!我昏。

网友:

靠~牛X,楼主太厉害了,无论外观和布局都没的挑了

网友:

      任大侠是咱村第一高手!佩服之致!

楼主:

高频扼流圈电感量还可以再大些,找点0.1mm的漆包线在电阻上绕几百圈即可.

网友:

好漂亮。

网友:

绝了。不但工艺好,照相水平也是一流的。

网友:

rzq楼主,收音+小功放机做的真棒,漂亮极了.能把花篮制作方法.及数公布一下吗?除2p2外其他管型号是?等待,谢!!!!!!!

楼主:

http://www.cnham.net/bbs/Show.asp?id=1557&BoardID=3&TB=1
http://bbs.leowood.net/web/leowood/forum/forum_read.asp?id=1206458&page=1

管子是1K2+2P2

网友:

老大,能不能做台FM,那怕是单声道的,短波卖药多,没病听多了也会有病,FM虽然也有卖药的,但音乐也不少,短波机能DIY到这份上已是前无古人了,我想,后人要再超越也没有现在的轰动效应,再做也没什么意思.那么,为什么不搞台FM试试呢.

楼主:

超再生FM做过,觉的只有试验意义,当然坛里也有朋友说做得好的.另外本地FM实在是听不下去,每个台都是怪声怪气的时尚声音,话都说不好还怎么广播,听不了几句就冒火.AM一直爱听中国之声,电脑前也缺个功放,就做了此机.

网友:

谢楼主,资料己收藏,备料开工!

网友:

精品.一流工艺水平..收藏了.

网友:

再请教楼主:1MH扼流圈制作及参数.再次感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 rzq[/B] 在(2006-6-14 14:01:53)的发言:超再生FM做过,觉的只有试验意义,当然坛里也有朋友说做得好的.另外本地FM实在是听不下去,每个台都是怪声怪气的时尚声音,话都说不好还怎么广播,听不了几句就冒火.AM一直爱听中国之声,电脑前也缺个功放,就做了此机.
北京FM106.1是中国之声。

网友:

1MH没法做,1mH很容易,花一块钱去买10个存着,够用了吧。

楼主:

今天收到了邮购的1T4,3S4,上机对比1K2,2P2,电路电源未做任何改动.先试音质功率,音源使用CD.1T4,3S4的组合音质胜出,表现在声音更为松软耐听,也就是胆味更足,高音的变化最大,没有1K2,2P2那种生硬的石机味了.遗憾的是输出功率没有任何变化,音量开到12点用耳朵听失真是一样的,最大声压也听不出来有变化.虽然音质有了明显的进步,个人以为是功放输出阻抗降低带来的变化(3S4并管=4K,2P2并管=7K),而5.5K的输出变压器更适合3S4.
     接下来对比1T4和1K2的再生检波,很奇怪我买回来的三只1T4有二只"感觉"是使用很久的老管,放大倍数很低,声音很小,另外一只则很好,比1K2灵敏度高,但差距很小.那两只用在再生检波声音很小的1T4用在功放推动级又没有任何问题,到底是不是管子有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