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楼主(2006-08-04):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在网上见到的三件古董,转帖给读者欣赏。如果想自制活动矿石,可能有点参考价值。

(1) ADAMS - MORGAN 公司为美国海军制造的 CR1235 型矽化锑 ( SILICON-ANTIMONY )检波器

底板上刻印着 1919,距今 87 年了。请看为了固定那块小小的矿石,加工了多少金属配件?

(2) 纽约布鲁克林区 LOWENSTEIN 公司为美国海军制造的 SE 184-A 型矿石检波器

制造年份不详,但是从零件的款式估计,和上面的 CR1235 型比较,应该是同时代的产品。 触杆和活动圆球之间是螺丝结构,调整的时候比我们见到的简单活动矿石稳定得多了。触杆有螺丝夹具夹紧触针 ( 这照片里没有触针 ),换针很方便。

(3) 纽约布鲁克林区 LOWENSTEIN 公司为美国海军制造的 SE 183-A 型矿石检波器

结构和 SE 184-A 型近似,但是有三个检波器,用四档开关选择,其中一档断路。细心观察三个检波器的触针是有些区别的: 一个用弹簧,另一个用硬针,还有一个可能是用利两种不同矿石接触检波的。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真是精细!帮顶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机械收音机"!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第一次看到,前人又聪明又笨.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真是一流的...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精工制造..其效率低下..局限于当时的电子工业水平...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一只矿石,用了这么好的加工技术,以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认真精神。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钦佩前人!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用圆规的零件自己加工一个吧!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网友:
Re:[转帖] 八十多年前的军用活动矿石

不同时代的不同产物。以前电子技术不发达。但可以用精工弥补。现在科技发达了。却用粗糙的技术来胡弄人。这就是所谓的进步。。

网友(2006-10-07):
钦佩前人!

网友:
三组活动矿石!!强!!!

这是为了保证军机的“万无一失”性能而设计的。

网友:
准备DIY一个矿石“阵”!!!!!!

把一排活动矿石安装在一个支架上,,,做个矿石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