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矿石检波器

楼主(2006-08-12):
为什么我做的矿石检波器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几乎都一模一样?我试了方铅矿检波器,氧化亚铜检波器,单晶硅检波器,自然铜检波器,石墨检波器全部都一样,有兄弟和我一样的顶阿

网友:

是这样的。矿石检波器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大

楼主:

这样能用吗

网友:

从原理上有点说不过去,不过使用下来效果2确实可以

网友:

其它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方铅矿的话,你没有调到对准灵敏点时,正反电阻是差不多的。所以以前专门有文章介绍一种调试矿石灵敏点的电路。

网友(2006-11-02):
我有硅铁将近2公斤是那种电石厂炉底沉淀的那种,像铁又不是铁,断面亮晶晶的,用表测试,任何两点电阻没有变化,真有点怀疑,是不是矿石.现在只想自己做矿石,这样原生嘛!呵呵,想做真正的原生矿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然矿石和矽化铁都不纯净,不是每一点都有半导体的特性,有半导体的特性的接触点,性能也有优劣之分。这就是活动矿石和固定矿石必须移动弹簧寻找所谓 “灵敏点” 的原因。

如果想测量这些矿石的正向和反向电阻,不能用电阻表在矿石表面随便找两点量度。原因很简单,当你把表针反过来的时候,所接触的两点已经不是原来第一次量度的两点了。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看看矿石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应该像真正的检波矿石那样,先把矿石固定在一个电极上,弹簧连接另一个电极。把尖细的弹簧在矿石表面调整好,不要再移动,然后在两个电极测量电阻。

以下是1958年陈宪文先生的 “高效率矿石收音机的试制” 的摘录(本坛有全文  http://www.cnham.net/bbs/viewthread.php?tid=5361&highlight=%B3%C2%CF%DC%CE%C4  ):

4.矿石的选择和加工

市售矿石的质量差别很大,正向电阻常在几千欧甚至几万欧,逆向电阻仅几倍于正向电阻,必须耐心的加以挑选。活动矿石比固定矿石好,因为固定矿石即使挑选到和晶体二极管的特性相似(按林坤厂的经验,大约几千个里会遇到一个),由于它的特性并不稳定,常易变动,反不如用活动矿石倒能经常调整到最响亮的地方。

挑选矿石的方法,一般是测量它的正向和逆向电阻的比值,可用电压不高的万能表放在电阻挡来量。对活动矿石应多测几点才比较可靠。根据经验,一般比值应在几十以上才好用,我现用的矿石可调到100以上,最好时可超过200。正向电阻变化在150—800欧之间。

市售矿石除了要挑选外,它的触针做得也不够好,例如触针尖端断面积较大,弹簧不够柔软。而矿石的阻挡层面积可能极小,所需压力不大,所以我在业余条件下自制了几种触针,见图3(比实物放大300倍)。其中以录音钢丝经电蚀加工后做成的触针比较满意,调整比较容易,灵敏度较前增加。由于能调到更好的状态,输出也有所提高。用电蚀加工尖端可做得比照片上还细,但可能由于压力过小,特性不太稳定。同时尖端过细也容易损坏。我认为有0.02公厘的尖端较好。改善后矿石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4所示。

这里必须说明,每当调整一下活动矿石的触针,就可以作出一根特性曲线,所以图4曲线仅是最易碰到的(能使本机工作的),但并非是最好的特性,它的正向和逆向电阻的比值约在30左右。

网友(2017-01-21):
石墨检波器怎么做?